如图所示 两个SRAM 能否正常的进行乒乓操作?

楼主(2013-05-16):
如图所示 两个SRAM 能否正常的进行乒乓操作?

网友:
有一片跟sram共用总线,看你怎么弄了

楼主:
是啊,我就是 担心和SDRAM 共用总线,两个SRAM的电气特性是否还适合做 乒乓操作 ?

网友A:
sdram那边设置成高阻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不用SDRAM 浪费啊

网友:
肯定不行两片SRAM的总线必须完全独立

网友B:
只要SRAM与SDRAM电气特性一样、当然可以
板子敢这么做、就可以
如果板子还没做、芯片选型注意电气特性一样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SRAM与SDRAM电气特性一样、当然可以
板子敢这么做、就可以
如果板子还没做、芯片选型注意电气特性一样 ...

哦,不是的
我是 说 用同样的  SRAM来乒乓操作,
而其中一个 SRAM的 地址和数据线 与另一个SDRAM共用,当乒乓操作进行时,SDRAM 不工作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为啥用sram乒乓?

楼主:
sram不少了时钟吗,操作简单些,
而且看到很多乒乓操作都是用 sram来实现的,
究竟为何,有没有高手 给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ram那边设置成高阻应该没问题吧

哦,sdram 芯片 有配置项可以设置成高阻吗?这倒没注意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sdram 芯片 有配置项可以设置成高阻吗?这倒没注意到

我没亲自试过,听大神说过这个问题,应该可以设置成高阻,三态度总线嘛

网友:
给共用的SRAM加数据/地址buffer。 然后 FPGA 控制buffer的信号线。

网友:
想到了,如果不能直接把sdram设置成高阻也可以直接用一个74lvc245做个隔离,就实现三态总线了,不过貌似sdram可以直接设置成高阻,你看下pdf里面真值表之类的

网友:
SDRAM CS 拉高;不就是高阻了嘛,你们想太多了。楼上的要加多少个 245 啊

楼主:
噢,感谢大家

网友:
有了SDRAM,还要SRAM?

网友:
这个设计有个性。

网友(2013-07-01):
这个得要控制好啊,貌似SDRAM要定时刷新的

网友:
之前做过FPGA通过SRAM乒乓操作进行LCD的控制,分辨率是640X480。主要用于当一片SRAM进行读操作时,另外一片SRAM可以进行写操作。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数据传输速率。SDRAM之前有过了解,没具体实现过,需要定时刷新实现。SRAM控制上应该会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