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亲们,你们通常怎么采集跳动变化很快的数据

楼主(2013-05-16):
1:乡亲们,你们通常怎么采集跳动变化很快的数据,顺便帮我看看这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6685268

====================
成了。还挺准。慢慢深入

网友:
提高采样频次,软件滤波

网友A:
1莫元,这个太没诚意了吧;
一般是去掉明显超过范围的值,然后取平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莫元,这个太没诚意了吧;
一般是去掉明显超过范围的值,然后取平均

这个太不稳定了

网友B:
1:先冒泡
2:去最大最小值获取中间的几个值
3:平均
4:平均后的值进入FIFO
5:每采样一个轮回,将FIFO的数据平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先冒泡
2:去最大最小值获取中间的几个值
3:平均

成了。还挺准。慢慢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