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线步进电机能用L298驱动吗

楼主(2013-05-16):
4线的好理解,一对一对的接,现在手上有个5线的28BYJ-48,看网上有人说可以用L298控制,但是想不明白那个VCC要怎么接。

网友:
接两个线圈中的两根线。中间抽头、或者一边扔掉。

网友:
用万用表量量电阻就行。

楼主:
谢谢postek
搜到了,可是回复里不会上图片,呵呵
http://wiki.emsym.com/wiki/28BYJ48
那么,是不是我只要针对1、3和2,4,当成4线的使用就行了呢?

网友:
28BYG一般是小型玩具步进电机,不需要L298这样的“高档”电路,用ULN2003做电压驱动即可。

楼主:
是的是的,主要是手头上有个298的模块板,刚才翻遍了所有的器件盒都没有找到2003,所以就。。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