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的cyclone ii 、 iii 、 iv的FPGA封装相同吗?

楼主(2013-05-16):
请教大家一下,如果  altera的cyclone ii 、 iii 、  iv的都是FPGA封装,比如都是256的FPGA封装,那么他们 完全相同  吗?

网友:
你是问引脚定义?当然不会完全相同.

网友A:
III 和IV是相同的。其他没注意!

网友:
楼上的肯定?

网友:
2和4肯定不一样,我研究过的

楼主:
我不是说引脚定义,我说的是 焊盘的大小和排列位置 ,是不是一样的  ?

楼主:
呵呵,BGA256应该都一样吧,但我第一次用BGA封装,而且在altera网站上没有找到针对cyclone iv的封装库,正自己画,
不想做废掉了,只是想确认下
知道就说一下, 没必要这么说吧

网友(2014-05-10):
引用 网友A:
III 和IV是相同的。其他没注意!

感谢分享,在官网没找到 altiu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