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RF24L01的它的晶振二端电压对地多少?

楼主(2013-05-16):
在网上买了二片NRF24L01网上下了原程序更改了一下但二片都没反应,供 3.3V时量了晶振二端的对地电压只有零点几伏。
请问有谁手上有NRF24L01的它的晶振二端电压对地多少?谢谢!

网友:
检查电源电压稳不稳定,用示波器看!

网友A:
量了一下,大约0.5v 通信时上升0.1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了一下,大约0.5v 通信时上升0.1v左右

麻烦你帮我量一下,不连数据线,即只供上 3.3V时多少伏,我想判断一下跟程序的影响是怎样?谢谢!(用数字表 20V档实测我的供电 3.06V晶振二端的对地电压只有 0.01V,不知道是否买的坏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