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亲们:讨论下,什么情况下AD采集用到放大电路,详情看...

楼主(2013-05-16):
1:光敏5506,拿个1K电阻,和5506串联,接到5v上,采集电压中俩者中间取值。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我这个没有拿放大器

=================数据处理==================
1:典型的拉上10个值,取平均
2:就像评委评分那样,去掉一个最高值,去掉一个最低值,取平均

=================分割线=================
1:其他模拟数据的采集将断断续续写到上面,请版主不要取消"再编辑"选项
2:希望大家把自己的新的写出来,我断断续续的会粘贴上去的

网友A:
我最近做了一个用M16的AD采集,光敏是5539,串了10K的电阻,也是接5V的,LZ的意思我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做了一个用M16的AD采集,光敏是5539,串了10K的电阻,也是接5V的,LZ的意思我不是很明白。 ...

10K电阻!?你单独测量你那个电阻范围大概多少?我的那个光敏电阻范围在1K左右,所以我串联1K电阻,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对了,我问下,这个AD采集时候,ATMEGA16如果外接晶振8M,AD分频系数2。这岂不是AD时钟达4MHZ,算上每次AD转换13个时钟,4M/13=307692hz,根据乃奎斯特斯特采样定理,理论上采样被测模拟信号的频率最高岂不是153846hz=153khz。这么高的频率。为何马潮老师P329页书上说的是7.7khz,相差这么多啊
我明白了,尽管提高采样频率,但硬件不求行,前辈经验说的是硬件不求行,强行提高会降低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