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淘宝里看到这个节电器,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3-05-16):
如图

说实话,看那插头都不让人放心啊。

网友A:
大电容,刚插上电表看起来转得慢

网友:
功率因数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刚插上电表看起来转得慢

看着始挺像电容的,但是市电交流222可以么?

网友B:
感觉是电容补偿功率因数
从能量的角度节省30%以上,打死我都不信

网友:
还能防雷,保护家电?哈哈哈,太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电容补偿功率因数
从能量的角度节省30%以上,打死我都不信

如果真有效果。国家早就强制安装了。

网友C:
电容啊,以前讨论过,补偿功率因数,家用没有太大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啊,以前讨论过,补偿功率因数,家用没有太大用处

好吧,又学习了一次

网友D:
原理么?就是“人傻、钱多、速买”
开玩笑的,它这个玩意就是骗人的,这电容补偿功率因数用,但对一般家庭来说,这点补偿或许没用或许有反作用(某种情况下会电到人哦)。

并且,电网那边,也不推荐用电户自行补偿功率因数。

总之,就是骗人。

网友:
是不是对感性负载有点作用啊?不知道电表计算的是不是视在电能?

网友:
这个纯粹就是骗人的

网友:
应该就是几个电容。用来做功率因数补偿的,一般工厂的话电动设备多,所以功率因数很低,这无增加线损等,一般用电容来做补偿。
但对家庭来说的话,家里面电动设备很少,基本上不用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么?就是“人傻、钱多、速买”
开玩笑的,它这个玩意就是骗人的,这电容补偿功率因数用,但对 ...

我感觉这玩意还是有点用的,但是不会达到宣传的那么大

网友:
这玩意儿拔掉后,不小心手碰到插头的两个脚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