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 LGT性价比应用

楼主(2013-05-16):
最近移动电源市场火爆,小研究一下移动电源,感觉略有收获,于是乎与众位一起探讨。像移动电源这样的消费类电子产品,成本当然是考虑的第一因素,目前方案冒似不少,集成IC的,MCU+分立元件的,不过对于我们电子爱好者而言,DIY是我们最大的兴趣,当然首选后者。说到MCU,性价比最大,且功能强大的非LGT莫属,于是乎就用了LGT MCU的方案。
移动电源是一个集储电,升压,充电管理于一体的便携式设备。
先说充电管理,简单理想的充电器

当然这种没法用在我们的移动电源上面,现在到处都是带USB的小火牛,当然从这里取电最方便,还可从电脑取,USB出来5V,再过一个二板管的压降刚好。如下图:

对锂电池的充放电管理当然用专用的电芯管理IC,如下图:

十分高效方便,市面上有很多电源管理IC,用法都大相径庭,用哪款都差不多,这次偶用了S8261,MOS管用了两片8205A并联,如下图:

两片并联保证足够的充放电电流。

接下来是升压输出部分:
市面升压IC也很多,偶用了G5177A

1.在VIN=3.3V,VOUT=5V/1A效率达到92%;
2.空载电流低到0.2mA;
3.输出ShutDown功能;
4.内置软启动电路来抑制输入浪涌电流;
5.内置电流补偿环路来保证源电压效应和负载效应;
Duty,因此在此处电感感量建议用2.2uH。
6.内置过流和短路保护;
5.2A时,输出表现为打嗝输出。
7.内置过温保护;
其功能很强大,在这面向大家说段关于升压IC的插曲,因本人是第一次用这个东东,升压IC的纹波噪声的干忧非常大,初次布线没经验,打头回板回来那个纹波大呀,几乎没法用。所以在这给广大有兴趣的朋友在这里要小心了,布线的时候看好厂家布线建议说明等,(布局布线很重要地)偶们DIY者都是前仆后继地,小困难阻挡不了偶们。先上这部分原理图:

小弟不材,在布这个电路出来纹波依有几十个mV.

下来该说到LGT单片机了,

AD,内部1%精度RC,用来做移动电源绰绰有余了。
LGT内部输入阻抗是20K,所以用如下电路来采集电池电压:

LGT的poweroff模式静态功能是35UA,高电平唤醒,唤醒电路如下:

4组电量显示如下图:

到这里硬件部分基本就结束了,电路如有不足之处或有改良之处的请各位指点指点哈。

关于软件部分,大部分都大同小异,在这里贴出AD采集和休眠唤醒这部分的吧,给大家借鉴,同时也欢迎拍砖。
AD采集部分

u16 DrvADC_Convers(u8 vref,u8 channel)
{
        u16 retval;
        ADCSRA = 0;                                                //disable ADC
        DIDR0 = 0;//|= (1 << channel);                //disable digital port
        ADMUX = ((vref << 6) | channel);

        ADCSRA |= (1 << ADEN) | (1 << ADPS0) | (1 << ADPS1);                //enable ADC
        NOP();
        NOP();
        NOP();
        NOP();
        NOP();
        /*dummy read*/
        ADCSRA |= (1 << ADSC) | (1 << ADPS0) | (1 << ADPS1);                //enable conversion

        while(!(ADCSRA & (1 << ADIF)));
        ADCSRA |= (1 << ADIF);                //clear ADC interrupt flag

        retval = ADCL;
        retval |= (ADCH << 8);
        /*availably read*/
        ADCSRA |= (1 << ADSC) | (1 << ADPS0) | (1 << ADPS1);                //enable conversion

        while(!(ADCSRA & (1 << ADIF)));
        ADCSRA |= (1 << ADIF);                //clear ADC interrupt flag

        retval = ADCL;
        retval |= (ADCH << 8);
        return retval;
}
然后是滤波,滤波方法很多,多采些数,去最大最小取平均,如想再稳定,再取几组这样的平均值再来平均。

这是休眠和唤醒部分:
/*****************************************************************************
** Function name        :                Mcu_Power_Off
** Descriptions                :
** parameters                :                None
** Returned value        :
*****************************************************************************/
void Mcu_Power_Off(void)
{
        PMCR |= (1 << RC1KEN);
        while((RTCSR & (1 << WREN)) !=0x80);
        RTCSR |= (1 << PWEN);
        while((RTCSR & (1 << WREN)) !=0x80);
        RTCSR |= (1 << POWOFF);
}
//**********************************************放在main开始处
void Mcu_Power_Up(void)
{
        // 判断是否从POWER OFF模式唤醒
        if(RTCISR & (1 << WKUF))
        {
                PMCR |= (1 << RC1KEN);
                delay_us(500);
                RTCSR = RTCSR & 0xfe;
                while((RTCSR & (1 << WREN)) !=0x80);
                RTCSR &= ~(1 << PWEN);
        }
}

到此就结束了,完整的电路图和代码因版权等种种原因就不方便贴出了。欢迎感兴趣者一起来讨论。

网友A:
DW01+8205一直以来这个图就有错误!

网友:
你单片机成本太高,根本无法成为产品,只能自己玩。

网友B:
整个电路休眠后的功耗大了,建议用带使能端的LDO给单片机供电,AD采样电路用NMOS做开关,成本增加不多,整机功耗降到10ua以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整个电路休眠后的功耗大了,建议用带使能端的LDO给单片机供电,AD采样电路用NMOS做开关,成本增加不多,整 ...

说的对。
记得见过体重计电子称,用的是PMOS管加三极管做电源开关,用蜂鸣器(用脚踩一下,震动的蜂鸣器产生电压唤醒)唤醒,做到待机整机功耗小于1u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的对。
记得见过体重计电子称,用的是PMOS管加三极管做电源开关,用蜂鸣器(用脚踩一下,震动的蜂鸣器 ...

你这个唤醒方式能做个图发出来吗,不是很明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唤醒方式能做个图发出来吗,不是很明白,谢谢

估计是用的压电陶瓷蜂鸣片吧,震动蜂鸣片后,会产生一定的电压用来触发单片机,这个可以做个测试,思路挺新颖的

网友E(2013-07-14):
我原来是用M48做的移动电源方案,PCBA都出了几万片了,后来成本太高顶不住了,想用这个LGT8F08A来替换,结果发现使用上很多出入,无法下手

网友:
难道比stm8还便宜?

网友(2013-08-19):
引用 网友A:
DW01+8205一直以来这个图就有错误!

哪里有错?你贴个正确的图上来。不懂就不要误导同胞们!

网友F:
我这里有个同步整流升压的IC,比你这个异步升压的效果好多了,有兴趣可以发几个样品你测试一下
贴个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里有个同步整流升压的IC,比你这个异步升压的效果好多了,有兴趣可以发几个样品你测试一下
贴个原理图 ...

这个G5177也是同步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原来是用M48做的移动电源方案,PCBA都出了几万片了,后来成本太高顶不住了,想用这个LGT8F08A来替换,结 ...

遇到了哪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DW01+8205一直以来这个图就有错误!

麻烦说说有什么问题的? 产品刚好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唤醒方式能做个图发出来吗,不是很明白,谢谢

应该是用压电片经二极管4148给MOS栅极充电开启三极管。。。。

网友:
LGT的方案有优势吗?2A的总成本多少?HOLTEK的专门出了个同步的,官方说要2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