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一款单片机是COMS器件还是TTL器件?

楼主(2013-05-16):
RT。单片机芯片手册上一般不会直接指出是COMS器件还是TTL器件。

网友:
都Cmos工艺的了吧?

网友:
Cmos输出几乎是轨到轨,剩下的还用说吗?

网友:
地球上从来没出现过TTL工艺的单片机。

网友:
都是CMOS吧,如果是TTL那功耗就直接上去了。

网友:
手册上因

网友:
没听说TTL单片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