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编码器怎么输出模拟量?

楼主(2013-05-16):
10位BCD码并行输出的绝对值编码器怎么把信号转成模拟量输出的呢?

网友:
加个单片机转换一下。

网友:
加模块转换

楼主:
能给个思路不啊,
我现在想用硬件实现的,是不是先转成自然2进制,再+D/A和加法器输出模拟量?

网友:
PLC的画采入,计算,加个模拟量输出就行
4-20mA 0-5V 0-10V

楼主:
如果不用PLC怎么实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