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PAPAGO后备电源,解决汽车启动时,PAPAGO二次启动问题

楼主(2013-05-16):
新购入一个PAPAGO 320, 但是由于内部没有锂电池, 只有法拉电容.

但是这样子会有个问题, 就是汽车启动时,电瓶会拉得很低,趴趴狗就关机重启, 于是就做了个延时关机电源,供大家参考

抽屉里面一个封存的铅酸

看看生产日期, 别指望容量很高的,不过坚持一分钟问题不大

洞洞板搭出来的电路

使用效果, 如果汽车点烟器有电源时, 汽车电瓶就向papago供电, 同时为小电瓶充电

汽车电源断开时,小电瓶就向趴趴狗供电,并且维持一分钟,一分钟后自动断开

效果嘛... 满意    外观 - 恶心

网友:
哪里用的找这么麻烦,接个二极管不就得了吗?

网友:
这个可以发汽车论坛,这个再搞复杂一点,一般都能被加精,而且还能被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