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ds1302 只要 接通备用电源就发热~

楼主(2013-05-16):
用之前买的那款,在主电源接通工作的情况下装备用电池就会发热(国产1302的通病),但是还可以使用,装电池之前先断掉电就行了,也不会有人一天到晚装电池,影响不大,可以工作

后来在taobao上买了一批,擦,只要有备用电源连接着 就发热   ,,,,备用电池根本没法使用

怎么一批比一批质量烂呢    不带这么坑人的吧   fuck!!!

网友A:
买进口  6元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进口  6元 没问题

怎么区分进口飞进口      看价格 ?   单片低于1元的肯定就是山寨的      貌似一个rtc  6rmb价格有点让人难以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区分进口飞进口      看价格 ?   单片低于1元的肯定就是山寨的      貌似一个rtc  6rmb价格有点让人 ...

你售价+6元不就行了

要转变思想

网友:
美信的英明就这么被毁了,你那芯片能算是DS1302吗

RTC在6元以上的也很多

网友:
换DS3231吧,一步到位,不折腾。

网友:
我也用过几毛的1302,没遇到LZ的问题。

检查一下原理图、程序看看。。

网友:
我用过国产的,叫什么兴威帆,其他型号的RTC,貌似也不错
可以要样片的

网友:
DS1302好像有一个什么充电功能还是二极管来的,看看是不是它打开了。

网友:
加钱上ds12c887

网友:
这个问题我纠结了很久了,要买好的,国产就算你串电阻或者二极管,也工作不到30天,教训啊,做产品的兄弟门一定要记得

网友:
国产的要雄起呀

网友:
需要确认主电源与备用电源是否接反,电压是否正确,这个很关键。
DS1302的控制引脚需要上拉确定空闲时的电压,否则不管是国产还是进口工作都不正常。如果你需要低价,考虑别的芯片,如果你需要高精度,需要别的芯片,1302主要是玩玩而已,6块钱的价格真心不贵。你可以再考虑下。
另外一般晶振的误差较大(频率,匹配电容),所以需要常常校准才行,最好使用集成晶振的,否则还不如几块钱的电子表走的准。

楼主:
哪位有比较成熟稳定的电路图

再回去检查一下硬件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126861-1-1.html 楼主看看这个,我以前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126861-1-1.html 楼主看看这个,我以前发的帖子

1.假货或者质量不好的产品,有时候上电之后会特别特,解决方法是换原装芯片,我的就是这个原因发烫的
2.没有接0.1uF电容,也有可能会发烫
3.注意1脚接5v,8脚接电池,网上有些中文数据手册翻译的是错的,看了英文原版的确定的
4.代码bug,代码的时序不对也可能发热,要注意检查
----------------------------------------------------------------------------
1、我买的1302才几毛钱   所以应该不是原装的芯片
2、不知道这个电容式接在哪个地方  能否给个图
3、我是这样接的    貌似有说法说备用电池那里还要接二极管  ,我的是直接把锂电池正极接8脚
4、应该不是代码问题  我另外一块 1302 接上锂电池没事(只不过不能再带电的情况下装电池),运行也很正常

-------------------------------------------------------------------------
另外,山寨1302的匹配电容接多少比较好    我的32768的晶振

还有  我的IO脚没接上拉(另外一片不接上啦也可以工作)

网友:
不用接匹配电容的,那个是晶振的参数。晶振参数里面好像有个匹配电容什么的,
0.1uf的电容接正负极就行了,那种瓷片电容,但是离芯片的正负极越近越好
代码里面最好关闭涓流充电功能,你还是串个三极管吧 把锂电池的电压降低到3V,我用的纽扣电池,电压没你的高
如果还是发烫,你可以试试上电之前用吹风机的热风烘干一下,如果环境潮湿也有发烫的可能性

网友:
DS1302这个片子山寨太多了,误差大的吓人。我有一片,用频率计测时钟已经是标准的32768.00Hz,照样一个月快好几分钟。因为这个片子根本没有时钟测量端,直接测晶振会影响参数。。。
现在都改用DS3231了,贵一些,但是精度好。

网友:
我用的这个电路,晶振外壳要接地,也是几毛钱一片的。一个月就差几秒钟。基本上好几个月不用调。没有发热现象

网友:
这个芯片山寨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