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 EasyWeb例程出错

楼主(2013-05-16):
用开发板自带的EasyWeb想实现TCP链接的客户端功能,向服务器发送数据

单步调试的时候没有问题

全速运行 两秒后就会进入到HardFalt 不明白原因

请问哪位有类似LPC1768的EasyWeB程序呢 借我参考一下 谢谢

网友(2014-08-21):
您好,我在lpc1788上用easyweb程序来连接到tcp服务器上,但是连接上去,向您来请教,我的QQ 289659775

网友:
现在能连接上了,但是也是出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我现在换成uIP了,用起来比较稳定,TCP服务端和客户端的程序都能成功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