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011正常工作与低功耗状态之间的切换

楼主(2013-05-16):
前段时间做了款温度检测探头,由MSP430F2011、NRF24L01、DS18B20组成在一起。今天测试的时候发现这么个问题,我用万用表做了测试,接上探头的时候,功耗是95微安,然后我去掉了NRF24L01和DS1B20之后测量出来的电流为93微安,目前是单片机的功耗很大,数据手册上说,单片机在待机的时候,功耗只有0.5微安,请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下原因,我用的是单片机内部晶振,请问各位做低功耗的时候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坐等大侠出现

网友:
嗯,是有点大,可能跟你的电路有关。看看是不是哪个电阻用小了,导致电流增大吧。

网友A:
把ADC等外设的电源都关掉 就可以了, 把用户手册从头到尾看一遍

网友:
占不用的IO口,电平要和外部电路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ADC等外设的电源都关掉 就可以了, 把用户手册从头到尾看一遍

其实亲测过,ADC的耗电大概仅为2~3uA,LCD的耗电约为2uA。内部模块开关对功耗影响不是很大。外围电路的影响倒非常大。很可能一个电阻值用的不对,或者IO口配置不对,就导致外围电路耗电一下子提高几百个uA。

网友:
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