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的MCU需要什么资源?我们会几种一起上

楼主(2013-05-17):
如果想吃一顿饺子,就得从冰箱里取出肉,剁馅儿,倒面粉、揉面、醒面,擀成皮儿,下锅……
一整个繁琐流程,就是为了出锅时那一嘴滚烫流油的热饺子。

如果这个过程,禁不住饿,零食下肚了,饺子出锅时也就不香了……《非诚勿扰3》

网友:
需要adc检测电压 gpio控制mos管

通道与管脚 取决于 功能

网友A:
支持一起上的方案!!
酱油一下…………

功能要求:
IO输出(器件的使能控制)
ADC接口(采集电池电压进行电量预判断,甚至电流检测)
SPI接口(用于OLED显示)
库仑计接口(根据选型不同,可能为1-wire或IIC总线,均可用IO模拟)
EEPROM(用于保存库仑计的相关参数)

-----以上要求,STM8足矣胜任,价格便宜,而如今stlink也被成功山寨,DIY成本随之降低-----

网友B:
仿  带底板  的开发板方案。在底板上打一圈 2.54的孔,上面爱用神马mcu搭,就自己做个mcu的转接小板得了。

网友:
外殼塞得下嗎?

网友C:
只要片内带个不错的AD,最好带片外基准,其余的接口都可以用IO口模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片内带个不错的AD,最好带片外基准,其余的接口都可以用IO口模拟

监测电量的话…… 知道个大概就行,不需要那么精确

精确的有库仑计、、、、、

网友D:
不自知道OLED屏是什么接口,SPI的话,STM8S003F或者103F我想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仿  带底板  的开发板方案。在底板上打一圈 2.54的孔,上面爱用神马mcu搭,就自己做个mcu的转接小板得了。 ...

这样外壳塞不下吧

网友:
哈哈哈,做成底板的,喜欢210的,喜欢上系统的都可以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样外壳塞不下吧

学    GSM 模块,仿照 邮票孔 焊接,不要用插针插座

网友:
哈哈,好一个DIY,绝对赞同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学    GSM 模块,仿照 邮票孔 焊接,不要用插针插座

要是四面的邮票板就不好拆,弄不好会损坏底板焊盘。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起上的方案!!
酱油一下…………

+1
用最有性价比的

网友:
推荐的mcu最好报下批量价格;

网友:
带REF引脚的8位单片机才能更好地使用精确的参考电压,我了解的也就是C8051F和STM8L

网友:
引用 网友G:
+1
用最有性价比的

+·1

网友H:
我还是认为,有2输入ADC及2输出PWM就足够了。

网友:
考虑性价比比较好,假如32位比8位便宜,还采用就不合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自知道OLED屏是什么接口,SPI的话,STM8S003F或者103F我想就可以了,

OLED支持SPI+IIC+8080+6800,

随意选。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还是认为,有2输入ADC及2输出PWM就足够了。

ADC两路是不够的。
算一下:
电池电压
输入电压
充电电流
放电电流
电池温度

可选:
输出电流 2路

不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关注,Stm8我来试试,纯业余来搞下,今天会收到约2500片EL背光超薄1602

EL的寿命太短了。
升到高压,元件占了不少空间。

网友:
多种MCU可以选择,不错。
同时还是学习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自知道OLED屏是什么接口,SPI的话,STM8S003F或者103F我想就可以了,

SPI,IIC,8080都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是四面的邮票板就不好拆,弄不好会损坏底板焊盘。

看样子不会超过20个io,sop20的样子就够了,不需要4边引脚

网友:
小声推荐下msp430,看中它的低功耗。。。

网友:
推荐HT45F4M,HT45FH4M,三合一,把充电管理,DCDC都省了,还是同步升压,效率高。但好像这个芯片买得挺好贵的。
我们也在开这类芯片,哈哈,但还不成熟。

网友:
引用 网友I:
ADC两路是不够的。
算一下:
电池电压

没必要吧。2路PWM控制充电和放电MOS,一路ADC检测电流,另一路检测电池电压。温度不用考虑,你又不大电流放电。照你的设想,别说200,就是2000也拿不下来。

网友:
ADC2路有点少。有4路可以了。输入电流,电压。输出电流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I:
ADC两路是不够的。
算一下:
电池电压

amo有用库仑计的打算,所以
电池电压
充电电流
放电电流
电池温度
这些直接从库仑计种读出

网友:
有20pin封装的足够了,用邮票孔的板,两边的,大家都方便。

等你们做好了,我就用STM32F050F6P6移个,传说中0.4$不到。

网友K:
感觉也可以考虑下430。

网友:
尽量使用 stm8 stm32 avr 因为我只有这三种开发工具

网友:
想报名,怎么参与

网友:
引用 网友K:
感觉也可以考虑下430。

430就比较贵了吧

网友:
如果用飞思卡尔的LL16就好了,这个料很好用

网友:
我推荐LL16和C8051F9xx。这两种单片机我可以分别提供3套或以上的仿真器。It's  Free。

网友:
新华龙的300系列的51体积小巧,建议使用
STM8也不错

海尔单片机不知道怎么样
但是个人认为很有必要用上,这个很有意义

完全按我的意思,应该把芯海科技的高精度AD也用上,可精确定位电压电流
吼吼,不错不错!

网友:
用大众性的片子最好,不要刻意追求低功耗、价格。建议用Pic12F683 。能做进去的人,都是高手!

网友:
随便用一个51就行了,何必那么复杂呢

网友:
能用C语言开发的MCU,只要一种单片机开发好了程序,都可以很方便移植到其它类型的单片

网友L:
没一个大概的硬件框架,你们讨论这些有用吗?
个人感觉STM8L系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 现在STM32F100的价格这么低,也可以选用。性能和资源备用足够。缺点:没EEPROM

网友M:
1、最基本的PWM频率8bit下100KHz以上(最好200KHz以上),频率越低电感越大,电工们都知道;
2、PWM输出IO口驱动能力要强,否则要外接MOS驱动电路,效率上不去;
3、电压基准要稳,否则要外加基准了,成本上去了;
4、ADC速度要快,否则闭环相应速度慢了,纹波就有可能大了;
5、MCU工作电压范围要宽,否则电池电压低了什么参数都没保证了;
6、ADC输入低端死区要小,否则电流取样电阻要大,效率低了,或者加运放成本又高了;
7、抗干扰能力不要太差,这个不说你也知道了;
8、要尽可能低功耗;
随便列举了这几点,能满足以上条件的MCU已经很难找了。

网友:
分析得很好,楼上推荐一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M:
1、最基本的PWM频率8bit下100KHz以上(最好200KHz以上),频率越低电感越大,电工们都知道;
2、PWM输出IO ...

用单片机做,考验的就是程序的运行效率,

网友N:
AVR、STM8都没问题吧 LGT当然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单片机做,考验的就是程序的运行效率,

那是因为你了解的还不够深入。

网友:
引用 网友N:
AVR、STM8都没问题吧 LGT当然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基本上都能做,只是好坏的区别而已。
比如说STM8在16MHz频率下,要做到8bit PWM 频率大约62KHz ,你可以试算一下电感要多大体积,输出滤波电容要多大体积;
另外如果用IO口直接驱动MOS来做升压的话,一般IO驱动单颗小功率MOS(比如5V1A移动电源)上升沿和下降沿勉强可接受,如果驱动2颗MOS(5V2A移动电源)就很吃力了,这时候不加MOS驱动电路,MOS自身损耗就大了,效率降低可靠性也降低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没一个大概的硬件框架,你们讨论这些有用吗?
个人感觉STM8L系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 现在STM32F100的 ...

这个电路我简单看了一下,当电池电压低到3.0V时基准可能已经不稳了。而且431要选对。

网友:
还是avr吧  对avr比较有感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单片机做,考验的就是程序的运行效率,

应该是:考验的是MCU的外设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电路我简单看了一下,当电池电压低到3.0V时基准可能已经不稳了。而且431要选对。 ...

因为在电池电压低于3.3V的时候就保护了。。 而且STM8内部有1.27V(数值不是很确定)的VREF参考电压。可以反推出外部基准电压的。

看你上面的几个回复,你以前应该是做高科技的吧。
移动电源这东西,不需要很高的基准,这不是在做高精度传感器。任何产品讲究够用就好。过分强调高精度,只会出现在论文上。
也不需要200K的开关频率。一方面这么高的频率需要特殊的MOS ,同时也需要专业的驱动。就移动电源的体积和市场定位来说这些都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目前很多的移动电源产品,PWM频率也就在20K~30K。
另外目前电感的封装技术和以前不一样了。特别是全密封的电感,
对于移动电源,内部MCU的工作电压范围是3V~5V。

网友:
1、电池电压低于3.3V的时候就保护至少10%的能量没有释放,用内部基准反推当然也是可以的;
2、移动电源的基准直接与电池保护的性能密切相关,如果基准1%,取样电阻1%,那么你的产品最大误差有2%,假设充饱电压设计为:4.2V,那么2%范围:4.116V-4.284V;假设充饱电压设计为:4.25V,那么2%范围:4.165V-4.335V;这个偏差你肯定受不了,那怎么办?设计偏差大了,指标又要小那怎么办,那就品质筛选呗(山寨公司可能就直接放过去了),制程直通率就下降了,所以重不重要因人而异了;
3、关于开关频率,现在高端的DCDC频率都上MHz了,常规的也有500KHz,20-30KHz电感要47uH以上了,47uH电感做小体积直流阻抗就大了,这样效率就低了;

网友:
瑞萨的R8C R5F212K4 ,很便宜,PWM 模块丰富

网友:
在MCU方面,建议使用ATMEL,ST8,ABOV,PIC芯片,不要使用OTP的芯片,也不要使用只支持ASM芯片,毕竟是DIY,成本稍微可以不关注,关键是我们能够从中学到东西。
另外库仑计能否用单片机来支持,不要使作TI,美信的库仑计,因为他们的芯片都要特殊的烧录器,而且芯片还要学习,会加大个人的投入成本。建议直接使用单片机写。
提高电流检测精度就可以了。

网友:
ADC先最好选12位的吧,检测充电电流,放电电流精度高点。取2.5V基准电压时,10位ADC 精度2500MV/1024=2.4MV,   采样电阻取50毫欧,2.4MV/0.05= 48MA  ,最小采样电流为48MA
                                                                         12位ADC 精度2500MV/4096=0.61MV,  采样电阻取50毫欧,0.61MV/0.05= 12.2MA  ,最小采样电流为12.2MA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算的,我只是菜鸟的,见笑了

网友:
习惯用ASM语言写源代码了,不知是否有限制一定用C的或是C++之类的

网友:
现在做移动电源如果是DIY可以玩一玩! 如果想在商业市场进行销售,没有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