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LOX 系列gps模块为什么和其他品牌的不通用

楼主(2013-05-17):
入手几块UBLOX系列 4型5型模块,其中5系列灵敏度优于SiRFIII,但确不能直接替换到装置中,主要表现经纬度解析不出来,貌似语句较特别,与常用的模块如SiRF、Trimble、motorola不同,请问高手们应如何修改程序才能使用啊?

楼主:
搞清楚了,都是UBLOX模块那个万恶的小数点后五位造成的不通用,不知怎样改成小数点后四位输出啊?调整单片机程序不知行吗

网友:
不但经纬度不同,速度也有差别吧,手里有几块ATMEL的ublox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