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出数据时会突然死机,怎么回事?

楼主(2013-05-17):
  第一次使用AD7705,在调试的过程中感觉这个芯片跟其它的AD“脾气”很不一样!
测试使用的是干电池电压,数据出来的是对的。总共出1000个数据,其中一节可以全部所有的数据都出来,
但换成另外一节,只能出一部分数据了。
而且在出数据的过程中,我突然把电池拔掉,换成另外的电压,数据一下就停掉了。一定是停在DRDY等待上了
就是说AD运行中不能换电压啊,实际使用中肯定不行!
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程序我是按照手册后面的写的,程序如下:
下面是AVR程序 SPI时序使用软件模拟的,数据串口返回PC。
WriteSPI(0x20);//下步设置时钟
    WriteSPI(0x00);//CLK=2.4576MHZ
    WriteSPI(0x10);//下步操作设置寄存器
    WriteSPI(0x44);//自校 增益1 单极性 无缓冲
    while(GET_BIT(STAT_PORT,DRDYP));//等待DRDY TO LOW
    for(datalen=0;datalen<1000;datalen++)
    {
        WriteSPI(0x38);//下一次读数据寄存器
        while(GET_BIT(STAT_PORT,DRDYP));//等待DRDY TO LOW
        tdata=ReadSPI();//读16位数据
        SendByte(tdata>>8);//串口返回
        SendByte(tdata);
    }

网友:
这玩意真不好伺候,我也在用这个调试,网上的资料也参考了,就是不行,也可能是假芯片,后来换成tlc2543+ad623了!

网友:
是SPI接口迷失了,复位一下

网友:
3楼正解,需要控制器给他复位。这款芯片的抗干扰需要在硬件上处理下。

网友:
这货我每读写一次就送30个一节的高电平

网友:
我用AD7705很久了  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lz用的很可能是国产山寨的芯片,很难伺候,时序和AD的有些区别的吧

网友:
三楼说的对,这玩意抗干扰很差,软件需要一出问题就按它的手册复位SPI接口。产品用过国产兼容TM7705,这么处理后还是能用的。

网友:
“就是说AD运行中不能换电压啊”
肯定不能让供电间断啊,重新上电之后必须复位在写控制字配置一下,这是手册上要求的啊。乖乖的按手册操作就行,我都量产了这片子性能非常棒,除了转换速率慢点。
你试过2个片子,一个好用一个不好用,如果渠道没问题就还得好好看看时序。

楼主:
19楼我的意思你理解错误了,我说的换电压是AIN+ AIN-  两端的测试电压

楼主:
  刚才死机的问题我解决了!
对于我的程序来说,这真的很简单,只要把DIN脚在空闲的时候置成高电平,特别是用软件模拟SPI协议时DIN脚用完就要设成高电平。

网友(2013-12-26):
引用 楼主:
刚才死机的问题我解决了!
对于我的程序来说,这真的很简单,只要把DIN脚在空闲的时候置成高电平,特别是 ...

真是这样吗,我的程序读完数据之后也把DIN置高了,但是还是会出现读一会儿数据就停止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