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3.0产品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3-05-17):
有一个案子需要做一条usb3.0的延长线,一端是一个公头,一端是一个母座,延长线需要做一个指示功能,当有USB3.0的数据经过此线传输的时候需要点亮指示灯,可以使用单片机来做,我想请教一下有没有数据通过延长线我怎么来监测。方法越简单越好,但一定要稳定可靠,希望大家能给点建议。

USB3.0支持在无数据传输的时候进入低功耗模式,那我可以监测到这个状态吗,如果可以该如何实现

网友:
检测数据线的电平?

网友:
USB3.0信號建立完成后,只要不是處於E-IDLE狀態上,信號線上始終是有數據的

网友A:
你所說的數據指的應該是協議層數據 而非鏈路層數據。USB3.0的5Gbps信號建立起來,鏈路層始終是有電平變化(除非鏈路層進入E-ID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說的數據指的應該是協議層數據 而非鏈路層數據。USB3.0的5Gbps信號建立起來,鏈路層始終是有電平變化( ...

我不需要知道他是什么数据,我的问题是,在传送数据的过程中我怎么可以知道他是有数据在传输了,就电量LED灯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需要知道他是什么数据,我的问题是,在传送数据的过程中我怎么可以知道他是有数据在传输了,就电量LE ...

不要想當然 看看USB3.0規範再說吧
5Gbps信號點LED 你能看到什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需要知道他是什么数据,我的问题是,在传送数据的过程中我怎么可以知道他是有数据在传输了,就电量LE ...

总线不Idle,至少125us还是多久就会从主机发一个时间戳的报文。。。直接检测线上线号,表现出来就是就是一直有数据传输。实际上不一定有用户的数据。

你要想检测用户的数据载荷,只能收下来数据然后分析报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总线不Idle,至少125us还是多久就会从主机发一个时间戳的报文。。。直接检测线上线号,表现出来就是就是 ...

125us指的是USB2.0信號,USB3.0信號跟USB2.0信號是獨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想當然 看看USB3.0規範再說吧
5Gbps信號點LED 你能看到什麽?

不是用信号点LED ,是当有数据在传输的时候点亮LED(用其他电路) ,现在的问题是我如何知道他有没有数据流过延长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用信号点LED ,是当有数据在传输的时候点亮LED(用其他电路) ,现在的问题是我如何知道他有没有数据 ...

上面几个人不是都跟你说了吗,USB3.0只要连接上就有数据传输,但这个数据并不一定是用户的数据传输.所以不分析报文的话看起来的效果就是一插上线LED就一直是亮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几个人不是都跟你说了吗,USB3.0只有连接上就有数据传输,但这个数据并不一定是用户的数据传输.所以不 ...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5us指的是USB2.0信號,USB3.0信號跟USB2.0信號是獨立的

ITP报文,尽管是Shall的。

USB3尽管链路独立,底层修改,但是上层机制基本是照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