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SM模块设计电源使用MIC29302bu时的重要提示

楼主(2013-05-17):
29302bu输出端使用的电感不易过大,sim900等模块开机瞬间产生的压降会导致电感放点产生波峰,超过4.2V后,模块异常关机,无提示,希望大家注意

网友A:
没理解,LDO的输出怎么还用电感?

网友B:
用LM2576供电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理解,LDO的输出怎么还用电感?

电感用来防止模块产生的干扰波返回到电源上干扰单片机,但是实际证明没什么大用,不过示波器上看多少起点点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LM2576供电行吗

强烈不推荐使用2576,你用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感用来防止模块产生的干扰波返回到电源上干扰单片机,但是实际证明没什么大用,不过示波器上看多少起点 ...

既然这样,把电感放到LDO的输入端,电感前面再加个电容,做个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这样,把电感放到LDO的输入端,电感前面再加个电容,做个滤波

呵呵,谢谢,猫大侠了,俺们确实是这么做滴,不过为了保险些,后面也加了个,多余了,呵呵,现在把那个电感短接了,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这样,把电感放到LDO的输入端,电感前面再加个电容,做个滤波

最近好久没联系你了,做什么项目呢现在?

网友C:
不用电感  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电感  好些

确实如此

网友D(2013-07-05):
用mic29152给gprs供电,无电感,输出端并了一个1000u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mic29152给gprs供电,无电感,输出端并了一个1000uf电容。

这就是正确滴,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正确滴,呵呵

GPRS模块瞬间电流能到2A  MIC29152最大1.5A  应该没问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RS模块瞬间电流能到2A  MIC29152最大1.5A  应该没问题的吧

恩,问题不大,但是不代表没有!哥们你哪里的,怎么这么早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问题不大,但是不代表没有!哥们你哪里的,怎么这么早呀

使用情况还好,之前买散新的MIC29152 出过问题。

MIC29152 原装要8元,太贵了

想用SPEIX29302代替,不知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情况还好,之前买散新的MIC29152 出过问题。

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speix 与  mic 差价还挺大,质量上又差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speix 与  mic 差价还挺大,质量上又差距吗?

购买途径不同,没办法对比

网友D:
引用 楼主:
购买途径不同,没办法对比

芯片的品牌不一样呢  和购买途径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的品牌不一样呢  和购买途径有什么关系?

翻新打磨,假的,正品的,残次的,当然不太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翻新打磨,假的,正品的,残次的,当然不太一样了

speix 与  mic 差价还挺大,质量上又差距吗?

当然是 原厂货进行对比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理解,LDO的输出怎么还用电感?

我用4节1.5V电池供电,使用这个电源芯片可靠吗?
大电流的LDO电源芯片太少了,可以使用DC-DC吗?
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4节1.5V电池供电,使用这个电源芯片可靠吗?
大电流的LDO电源芯片太少了,可以使用DC-DC吗?
给 ...

你可以试试4个1.5v的电池串联,然后接一个3欧的水泥电阻,看看电阻上的电压还剩多少?

网友E:
我用4节1.5V电池供电,使用这个电源芯片可靠吗?
大电流的LDO电源芯片太少了,可以使用DC-DC吗?
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2013-08-05):
引用 网友A:
既然这样,把电感放到LDO的输入端,电感前面再加个电容,做个滤波

虽然还没有用到这个,不过先记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烈不推荐使用2576,你用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

没做个这个,能大概说一下,不可以的现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4节1.5V电池供电,使用这个电源芯片可靠吗?
大电流的LDO电源芯片太少了,可以使用DC-DC吗?
给个 ...

苹果猫不是都回答了?
模块瞬间需要最大电流2A
所以需要用3R电阻做测试,看看电压有没有被拉低,就可知道驱动能力够不够
就知道你这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F(2013-09-10):
自己设计的板子,供电、下载程序都正常,可是sim卡总是处于关机状态,一直关机,不欠费,什么原因啊?????????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设计的板子,供电、下载程序都正常,可是sim卡总是处于关机状态,一直关机,不欠费,什么原因啊??? ...

上原理图看看,是不是你没控制开机呀

网友:
有控制开机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上原理图看看,是不是你没控制开机呀

有控制开机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有控制开机的

看到原理图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原理图了吗

一会有空看看

网友: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我用的是sim908的模块,在做数据透传的时候,总是发不了数据,但是,上位机已经和模块终端建立连接了,我发数据的AT命令顺序如下:AT+CIPSEND回车,然后写入要发送的内容,最后发0x1a,但是就是发不了,我想问一下最后的0x1a是按照16进制发送,在编程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我现在用的是send_string(0x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