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号码管打印机色带上面安装了一个EEPROM??

楼主(2013-05-17):
如题:
      为什么色带外壳上面要加装一个EEPROM?
      是打印机厂家为了保证打印机使用的时候,客户使用的是自己的色带? 还是有其他的配置信息在里面??

网友A:
这和你为什么要加密你自己的产品一个道理。

网友B:
读出来,复制1个看看,哈哈

网友C:
和激光打印机的硒鼓一个道理,耗材才是最赚钱的,让你能随便加耗材了他不亏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激光打印机的硒鼓一个道理,耗材才是最赚钱的,让你能随便加耗材了他不亏死了。 ...

受教了  ,  看来经验不仅仅局限于设计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和你为什么要加密你自己的产品一个道理。

那里面就是加密的信息喽  为了和自己的产品匹配。
谢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LS正解

哈哈  多谢
PS: 头像好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出来,复制1个看看,哈哈

复制产品出来?

网友E:
楼主 是什么牌子的打印机,贴个照片看看!

网友F:
和墨盒、硒鼓一个道理吧,一方面是用自己家的色带,一方面可以记录已经用了多少色带,色带快用光的时候提示,我用的硕方的打号机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G:
卖 色带(or 墨盒 or 硒鼓)送打印机的地步了。。

网友H:
这些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你加密的复杂度高,你芯片的成本就高,你自己受得了么?
你芯片的成本低,你加密的复杂度就低,就容易被破解。
那个硕方的兼容芯片好像已经有了。不然,有些人关注耗材价格的,你也要想办法搞个廉价版的兼容耗材出来。
PS:其实兼容耗材可以由原厂出品,只是标注这是兼容耗材。如果没人知道的话,可以更好地增加利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是什么牌子的打印机,贴个照片看看!

就是号码管打印机啦 电器柜接线标号用的 去车间无意看到他们拆下来用过的  翻过来一看  还有块迷你电路板 撬出来就看到E2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号码管打印机啦 电器柜接线标号用的 去车间无意看到他们拆下来用过的  翻过来一看  还有块迷你电路板 ...

牌子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墨盒、硒鼓一个道理吧,一方面是用自己家的色带,一方面可以记录已经用了多少色带,色带快用光的时候提 ...

开始也以为是计算色带使用量的  , 但是电路板在色带盒上面没有任何检测的部分连接 ,所以想不通 ,后来楼上的各位说是为了产品匹配用的。
难道是主机每次使用后, 计算使用的长度 , 再写回色带盒????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些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你加密的复杂度高,你芯片的成本就高,你自己受得了么?
你芯片的成本低,你加 ...

对耗材没研究 ,就是突然看到了 ,自己少见多怪了吧  ,毕竟坛里很多高手 ,就顺便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墨盒、硒鼓一个道理吧,一方面是用自己家的色带,一方面可以记录已经用了多少色带,色带快用光的时候提 ...

恩恩  估计是了
色带使用长度主机来检测 ,再写到E2???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卖 色带(or 墨盒 or 硒鼓)送打印机的地步了。。

市场怎么样 俺不知道啊 !
就是不懂  想问清楚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市场怎么样 俺不知道啊 !
就是不懂  想问清楚  哈哈哈

没别的意思,就是有时候耗材比打印机本身都贵。。。

网友I:
我们用的好像是个ATINY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们用的好像是个ATINY单片机

直接放个单片机在色带盒上面???

网友J:
我用的打标机上就有一个EEPROM,不过可能不是为了防止破解啥的,
我当时惊奇的是,用了一段时间后它提示 色带 可能快用完了,请更换色带,
我不信,结果没打好少字,果然色带到底了,用完了,
原来EEPROM里只是存放的色带用量信息,
当然也有可能防止盗版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用的打标机上就有一个EEPROM,不过可能不是为了防止破解啥的,
我当时惊奇的是,用了一段时间后它提示 色 ...

嗯   估计和打印机一个原理了

网友(2014-02-28):
读出EEPROM上的数据 进行分析。搞得像破解密码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