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 SPI从机不能发送数据,求高手帮忙!!!急急急

楼主(2013-05-17):
我用C8051F381 SPI 作为从机发送数据,时钟是PLC给的,250K. NSS片选线是从单片机中P1.0与NSS短接,用于模拟PLC给的NSS片选线。有个外部中断0,当上升沿是触发中断,用于SPI发送数据。我是新手,请高手看下。

代码如下:

sbit SS = P1^0;

// P0.0 - SPI SCK    (digital input, open-drain)
// P0.1 - SPI MISO   (digital output, push-pull)
// P0.2 - SPI MOSI   (digital input, open-drain)
// P0.3 - SPI NSS    (digital input, open-drain)
// P1.0  -  Skipped,     Push-Pull,  Digital
void PORT_Init (void)
{
   P0MDOUT = 0x02;                     // MISO 推挽方式输出
   P1MDOUT   = 0x01;                 //  P1.0 推挽方式输出
   P1SKIP    = 0x01;

   XBR0 = 0x02;                        // SPI使能
   XBR1 = 0x40;                        //  XBAR 使能
}

//时钟初始化,48M
void Oscillator_Init()
{
    FLSCL     = 0x90;
    CLKSEL    = 0x03;
}

// SPI初始化
void SPI_Init()
{
    SPI0CN    = 0x05;    //SPI使能,4线从机模式,空闲状态处于低电平,以第一个边缘位中心
}

//INT0初始化
void Interrupts_Init()
{
    IT01CF    = 0x0E;                //INT0 输入为高电平有效;INT0 端口引脚选择位p.6
    IE        = 0x01;                  //使能INT0
   TCON      = 0x01;               //INT0 为边沿触发
}

//当PLC有时钟来时,P0.6触发一个由低到高的单稳态信号,从而触发中断0
void INT0_ISR(void) interrupt 0
{
   SS = 0;                      //NSS 置低
  SPI0DAT = 0xAA;        //数据赋给SPI0DAT
   while(!(SPI0CN&(1<<SPIF)));                //SPIF标志位置1,说明数据发送完成
  SPIF = 0;
  SPI0DAT = 0xAA;
   while(!(SPI0CN&(1<<SPIF)));
   SPIF = 0;
   SS = 1;                   // NSS拉高
}

void main(void)
{

   Port_IO_Init();
   Oscillator_Init();
   Interrupts_Init();

   EA = 1;  //总体中断使能

  while(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