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在热插拔之后读出的数据全部是0,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5-17):
如题,SD 卡初始化正常,SD卡里面有几张图片,在热插拔之后读出的数据全部是0,

SD卡的格式是FAT32。

求助中... ...

由于提出的问题有错误,帖子已重新编辑!

网友A:
串口能读SD卡?我没看错吧?至少也得用个SPI才能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能读SD卡?我没看错吧?至少也得用个SPI才能读啊。

SD卡用的是SPI模式

网友B:
lz,如果我问你,为什么我通过串口读取spi flash中的数据的都是00,或者说EEprom中的数据,都是00。

你会怎么回答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如果我问你,为什么我通过串口读取spi flash中的数据的都是00,或者说EEprom中的数据,都是00。

你会 ...

确实有问题,惭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z,如果我问你,为什么我通过串口读取spi flash中的数据的都是00,或者说EEprom中的数据,都是00。

你会 ...

我NNNN天以前读过MMC卡,CMD0初始化之后一次可以读取32页的数据(每页512字节),但SD卡是坏的,CMD1进不去。我用的是68013的IO模拟SPI时序。我不知道你串口什么东西,但如果读到全0,说明你串口转SPI绝对是出了问题,因为你不插卡,读到的应该是FF。

网友C:
如果你是读0扇区的话,要注意有些卡启动扇区并不一定是0,可以用winhex看一下在读。
若以前正常读出来过,那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读0扇区的话,要注意有些卡启动扇区并不一定是0,可以用winhex看一下在读。
若以前正常读出来过, ...

嗯,启动扇区不会全是0,SD卡我又格式化为FAT16了,winhex下数据正常,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NNNN天以前读过MMC卡,CMD0初始化之后一次可以读取32页的数据(每页512字节),但SD卡是坏的,CMD1进不 ...

我不是来问问题的。

我是举个例子给lz,他明白就好。

他这样问,没有人可以帮助他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启动扇区不会全是0,SD卡我又格式化为FAT16了,winhex下数据正常,如图。。。 ...

你那个是逻辑扇区,要读物理扇区.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