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蓝牙模块向手机发送数据,自动断开蓝牙

楼主(2013-05-17):
求助:
    新买了个BC04蓝牙串口模块,调试电脑和手机,双方都是默认9600,8,1,n,传输数据正常。
    接下来,单片机通过RS232发送16进制数据,比如37 24 30 00 11 00什么的,RS232和蓝牙串口模块接上,再和手机蓝牙串口助手连接。
    刚连接上手机端就显示蓝牙断开连接。
   明明之前用手机和蓝牙连接上了啊,问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手机的兼容?         或者重启手机试试

没发现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的兼容?         或者重启手机试试

没发现有这样的问题。

很奇怪的。
用电脑端串口助手发送的数据通过BC04_B发送到手机端 能收的到,工作正常。
然后用单片机通过BC04_B发送数据 一发送数据蓝牙就断开。
单片机波特率是没问题的。
会不会是BC04_B蓝牙模块坏了?

楼主:
结贴,自己解决了。买的BC04_B演示板的问题。
蓝牙演示板模块供电采用miniusb供电 另一端连接在电脑上,单片机供电也是电脑usb供电 ,两个usb端口电压可能不是同一个地。
蓝牙模块转换芯片为max3221 单片机rs232转换芯片为max232 ,二者通信可能有未知问题。
最后,将单片机的vc 和 gnd  ,tx,rx 分别连在蓝牙模块相应的四个管脚,最后问题解决。
初学者用演示板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