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LAB C18的相对路径,如何设置?

楼主(2013-05-17):
原来TCP/IP工程另存为后:
D:\MYwork20110603\RFC_TEL_PIC_V3这个是工程目录
D:\MYwork20110603\Microchip\TCPIP Stack(TCP/IP的源文件)
D:\MYwork20110603\Microchip\Include
D:\MYwork20110603\Microchip\Include\TCPIP Stack(TCP/IP的头文件)
编译成功,但TCP/IP文件,与工程文件不在同一个目录下,不好备份

为了好管理文件内容,修改后:
D:\MYwork20110603\RFC_TEL_PIC_V3这个是工程目录
D:\MYwork20110603\RFC_TEL_PIC_V3\Microchip\TCPIP Stack(TCP/IP的源文件)
D:\MYwork20110603\RFC_TEL_PIC_V3\Microchip\Include
D:\MYwork20110603\RFC_TEL_PIC_V3\Microchip\Include\TCPIP Stack(TCP/IP的头文件)
现在出现编译错误。

如何设置在MPLAB C18 V3.44设置相对路径呢?期待大神出现。。。。。

网友A:
在Project窗口中,Add Files...,然后在添加文件窗口选择第二项:User:File(s)were created especially for this project,use relative path,这样就是设置相对路径,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roject窗口中,Add Files...,然后在添加文件窗口选择第二项:User:File(s)were created especially for ...

还是编译不通过。

我在手册上看到关一路径的描述是这么样的:

2.5.1 系统头文件
在 MCC_INCLUDE 环境变量中指定的路径和由-I 命令行选项指定的目录中搜索用
#include <filename> 包含的源文件。MCC_INCLUDE 环境变量和-I 值都是由分号
界定的搜索目录列表。如果被包含的文件在 MCC_INCLUDE 环境变量列出的目录和-I
命令行选项列出的目录中都存在,那么将从由-I 命令行选项列出的目录中包含此文
件,而忽略 MCC_INCLUDE 环境变量列出的目录。
2.5.2 用户头文件
先在引用被包含文件的源文件所在目录中搜索用 #include “filename”  包含的源文
件。如果找不到,则采用搜索系统头文件的方式搜索此文件 (参见第 2.5.1 节 “系统
头文件”)。

在 MCC_INCLUDE 环境变量中指定的路径”和“由-I 命令行选项指定的目录”这两句怎么理解,或者在MPLAB上是怎么设置?

谢谢了。

网友:
看下按下面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2014-12-02):
现在这个编译器使用的人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