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3-05-17):
求高手指导,我的电路板上的一个器件离干扰源太近,导致连接它的导线和其附近的信号线和3.3V的电源线都有很大的干扰,有时候会使3.3V的电源降到零伏以下,使单片机复位,但是那个器件的的位置又不能用移动,空间有限,线与线的距离又不能太远,能请哪位前辈给个我个建议吗?

楼主:
额、、、、、、、就没有一位高人愿意出来指点小弟一下下??????

网友A:
至少得来张截图吧,然后做下标注

大湿神功未成,凌空飞渡会落水的

网友B:
法无定法。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尤其是电子,变化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得来张截图吧,然后做下标注

大湿神功未成,凌空飞渡会落水的

是这样的,我把热热敏电阻放在高压部分,需要检测他的温度,把采样的值送到单片机,但是问题是热敏电阻受到高压的干扰,牵出来的信号线对这个电路都有干扰,3.3V的电源电压都被拉的很低,导致单片机工作出现问题紊乱。3.3V的电压出现的波形如图,周围的信号线也会出现相似的波形,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望前辈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法无定法。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尤其是电子,变化太多了。

嗯,我将问题重新说了一下,望前辈能给个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把热热敏电阻放在高压部分,需要检测他的温度,把采样的值送到单片机,但是问题是热敏电阻受 ...

能把3.3V都拉低,干扰相当大了哦。

网友C:
你采样电路有没有滤波?

网友D:
热电阻与单片机之间的信号是隔离传送的吗?
把热敏电阻两端加一个合适电压的TVS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采样电路有没有滤波?

有滤波的,我在信号线上接了一个102P的电容接地,难道是接的电容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电阻与单片机之间的信号是隔离传送的吗?
把热敏电阻两端加一个合适电压的TVS怎么样? ...

我的电路图是这样的,不知道设计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光加电容还不行,还要先串个电阻,组成RC滤波。102P的电容也太小了
换104的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加电容还不行,还要先串个电阻,组成RC滤波。102P的电容也太小了
换104的好点 ...

嗯,谢谢你,我先试试看

网友:
能把电源都拉低的干扰不应该叫干扰了,怀疑安装问题,可能有漏电短路.

网友A:
热敏电阻测高压电路的温度?
电压有多高?交流直流?电流如何,是否有突发电流等

如果精度和速度要求不高,建议红外测温
否则建议隔离测量,高压电路部分直接使用隔离电路测得温度后转换为数字信号
通过光耦将数据传回

==========================
但就现有电路而言,建议使用抗造一点的运放,
将热敏电阻上耦合的共模信号吸收掉后再传给单片机
模拟器件的可靠性会远远高于数字器件的

运放电路注意配合共模电感、TVS、电容什么的,将干扰尽量吸收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路图是这样的,不知道设计的有没有问题

C7  前一定要串电阻,2k-10k,另外建议不要去掉102p电容,直接加104p,以更好的滤除不同频段干扰。
给热敏电阻的电源端也要处理,串个电感试试

网友F:
哪有那么强悍的干扰啊,你还是查电源吧。3.3V上串联一个肖特基然后在再家一个电容可以对付来自电源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加电容还不行,还要先串个电阻,组成RC滤波。102P的电容也太小了
换104的好点 ...

貌似不行啊,我在热敏电阻前后都加了电容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C7  前一定要串电阻,2k-10k,另外建议不要去掉102p电容,直接加104p,以更好的滤除不同频段干扰。
给热 ...

嗯,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电阻与单片机之间的信号是隔离传送的吗?
把热敏电阻两端加一个合适电压的TVS怎么样? ...

加一个瞬态二极管吗?哦,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敏电阻测高压电路的温度?
电压有多高?交流直流?电流如何,是否有突发电流等

嗯,谢谢前辈的指导、、、、、、、、、、、、、、、、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加一个瞬态二极管吗?哦,试试看

TVS意义不大,这种空间辐射进来的干扰能量不大,频率很高,TVS都不一定有反应。
你还是在热敏电阻的连线上想办法,成本支持用屏蔽线吗?
或者在进线路板处做LC滤波,电源和AD两条线都加

网友G:
这个所谓的干扰源是什么??怎么布线的??是否确定这个所谓的干扰源的影响,被干扰的电路又是怎么布线的。

遇到这种问题,滤波只能算是治标不治本而且效果不好,应该隔离或是屏蔽的手段来解决。

网友C:
我的意思就是C7前加电阻。

网友:
全金属屏蔽,热敏电阻涂导热脂

网友H:
你的3.3V是怎么出来的上图看看。不可能有干扰源能把3.3V拉到0的要是那样你辐射多大啊!!要是能拉0,你做什么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所谓的干扰源是什么??怎么布线的??是否确定这个所谓的干扰源的影响,被干扰的电路又是怎么布线的。 ...

恩,干扰源就是算是一个氙气灯管,温敏电阻就是贴在灯管附近的,温敏电阻是通过导线拉出去的,布线是与其他信号线平行布线包括3.3V电源线,其实导线从灯管中拉出去就可以避免干扰了,但是领导总是觉得这样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希望我设计电路来解决,前辈能给个好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就是C7前加电阻。

恩恩,是我理解错了,呵呵,我水平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TVS意义不大,这种空间辐射进来的干扰能量不大,频率很高,TVS都不一定有反应。
你还是在热敏电阻的连线 ...

呵呵,试过了,用TVS真的没用,继续尝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3.3V是怎么出来的上图看看。不可能有干扰源能把3.3V拉到0的要是那样你辐射多大啊!!要是能拉0,你做什 ...

呵呵!3.3V就是用6V电压7533稳压直接传过来的,那个瞬时高压可以达几百伏

网友I:
波形看着像阻尼啊!好好查查电路,会不会是哪里振荡了? 干扰吧3.3V 电源都给干掉了,感觉有点夸张,要么就是你电源有问题!

网友:
进入单片机AD之前必须要进行RC滤波,看这样子15K电阻+2uF电容都不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波形看着像阻尼啊!好好查查电路,会不会是哪里振荡了? 干扰吧3.3V 电源都给干掉了,感觉有点夸张,要么就 ...

嗯,好、、、、、、、、、、、

网友J:
先把热敏电阻放远一点看看,确定是否是从这个地方引入的。
我看到不一定啊,有可能是从LDO输入端引入的。

网友K:
无隔离电路,又不把电路部分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无隔离电路,又不把电路部分传上来。。。。。

额、、、、不是俺上传电路啊,因为这个电路不是俺画的,抄板而已,俺只能模拟出原理图而已,但是能确保原理图是对的,能问一下大神,如果添加隔离电路的话,添加什么样的隔离电路呢?能给个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先把热敏电阻放远一点看看,确定是否是从这个地方引入的。
我看到不一定啊,有可能是从LDO输入端引入的。 ...

嗯, 我试过了,把温敏电阻拿掉以后电路运行正常,装上以后就不行了

网友L:
你试过 把 热敏电阻 独立放置后,你所说的干扰 会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试过 把 热敏电阻 独立放置后,你所说的干扰 会消失?

不会彻底消失,但是不会影响单片机和整个电路的正常工作,呵呵

网友:
最好是把PCB截圖上來  讓大家伙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彻底消失,但是不会影响单片机和整个电路的正常工作,呵呵

那你的 问题不在 热敏电阻的 摆放位置
还是 先把 干扰解决了再说。

网友M(2013-11-01):
引用 网友F:
哪有那么强悍的干扰啊,你还是查电源吧。3.3V上串联一个肖特基然后在再家一个电容可以对付来自电源的干扰 ...

请教大侠,电源处串肖特基再加电容能滤除干扰,是什么原理呢?最近遇到电源干扰烧MCU的情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M:
请教大侠,电源处串肖特基再加电容能滤除干扰,是什么原理呢?最近遇到电源干扰烧MCU的情况。 ...

我这样是为了降低电机启动瞬间,将电源电压拉低。很显然你的问题不在于这里。你是不是用了开关电源?还是老老实实的用变压器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样是为了降低电机启动瞬间,将电源电压拉低。很显然你的问题不在于这里。你是不是用了开关电源?还是 ...

是用了开关电源啊,那可能的原因有些呢?

网友(2020-12-03):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我怀疑是你的干扰太强,示波器信号被干扰了,3.3V没有真正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