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仿真中遇到定时时间过长怎么处理?

楼主(2013-05-17):
比如等待2S什么的!总是在计数浪费仿真时间啊!有没有办法跳过去呢?

网友:
你可以设置成等1ms啊!撞墙了转个弯就行

网友:
可以使用条件编译,仿真时一些不必要的计数器,设置小点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rootxie】 【wangjun403】:
我就是一猪脑子,呵呵。长记性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