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的ARM哪种具有输入直接连接到输出的CPLD的功能?

楼主(2013-05-17):
请问现在的ARM哪种具有输入直接连接到输出的CPLD的功能?

网友:
看不懂这段中文

网友:
神马啊,干不成我语文不及格…………

网友:
楼上确实语文不及格。

网友:
终于理解了,带有GPIO的ARM都可以接入到CPLD中,只要两者的电平兼容,或者一方可以接受另一方的电平范围即可。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ARM芯片的GPIO口具有跟CPLD类似的功能,可以使两个管脚处于直通状态吧,好像ADI有器件集成类似CPLD的可编程逻辑门,能实现所说的功能,去ADI官网找找吧

楼主:
就是菜包的意思。只是如果ARM能够实现就不用搞多个芯片了,真弄不懂ARM的架构咋就不和FPGA或CPLD合并呢。

楼主:
据说ADI的ARM不咋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菜包的意思。只是如果ARM能够实现就不用搞多个芯片了,真弄不懂ARM的架构咋就不和FPGA或CPLD合并呢。 ...

要人民币啊。

网友(2014-10-14):
带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的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