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7x/8x UCOSII LWIP1.4.1 测试中[有图][有码]

楼主(2013-05-17):
帮客户移植了一套基于LPC177x 的 UCOSII+LWIP1.4.1的例程,参考了路虎的程序,目前还在测试。 没什么测试经验也没什么测试工具,就用PC开个网页同时不断的Ping不知道和不合理,高手请多多指教了。付源码。

板子是客户自己的开发板,LPC1788+DP83848,原理图就不公布了(有需要的,我再整个参考的),PHY这块用谁家的基本都差不多。

网友A:
支持开源,挺好的,多个IP登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开源,挺好的,多个IP登陆试试!

非常感谢回帖,哈哈。周一我再测试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回帖,哈哈。周一我再测试下。

恩,希望测试成功,希望添加Modbus tcP ,多谢共享,等待您的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希望测试成功,希望添加Modbus tcP ,多谢共享,等待您的测试结果!  ...

Modbus暂时不添加了,事情太多了,可以考虑下半年加进去。今天又多机测试了下,1个IPHONE,1个远见的Android 板子,1个MACOS,1个WIN7.同时访问,MACOS和WIN7同时PING。大概三个小时了吧,没啥问题,我就这么放在那里让他们自生自灭了。

楼主:
各位看官,麻烦顶顶贴,激励激励我再发贴

网友:
一直想找LPC177x带LWIP的例子, 先谢谢了

网友:
LPC177x 的 UCOSII+LWIP1.4.1

网友(2013-07-23):
顶。。。内存资源占用情况如何?

网友:
谢谢,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Modbus暂时不添加了,事情太多了,可以考虑下半年加进去。今天又多机测试了下,1个IPHONE,1个远见的Andr ...

试了一下你的代码,静态ip就可以,dhcp就一直不成功,不知为何

网友(2013-10-10):
别ping了,光发ICMP包没啥意思。用脚本调 wget 做个压力测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看官,麻烦顶顶贴,激励激励我再发贴

你好:我用了你的程序,但是编译到lib_ascii.s文件时出错了,能否帮我看看,小弟新手,请多多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用了你的程序,但是编译到lib_ascii.s文件时出错了,能否帮我看看,小弟新手,请多多指导~

感觉可能是KEIL的版本问题,我用的是470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可能是KEIL的版本问题,我用的是470的

换成470真的编译通过了,只有195个warning!谢谢!

网友C:
有裸奔的没?玩不转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470真的编译通过了,只有195个warning!谢谢!

Warning不该有的,我再看看我的工程,检查一下你的工程设置,对语法的要求。我一般有程序洁癖,应该Warning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裸奔的没?玩不转系统

裸奔的,在LPCOPEN下边就有现成的。

网友D:
哈哈,这玩意在rt-thread下很容易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这玩意在rt-thread下很容易就搞定~

RT-Thread的版本里应该就已经支持了吧?这个是为了客户的需求移植的一个参考,哈哈!裸奔,RT-Thread,FREE-RTOS,UCSOIII主流的用法都有支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arning不该有的,我再看看我的工程,检查一下你的工程设置,对语法的要求。我一般有程序洁癖,应该Warni ...

给你看看我这边的编译过程。

Rebuild target 'DIF'
compiling app_hooks.c...
compiling main.c...
compiling task1.c...
..\..\app\task1.c(43): warning:  #223-D: function "create_tasks" declared implicitly
..\..\app\task1.c(31): warning:  #177-D: variable "cmdlen"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app\task1.c(32): warning:  #177-D: variable "cmdbuf"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compiling uart.c...
compiling task3.c...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7):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ETHERNETIF_INPUT_STK_SIZE" (declared at line 58 of "..\..\app\app_cfg.h")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8):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ETHERNETIF_INPUT_PRIO" (declared at line 36 of "..\..\app\app_cfg.h")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9):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BLINK_PRIO" (declared at line 37 of "..\..\app\app_cfg.h")
..\..\app\task3.c(104): warning:  #223-D: function "Init_lwIP" declared implicitly
..\..\app\task3.c(102): warning:  #550-D: variable "err" was set but never used
..\..\app\task3.c(42): warning:  #177-D: variable "http_html_hdr"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app\task3.c(43): warning:  #177-D: variable "http_index_html"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compiling task7.c...
compiling httpserver-netconn.c...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7):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ETHERNETIF_INPUT_STK_SIZE" (declared at line 58 of "..\..\app\app_cfg.h")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8):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ETHERNETIF_INPUT_PRIO" (declared at line 36 of "..\..\app\app_cfg.h")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9):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BLINK_PRIO" (declared at line 37 of "..\..\app\app_cfg.h")
compiling search.c...
..\..\app\search.c(114): warning:  #223-D: function "strncmp" declared implicitly
..\..\app\search.c(145): warning:  #223-D: function "strncmp" declared implicitly
compiling lpc177x_8x_systick.c...
compiling system_LPC177x_8x.c...
assembling startup_LPC177x_8x.s...
compiling debug_frmwrk.c...
compiling lpc177x_8x_adc.c...
compiling lpc177x_8x_can.c...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can.c(1567): warning:  #61-D: integer operation result is out of range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can.c(1571): warning:  #61-D: integer operation result is out of range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can.c(1614): warning:  #61-D: integer operation result is out of range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can.c(1618): warning:  #61-D: integer operation result is out of range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can.c(1661): warning:  #61-D: integer operation result is out of range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can.c(1665): warning:  #61-D: integer operation result is out of range
compiling lpc177x_8x_clkpwr.c...
compiling lpc177x_8x_crc.c...
compiling lpc177x_8x_dac.c...
compiling lpc177x_8x_eeprom.c...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eeprom.c(109): warning:  #1441-D: nonstandard cast on lvalue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eeprom.c(119): warning:  #1441-D: nonstandard cast on lvalue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eeprom.c(129): warning:  #1441-D: nonstandard cast on lvalue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eeprom.c(198): warning:  #1441-D: nonstandard cast on lvalue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eeprom.c(208): warning:  #1441-D: nonstandard cast on lvalue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eeprom.c(217): warning:  #1441-D: nonstandard cast on lvalue
compiling lpc177x_8x_emc.c...
compiling lpc177x_8x_exti.c...
compiling lpc177x_8x_gpdma.c...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gpdma.c(83): warning:  #1296-D: extended constant initialiser used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gpdma.c(84): warning:  #1296-D: extended constant initialiser used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gpdma.c(85): warning:  #1296-D: extended constant initialiser used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gpdma.c(86): warning:  #1296-D: extended constant initialiser used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gpdma.c(87): warning:  #1296-D: extended constant initialiser used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gpdma.c(88): warning:  #1296-D: extended constant initialiser used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gpdma.c(89): warning:  #1296-D: extended constant initialiser used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gpdma.c(90): warning:  #1296-D: extended constant initialiser used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gpdma.c(91): warning:  #1296-D: extended constant initialiser used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gpdma.c(92): warning:  #1296-D: extended constant initialiser used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gpdma.c(93): warning:  #1296-D: extended constant initialiser used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gpdma.c(94): warning:  #1296-D: extended constant initialiser used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gpdma.c(95): warning:  #1296-D: extended constant initialiser used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gpdma.c(96): warning:  #1296-D: extended constant initialiser used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gpdma.c(97): warning:  #1296-D: extended constant initialiser used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gpdma.c(98): warning:  #1296-D: extended constant initialiser used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gpdma.c(99): warning:  #1296-D: extended constant initialiser used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gpdma.c(100): warning:  #1296-D: extended constant initialiser used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gpdma.c(101): warning:  #1296-D: extended constant initialiser used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gpdma.c(102): warning:  #1296-D: extended constant initialiser used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gpdma.c(103): warning:  #1296-D: extended constant initialiser used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gpdma.c(104): warning:  #1296-D: extended constant initialiser used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gpdma.c(105): warning:  #1296-D: extended constant initialiser used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gpdma.c(108): warning:  #1296-D: extended constant initialiser used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gpdma.c(109): warning:  #1296-D: extended constant initialiser used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gpdma.c(110): warning:  #1296-D: extended constant initialiser used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gpdma.c(111): warning:  #1296-D: extended constant initialiser used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gpdma.c(112): warning:  #1296-D: extended constant initialiser used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gpdma.c(113): warning:  #1296-D: extended constant initialiser used
compiling lpc177x_8x_gpio.c...
compiling lpc177x_8x_i2c.c...
compiling lpc177x_8x_i2s.c...
compiling lpc177x_8x_mci.c...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i.c(234):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i.c(636):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i.c(994):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i.c(1043):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i.c(1063):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i.c(1102):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i.c(1121):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i.c(1158):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i.c(1270):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i.c(1276):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i.c(1472):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i.c(1575):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i.c(1596):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i.c(1618):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i.c(1661):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i.c(1685):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i.c(1725):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i.c(1737):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i.c(1780):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i.c(1792):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i.c(1848):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i.c(1860):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i.c(1895):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i.c(1906):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i.c(1946):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i.c(1957):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i.c(2019):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i.c(2032):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i.c(2121):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i.c(2134):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ompiling lpc177x_8x_mcpwm.c...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106):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110):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115):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119):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124):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126):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128):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132):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137):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141):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194):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199):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199):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203):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203):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208):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208):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212):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212):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217):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221):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226):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230):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245):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289):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293):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297):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297):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301):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301):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306):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306):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310):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310):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315): 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427): warning:  #61-D: integer operation result is out of range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mcpwm.c(431): warning:  #61-D: integer operation result is out of range
compiling lpc177x_8x_nvic.c...
compiling lpc177x_8x_pinsel.c...
compiling lpc177x_8x_pwm.c...
compiling lpc177x_8x_qei.c...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qei.c(290): warning:  #177-D: variable "ld"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compiling lpc177x_8x_rtc.c...
compiling lpc177x_8x_ssp.c...
compiling lpc177x_8x_timer.c...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timer.c(86):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ompiling lpc177x_8x_uart.c...
compiling lpc177x_8x_wwdt.c...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wwdt.c(51):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wwdt.c(56):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wwdt.c(239):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wwdt.c(244):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wwdt.c(276):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wwdt.c(281):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msis\Drivers\source\lpc177x_8x_wwdt.c(336): warning:  #940-D: missing return statement at end of non-void function "WWDT_GetStatus"
compiling lpc177x_8x_emac.c...
compiling api_lib.c...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7):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ETHERNETIF_INPUT_STK_SIZE" (declared at line 58 of "..\..\app\app_cfg.h")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8):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ETHERNETIF_INPUT_PRIO" (declared at line 36 of "..\..\app\app_cfg.h")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9):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BLINK_PRIO" (declared at line 37 of "..\..\app\app_cfg.h")
compiling api_msg.c...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7):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ETHERNETIF_INPUT_STK_SIZE" (declared at line 58 of "..\..\app\app_cfg.h")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8):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ETHERNETIF_INPUT_PRIO" (declared at line 36 of "..\..\app\app_cfg.h")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9):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BLINK_PRIO" (declared at line 37 of "..\..\app\app_cfg.h")
compiling err.c...
compiling netbuf.c...
compiling netdb.c...
compiling netifapi.c...
compiling sockets.c...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7):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ETHERNETIF_INPUT_STK_SIZE" (declared at line 58 of "..\..\app\app_cfg.h")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8):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ETHERNETIF_INPUT_PRIO" (declared at line 36 of "..\..\app\app_cfg.h")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9):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BLINK_PRIO" (declared at line 37 of "..\..\app\app_cfg.h")
compiling tcpip.c...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7):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ETHERNETIF_INPUT_STK_SIZE" (declared at line 58 of "..\..\app\app_cfg.h")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8):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ETHERNETIF_INPUT_PRIO" (declared at line 36 of "..\..\app\app_cfg.h")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9):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BLINK_PRIO" (declared at line 37 of "..\..\app\app_cfg.h")
compiling def.c...
compiling dhcp.c...
compiling dns.c...
compiling init.c...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7):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ETHERNETIF_INPUT_STK_SIZE" (declared at line 58 of "..\..\app\app_cfg.h")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8):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ETHERNETIF_INPUT_PRIO" (declared at line 36 of "..\..\app\app_cfg.h")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9):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BLINK_PRIO" (declared at line 37 of "..\..\app\app_cfg.h")
compiling mem.c...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7):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ETHERNETIF_INPUT_STK_SIZE" (declared at line 58 of "..\..\app\app_cfg.h")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8):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ETHERNETIF_INPUT_PRIO" (declared at line 36 of "..\..\app\app_cfg.h")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9):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BLINK_PRIO" (declared at line 37 of "..\..\app\app_cfg.h")
compiling memp.c...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7):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ETHERNETIF_INPUT_STK_SIZE" (declared at line 58 of "..\..\app\app_cfg.h")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8):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ETHERNETIF_INPUT_PRIO" (declared at line 36 of "..\..\app\app_cfg.h")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9):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BLINK_PRIO" (declared at line 37 of "..\..\app\app_cfg.h")
compiling netif.c...
compiling pbuf.c...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7):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ETHERNETIF_INPUT_STK_SIZE" (declared at line 58 of "..\..\app\app_cfg.h")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8):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ETHERNETIF_INPUT_PRIO" (declared at line 36 of "..\..\app\app_cfg.h")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9):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BLINK_PRIO" (declared at line 37 of "..\..\app\app_cfg.h")
compiling raw.c...
compiling stats.c...
compiling sys.c...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7):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ETHERNETIF_INPUT_STK_SIZE" (declared at line 58 of "..\..\app\app_cfg.h")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8):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ETHERNETIF_INPUT_PRIO" (declared at line 36 of "..\..\app\app_cfg.h")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9):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BLINK_PRIO" (declared at line 37 of "..\..\app\app_cfg.h")
compiling tcp.c...
compiling tcp_in.c...
compiling tcp_out.c...
compiling timers.c...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7):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ETHERNETIF_INPUT_STK_SIZE" (declared at line 58 of "..\..\app\app_cfg.h")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8):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ETHERNETIF_INPUT_PRIO" (declared at line 36 of "..\..\app\app_cfg.h")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9):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BLINK_PRIO" (declared at line 37 of "..\..\app\app_cfg.h")
compiling udp.c...
compiling autoip.c...
compiling icmp.c...
compiling igmp.c...
compiling inet.c...
compiling inet_chksum.c...
compiling ip.c...
compiling ip_addr.c...
compiling ip_frag.c...
compiling etharp.c...
compiling os_core.c...
compiling os_flag.c...
compiling os_mbox.c...
compiling os_mem.c...
compiling os_mutex.c...
compiling os_q.c...
compiling os_sem.c...
compiling os_task.c...
compiling os_time.c...
compiling os_tmr.c...
compiling os_cpu_c.c...
compiling os_dbg.c...
compiling cpu_c.c...
assembling cpu_a.asm...
assembling os_cpu_a.asm...
compiling lib_ascii.c...
assembling .\obj\lib_ascii.s...
compiling lib_math.c...
assembling .\obj\lib_math.s...
compiling lib_mem.c...
assembling .\obj\lib_mem.s...
compiling lib_str.c...
assembling .\obj\lib_str.s...
compiling sys_arch.c...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7):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ETHERNETIF_INPUT_STK_SIZE" (declared at line 58 of "..\..\app\app_cfg.h")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8):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ETHERNETIF_INPUT_PRIO" (declared at line 36 of "..\..\app\app_cfg.h")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9):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BLINK_PRIO" (declared at line 37 of "..\..\app\app_cfg.h")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c(62): warning:  #161-D: unrecognized #pragma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c(64): warning:  #161-D: unrecognized #pragma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c(224): warning:  #223-D: function "memset" declared implicitly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c(342): warning:  #223-D: function "memset" declared implicitly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c(387):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c(412):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c(421):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ompiling EMAC.c...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7):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ETHERNETIF_INPUT_STK_SIZE" (declared at line 58 of "..\..\app\app_cfg.h")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8):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ETHERNETIF_INPUT_PRIO" (declared at line 36 of "..\..\app\app_cfg.h")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9):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BLINK_PRIO" (declared at line 37 of "..\..\app\app_cfg.h")
..\..\ethernet\LWIP_Port1.4.1\ethernetif\EMAC.c(231): warning:  #177-D: variable "macaddress"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ethernet\LWIP_Port1.4.1\ethernetif\EMAC.c(341): warning:  #1-D: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
..\..\ethernet\LWIP_Port1.4.1\ethernetif\EMAC.c(46): warning:  #177-D: variable "Rx_Stat"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compiling ethernetif.c...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7):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ETHERNETIF_INPUT_STK_SIZE" (declared at line 58 of "..\..\app\app_cfg.h")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8):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ETHERNETIF_INPUT_PRIO" (declared at line 36 of "..\..\app\app_cfg.h")
..\..\ethernet\LWIP_Port1.4.1\arch/sys_arch.h(49):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PP_TASK_BLINK_PRIO" (declared at line 37 of "..\..\app\app_cfg.h")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92596 RO-data=3124 RW-data=1888 ZI-data=45648
".\obj\ucosii.axf" - 0 Error(s), 181 Warning(s).

网友(2013-11-11):
期待楼主说更多的细节,如果有个移植笔记就最好了~

网友:
参考下LWIP到ucos的移植  谢谢!

网友(2013-12-27):
顶起来。。好贴。。正在做STM32+UCOS+LWIP  求指导

网友:
LZ,您好,请问该移植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我移植到s3c2440,当运行到netconn_listen(_pstConn)时,任务不调度了,像死机了症状.

网友E:
楼主你好 我纠结lwip已经纠结了半个多月了,用的也是lpc1788+dp83848,现在按照你的程序移植到我的开发板上,只把硬件接口和EMAC_Init做了修改,现在问题出现了,程序到netconn_accept这个函数时就死机,仿真看了就是到这里之后跑飞了。是什么原因呢。 跟我keil版本没有关系吧 我用的是4.6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我纠结lwip已经纠结了半个多月了,用的也是lpc1788+dp83848,现在按照你的程序移植到我的开发板上 ...

检查一下你的硬件,还有飞掉后内核给你的信息是什么?原理图对比KEIL的开发板的。

网友F:
这个源代码移植的似乎有问题,我在S3c2440+dm9000首先在netconn_listen(_pstConn)处死机 ,后来修改邮箱设置无效函数,运行正常可以ping通,但接受http协议或过一段时间后随机性死机,不知道LZ是怎么做通的运行那么久也没出毛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源代码移植的似乎有问题,我在S3c2440+dm9000首先在netconn_listen(_pstConn)处死机 ,后来修改邮箱设 ...

和你硬件不一样,我和楼主一样的没问题的;你看看和硬件相关的修改的地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一下你的硬件,还有飞掉后内核给你的信息是什么?原理图对比KEIL的开发板的。 ...

十分感谢楼主分享代码,我现在问题依然存在,程序一直在sys_timeouts_mbox_fetch(sys_mbox_t *mbox, void **msg) 这个函数里循环,ping也ping不通,不知道是不是哪里不正确,硬件io定义都改为我板子上定义的,不知道还需要修改哪些地方,已经折腾好久了,楼主大人请您帮帮忙 指点一二,感激不尽啊~!

网友E:
坐等楼主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你硬件不一样,我和楼主一样的没问题的;你看看和硬件相关的修改的地方吧 ...

您好,请问您的硬件和楼主一样吗,

楼主(2014-01-26):
引用 网友E:
坐等楼主的回答~!

没有责任和义务帮你对比硬件,请自己先参考KEIL的,然后找代理商的FAE支持下,连接给你了
http://www.keil.com/mcb1700/mcb1700-schematics.pdf

网友:
谢谢 楼主 我已经搞定了 目前已经调通了 lwip在我lpc1788上裸奔

网友:
什么问题呀, 没上uCos吗

网友(2014-08-28):
怎么下载不了啊。。。

网友(2014-10-13):
引用 楼主:
裸奔的,在LPCOPEN下边就有现成的。

ls你好,我在lpcopen上下载了一个裸机下的lwip,但是没有找到裸机下的sys_arch.c,找到的是用os写的

你看看是我没有找对还是怎么回事。

下面是下载的文件:

网友:
好东西,真心好东西,正好跟我的代码进行毕竟。
最重要的是,我知道了还有lpcopen的平台,谢谢楼主

楼主(2014-11-29):
引用 网友G:
收藏了谢谢楼主

不客气

网友(2015-06-07):
感谢楼主分享,最近也在调试这个,遇到很多问题,没有头绪了。

网友(2016-04-16):
谢谢楼主,正不知道怎么移植lwip呢,正好可以参考!

网友(2016-12-06):
这个稳定性怎么样!楼主

网友(2017-05-11):
波特率正确,串口打印出来调试信息的为什么都是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