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 IC 简单应用,做心跳信号发射,疑问,电流和速度

楼主(2013-05-17):
LGT  IC 简单应用,做个心跳信号发射器,现在的疑问:电流和速度 :
用LGT IC 模拟137KHz 和141KHz 频率发射心跳的数据信号。频率不是很准,只是用延时来做频率。功能OK,就只是用在生产前段初测,够用了。
疑问是:电流和速度 。LGT 用的是IC 内部的16MHz 。
1. 电流是16 mA 。去掉全部的负载,还是。datasheet :约 5.9mA,这是为什么,哪位知道到,请说下,谢谢!
2. IC速度 ,程序原来是用atmel M8 做的,也是跑16MHz,现在程序延时要参数比M8的要减一半,就是 IC慢 一半。初用LGT IC,也是菜鸟,也请哪位知道到,请说下,谢谢!

程序就像下面一样,延时取反,模拟137KHz 和141KHz 频率。
                PORTA = 0XFF;
                delay_ms(x);
                PORTA = 0XF0;
                delay_ms(x);

另外有一个接收端。这个是发射。

编辑,改错别字,增加描述,公司网不能上附件。下班再贴。

网友A:
不知所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所云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我的表达那么模糊。
大电流问题知道了,我拿到的是,工程样办IC,厂家已贴出来了。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4684-1-1.html

网友B:
默认是8Mhz,要设置RC的分频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是8Mhz,要设置RC的分频寄存器。

哦,谢谢回复,我看校正哪显示16MHz ,6。我再试试,没看datasheet·,认打pp了

网友:
        3v的时候 分频到2M 启动ADC测试电流在将近3MA。
一个项目中的实际测试情况。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