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多少V一下视为低电平

楼主(2013-05-17):
如题 如果外接5v的电压,
单片多少V一下视为低电平

网友A:
网上copy的,请自行理解

网友:
TTL电平以2.4v为界限
CMOS电平以电源电压的0.65倍为界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copy的,请自行理解

每个芯片的直流特性里面都有定义

网友:
具体看单片机相关电气参数说明,Atmega 低于0.2Vcc,STM32的低于(Vdd-2)*0.2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