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为什么LPC1766发烫,单片机正常工作?

楼主(2013-05-17):
LPC1766发烫,单片机正常工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恭喜楼主片子挂了, 不是VCC对地短路,就是某IO口对地短路

网友B:
检查电源管脚…… 以及是否有IO对地有低阻抗回路

网友:
LPC也有这情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片子挂了, 不是VCC对地短路,就是某IO口对地短路

我外围电路就连接了一个蜂鸣器,然后别的都没有连,单烧驱动蜂鸣器程序,不发烫,烧AD程序,就开始发烫,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源管脚…… 以及是否有IO对地有低阻抗回路

电源回路是正常的,外围电路只有一个蜂鸣器接入电路中,单烧风驱动蜂鸣器程序,不发烫,把AD程序加进去烧就发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外围电路就连接了一个蜂鸣器,然后别的都没有连,单烧驱动蜂鸣器程序,不发烫,烧AD程序,就开始发烫, ...

还有与程序有关????AD端口寄存器配置对不?   AD端口对地电阻没有有测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回路是正常的,外围电路只有一个蜂鸣器接入电路中,单烧风驱动蜂鸣器程序,不发烫,把AD程序加进去烧 ...

哪买的片子?? 如果买到翻新或者假货…………那就只好恭喜你中奖了

网友C:
AD部分烧坏了!我之前有一次把某个AD脚直接接了12V,结果后来芯片可以正常刷TFT,正常工作。但是芯片就会越来越烫。只好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部分烧坏了!我之前有一次把某个AD脚直接接了12V,结果后来芯片可以正常刷TFT,正常工作。但是芯片就会越 ...

我是用的外部AD,用IO口模拟SPI通信的

网友:
IO口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