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 DMP移植 语法求教

楼主(2013-05-18):
1.楼主最近在将MPU6050的DMP部分代码移植到stm32中(IDE:uVision4.10),出现以下错误提示:
struct int_param_s {
#if defined EMPL_TARGET_MSP430 || defined MOTION_DRIVER_TARGET_MSP430
    void (*cb)(void);
    unsigned short pin;
    unsigned char lp_exit;
    unsigned char active_low;
#elif defined EMPL_TARGET_UC3L0
    unsigned long pin;
    void (*cb)(volatile void*);
    void *arg;
#endif
}; 错误指向此行
error:  #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2.还有记得前年天有网友问过以下问题
static struct dmp_s dmp = {
     .tap_cb = NULL,
     .android_orient_cb = NULL,
     .orient = 0,
     .feature_mask = 0,
     .fifo_rate = 0,
     .packet_length = 0,
};
error:  #29: expected an expression

想请问一下大家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我的编译环境没有正确设置吗,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因为你两个#if #elif都没中,相当于
typedef struct xxx=
{
};

这是不允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两个#if #elif都没中,相当于
typedef struct xxx=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的确是因为两个条件编译都没有中的原因。谢谢你。
另外还想请教一下第二个问题是怎么回事。

网友:
请教一下,DMP是什么意思

楼主:
就是Digital Motion Processor,MPU6050里面的一个模块,可以对原始的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数据进行融合之后输出。就不需要用户进行融合了,可以减轻主控芯片的负担。详细的资料你可以到invensense官方网站找找看。或者这两片帖子里面都有提到,你可以参考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8472-1-1.html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3D1#pid6669251

网友B:
我看了下我自己的代码
static struct dmp_s dmp = {
    /*.tap_cb = */NULL,
    /*.android_orient_cb =*/ NULL,
    /*.orient =*/ 0,
    /*.feature_mask = */0,
    /*.fifo_rate = */0,
    /*.packet_length =*/ 0
};

/*
struct int_param_s {
#if defined EMPL_TARGET_MSP430 || defined MOTION_DRIVER_TARGET_MSP430
    void (*cb)(void);
    unsigned short pin;
    unsigned char lp_exit;
    unsigned char active_low;
#elif defined EMPL_TARGET_UC3L0
    unsigned long pin;
    void (*cb)(volatile void*);
    void *arg;
#endif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的确是因为两个条件编译都没有中的原因。谢谢你。
另外还想请教一下第二个问题是怎么 ...

第二个简单啦,表示当前编译器不支持这种定义法,我知道GCC支持这种,

struct xxx={
  .xx0=y0,
  .xx1=y1,
};

改成
struct xxx={
  xx0;
  xx1;
};

struct xxx x0={x0, x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简单啦,表示当前编译器不支持这种定义法,我知道GCC支持这种,

struct xxx={

嗯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我自己的代码

嗯 看了一下 基本明白了 谢谢你

网友C:
7楼说的对,这就是gun.c和标准C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7楼说的对,这就是gun.c和标准C的区别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我也正在移植这个东西,编译已经能通过了,但是还没有调通,可以交流。

楼主:
嗯 能加一下QQ吗 103541173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正在移植这个东西,编译已经能通过了,但是还没有调通,可以交流。 ...

嗯 能加一下QQ吗 1035411735

网友(2013-11-17):
共同学习下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