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飞控板从电调取电方式上的小问题

楼主(2013-05-18):
          RT,  最近想自己弄一块飞控板, 电源输入上由于不想直接接12V的电源,所以就想参考一下KK飞控这方面的设计。 从网上找到得图如下:

图中可以看到,KK板是从电调取电的,  但是从图上看,他把所有电调的电源输出都并在一条路上。 之前好像听说,两个通过芯片稳压的电源(LDO或开关)即使是电压相等,也不能直接并联使用,不然会照成一路电源的损坏,不知道这个说法成立否

网友:
弄个3R33模块,改一个,从电池取电,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