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S7-300 支持WebService 吗?

楼主(2013-05-18):
目前项目中用到PLC以太网通信,上位机及服务器端有WebService服务接口,目前在选型PLC,不知道西门子PLC支不支持WebService通信,其他还有支持WebService服务的PLC吗?
附WebService简介:http://baike.baidu.com/view/67105.htm?fromId=157153
求助大神们给予指点,先谢谢啦~

楼主:
大家都不感兴趣吗?

网友A:
都支持!,加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支持!,加模块!

模块型号是多少,麻烦提供下,谢啦~

网友B:
200不支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不支持的吧

那300支持吗?恳请指点~

网友C:
300也应该不支持,毕竟是传统的工业产品,不会追求这么花哨功能的,至少性能要求还有厂商定位都不会有这个,300可以进行网页的诊断,但是是比较简单的功能,可以走OPC啊。你说的东西应该在SCADA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也应该不支持,毕竟是传统的工业产品,不会追求这么花哨功能的,至少性能要求还有厂商定位都不会有这个 ...

谢谢你建议~~
目前服务器及上位机已经上线使用,不可能考虑再去支持OPC了。所以得需要PLC通过别的收到连接到WebService上
请问大神,有专门的串口或别的接口转以太网的WebService的模块吗?

网友D:
S7-1200 系列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S7-1200 系列支持!

可否提供下相应的介绍链接及通信模块型号,网上没有查不到资料~3Q!

网友E:
目前服务器及上位机已经上线使用,不可能考虑再去支持OPC了。所以得需要PLC通过别的收到连接到WebService上
请问大神,有专门的串口或别的接口转以太网的WebService的模块吗?
你把驱动放在服务器上不就可以直接访问PLC了吗?西门子支持以太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前服务器及上位机已经上线使用,不可能考虑再去支持OPC了。所以得需要PLC通过别的收到连接到WebService上 ...

谢谢你的回答,请问您说的驱动指的是哪方面的驱动,可以详细说下实施流程吗?

网友E:
例如:在服务器上装个力控组态软件,PLC选择支持以太网例如:CPU 315-2PN/DP,力控直接访问数据库不就OK了吗。不知道你的具体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例如:在服务器上装个力控组态软件,PLC选择支持以太网例如:CPU 315-2PN/DP,力控直接访问数据库不就OK了 ...

我们的PLC和服务器主要交互数据就是产品的温度、压力数据,这些PLC需要实时上传到服务器上,服务器对数据做记录和汇总。。
您说的方法也是一种比较好的实现方式,PLC和组态软件通过以太网作为桥梁,组态软件和服务器通过数据库作为桥梁。但这样服务器的压力会比较大,需要实时查询各个PLC有没有数据需要更新,服务器显得有些主动,同时也增大的服务器的压力,服务器端业务也需要做很多改动。
要是有种简易的方法,架设起PLC与WebService通信的桥梁就好了

网友:
我们的PLC和服务器主要交互数据就是产品的温度、压力数据,这些PLC需要实时上传到服务器上,服务器对数据做记录和汇总。。
您说的方法也是一种比较好的实现方式,PLC和组态软件通过以太网作为桥梁,组态软件和服务器通过数据库作为桥梁。但这样服务器的压力会比较大,需要实时查询各个PLC有没有数据需要更新,服务器显得有些主动,同时也增大的服务器的压力,服务器端业务也需要做很多改动。
要是有种简易的方法,架设起PLC与WebService通信的桥梁就好了...。。。

你这点数据算什么  以太网 没问题的,我们大点的工程用户能出钱的基本都采用这种方式,服务器负责读数据,工作站访问服务器。

如果考虑驱动读取占用资源太大,可以在PLC编程把要传的数据打包采用非协议传输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S7-1200 系列支持!

1200还没开始正式的市场推广了吧?西门子内部去年才开始做1500的内部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