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MP2451(DC-DC)用的电感

楼主(2013-05-18):
这个IC的开关频率达到2MHz,不知道需要考虑哪些参数,要求SMD, 体积小.

楼主:
我找到淘宝一家店家,品种很多很全,我希望在里面的品种中选择一种,但店家不熟悉参数。

网友:
电流,感量

datasheet上有推荐感量

按照这个买就可以了

楼主:
很多品种都有这个感量,电流,但一些用于扼流,一些用于滤波,不是全部用于电压转换。还有,很多都没有标注工作频率范围。几百K的应用可以闭着眼睛随便选。2MHz的开关频率,也许要慎重吧。要考虑损耗,饱和这些因素。

网友(2014-06-18):
引用 楼主:
很多品种都有这个感量,电流,但一些用于扼流,一些用于滤波,不是全部用于电压转换。还有,很多都没有标注 ...

最麻烦的是厂家推荐的电感的pdf,也没有1M以上的测试数据
想要找不在推荐厂家的产品里面找到合适电感,只能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