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494的使用问题,请大家帮忙!同时提供PDF给大家!

楼主(2013-05-18):
问题1:EN使能管脚用三极管控制可以吗?
问题2:EN在不使能的情况下,mp2494消耗电流吗?
谢谢大家!
同时提供PDF给大家
希望大家帮忙找到一个可以关断的芯片,因为用在电池系统上,关闭后不费电的!

网友(2014-04-07):
哎,要是早点看到你的问题就好了,正好想问问你关于GU900的一些问题。EN可以用三极管控制,但是MPS的电源芯片普遍使能端内置7V齐纳管,所以上拉一定要弱,EN流入电流稍大齐纳管很容易烧。EN不使用会状态不稳定,一般上拉100K电阻保持使能。你说的电流应该是指静态工作电流,是无负载时的降压电路功耗,从其手册看出Supply Current (Quiescent)的MAX是800uA,算是BUCK结构中特别小的了,所以你的GSM模块关断后,最大800uA,而无需关断2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