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1=TL1= -(FOSC/12/32/BAUD)那个负号啥意思哦?一直这样用但是都...

楼主(2013-05-18):
void InitUart()
{
        SCON = 0x5a;
        TMOD |= 0x20;
    TH1 = TL1 = -(FOSC/12/32/BAUD);
    TR1 = 1;
}
一直都这样用  但是不知道啥意思哦

网友A:
是不是0xFF-(a)的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0xFF-(a)的意思啊?

不知道啊 得研究下

网友B:
负数在计算机里是用补码表示的,即原码的反码再加一,如果是8位的变量,-3在计算机里表示为:256-3 = 253。所以TH1 = TL1 = -(FOSC/12/32/BAUD)与TH1 = TL1 = 256-(FOSC/12/32/BAUD)等价。

网友:
负值不就是按补码来表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数在计算机里是用补码表示的,即原码的反码再加一,如果是8位的变量,-3在计算机里表示为:256-3 = 253。 ...

正解!一般写的时候还是写成256-(FOSC/12/32/BAUD),到加(FOSC/12/32/BAUD)到256溢出,感觉要好理解一点。

网友:
4、6楼正解!一般:256-(FOSC/12/32/BAUD)

网友(2013-07-06):
感觉这个东西就是计算波特率初值公式的变换转换出来的结果。
FOSC = 晶振
BAUD = 波特率
网上找点公式,然后转换一下应该就是结果了!

网友:
补码,前面几楼正解。

网友:
楼主一定是抄STC的程序了

网友:
这个是类型的处理,   int i=-1  (-1 的实际数据是 0XFFFF)  char i=-1(0XFF)、-2(0XFE)、 -3(0XFD) 。。。。-128(0X80)

计算定时值的时候一般用
TH0 = (65536-1000)>>8;
TL0 = 65536-1000;
来表示,

TH0 = (-1000)>>8;
TL0 = -1000;   结果是一样的

所得出的结果均可以在KEIL 仿真查看。

网友:
补码正解,具体数值要慢慢算

网友:
TH1 = TL1 = -(FOSC/12/32/BAUD);

you can think of an incrementing timer as one that starts from a negative number and generates an interrupt when it reaches 0.

The code above essentially does that and it is fairly common for such code.

However,
TH1 = TL1 = -...

is almost surely wrong.

The typical implementation is this:
TH1 = -(FOSC/12/32/BAUD) >> 8;
TL1 = -(FOSC/12/32/BAUD);

or, in case you have TH1:TL1 next to each other and in the right order:
T1 = -(...);

ADCs frequently allow that.

网友(2013-10-25):
这个是AD显示的吧,那是不是要占用一个定时器呢~求解~~

网友:
同意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