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前端波形出现过冲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05-18):
最近在学习DIY魏坤大侠的示波器,方案是AD603+AD8066,放大后的波形出现尖顶过冲,从输入端开始到最后都有,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论坛里有朋友遇到过吗?劳烦解答下,谢谢了。波形如下:

网友A:
这是示波器算法的因素吧。

楼主:
问题是,我还没接示波器的AD,这是放大后用泰克示波器所测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示波器算法的因素吧。

问题是,这是泰克示波器在模拟前端所测到的波形,不是我示波器屏上显示的,还没加上AD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这是泰克示波器在模拟前端所测到的波形,不是我示波器屏上显示的,还没加上AD ...

我跟你说了应该是示波器算法的问题,每种示波器用的平滑算法都不一样,你以为示波器显示的波形就是真正的波形啊?不是!你看到的是经过特定算法平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说了应该是示波器算法的问题,每种示波器用的平滑算法都不一样,你以为示波器显示的波形就是真正的 ...

谢谢你了。我找到问题的根源了,是OPA2690的问题,我使用不当,换成AD8066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