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uchar uint等数据各占多少字节?

楼主(2013-05-18):
msp430 uchar uint等数据各占多少字节?

楼主:
我感觉uchar 应该是一个字节 但是看到一个程序里面 有这么一句 Flash_ptrA = (uchar *) 0x1080;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与编译器有关

楼主:
那么在IAR中是怎么定义的呢 还有那句程序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在IAR中是怎么定义的呢 还有那句程序是什么意思?

sizeof(uchar);   程序那是在把0x1080转换为字符型指针!

网友:
uchar 1个字节
ushort , uint 2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zeof(uchar);   程序那是在把0x1080转换为字符型指针!

转换成字符型指针是不是就把0x1080的高位舍弃 成0x80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换成字符型指针是不是就把0x1080的高位舍弃 成0x80了?

不是,0x1080就成了一个地址,而这个地址里保存的数据是uchar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0x1080就成了一个地址,而这个地址里保存的数据是uchar型的!

好的 明白了 谢谢啦~~

网友:
该好好拿书出来看一下了。

网友:
该好好拿书出来看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