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Dragon打开IAR编译的644PA,d90文件下载调试产生的诡异问题

楼主(2013-05-18):
Avr Dragon打开IAR编译的644PA,d90文件下载调试时会产生以下截图的错误信息
然后再怎么按start,也不能连上,除非关闭软件再打开,如果读取刚才一样的文件,结果还是一样
当其中有,只有一条语句的函数就会有问题,
void (*FunPZz)(uint8 *SP_Txjsyssj);     //申明一个用以指向同样参数,返回值函数的指针变量
void M_Rs232_CkJrwcsj(void (*FunP)(uint8 *SP_Txjsyssj))
{
    FunPZz = FunP;
}

注释掉FunPZz = FunP;这一句就可以正常调试和下载

楼主:
有发现了一条语句也会产生这个问题有一个以下函数
extern uint8 M_IEerom_LinkRead(uint8 *SP_ClSj,uint16 S_ClGs,uint8 *SP_FhSj,uint16 *SP_FhGs)
{
       --*SP_ClSj;        //语句1
       --S_ClGs;        //语句2
}
--*SP_ClSj;        //语句1
--S_ClGs;        //语句2
这2条语句只用其中任意一条语句,只用语句1,不会产生这个问题,用语句2就会产生这个问题,分别试了很多次,都是这样,好诡异
熔丝位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发现了一条语句也会产生这个问题有一个以下函数
extern uint8 M_IEerom_LinkRead(uint8 *SP_ClSj,uint16  ...

不会是Avr Dragon是有下载调试程序大小限制吧,可以下载的编译后是8846个字节,不能下载的,编译后是8850个字节

楼主:
可能真的有程序大小限制,随便在一处加一条语句,程序大一点就不行了,用的是AvrStudio 4.18,417也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