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设计电路:自动距离跟踪电路设计

楼主(2013-05-18):
设计、制作脉冲信号产生电路和跟踪波门信号产生电路。脉冲信号产生电路输出相对于周期触发信号延时可调整的周期脉冲信号,跟踪波门产生电路则产生与脉冲信号重合的指示信号。要求
(1)两个电路之间只允许有信号线和地线连接,不允许有其他连接线;
(2)脉冲信号以触发信号为时延参考,时延调整范围为整个触发信号周期内可调
(3)触发信号可自己产生,也可以外部输入。
(4)指示波门的建立允许有一定时间,在指示波门信号建立后,微调脉冲信号(前后调整范围不超过一个脉冲宽度),指示波门信号可立即跟踪变化,进行指示。
  (5) 指示波门信号前沿与脉冲前沿相差时间小于5us。

各电路产生信号关系如下图所示

网友:
说实话没看懂什么意思? 但是感觉用AVR的PWM 貌似就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触发信号接输入捕捉   检测到上升沿就触发中断产生PWM脉冲信号!
指示波门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