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igbee 协调器广播发送的问题

楼主(2013-05-18):
用网峰的板子,用端点发送给协调器,以10ms连续发送都基本不会丢帧;可是用协调器发送,端点接收,发现要很慢才能接收到,基本要间隔0.5秒的样子,用连续发送,更是丢帧严重,请问有没人遇到过呢?

网友A:
代码是如何写的,我用的别的板子没问题,跟网峰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是如何写的,我用的别的板子没问题,跟网峰的差不多

就是官方的例程的

网友B(2013-06-26):
终端给协调器发数据应该是单播,我没看过你的程序,但我觉得协调器给终端发数据是广播,协议栈默认用来缓存广播帧的缓冲区只有9个条目,并且每条都要保存一定的时间,如果广播的间隔太短,数据包的数量已经超出了限制,就丢包了。用广播来传输数据是不能太快的,网络大更应该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端给协调器发数据应该是单播,我没看过你的程序,但我觉得协调器给终端发数据是广播,协议栈默认用来缓存 ...

嗯,那是不是,如果终端号多的话,要的缓存就更大,我之前查到的资料说是这样的,协调器发给终端,终端要接收协调器的是采用时间轮询的方式的,也就是说间隔一段时间后,就问一下协调器是否有数据发送过来,这个轮询的时间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B:
是要轮询还是直接发送给终端看你的应用,如果不需要省电可以配置成直接发送的模式,总之,加大缓冲区可以改善一点你的情况,但广播还是不能太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要轮询还是直接发送给终端看你的应用,如果不需要省电可以配置成直接发送的模式,总之,加大缓冲区可以改 ...

嗯,请问在哪个文件可以设置是否是省电模式呢?

网友B:
f8wConfig DRFD_RCVC_ALWAYS_ON=FALSE 或 TRUE

楼主:
引用 网友B:
f8wConfig DRFD_RCVC_ALWAYS_ON=FALSE 或 TRUE

好的,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要轮询还是直接发送给终端看你的应用,如果不需要省电可以配置成直接发送的模式,总之,加大缓冲区可以改 ...

还有缓冲区加大又在哪里设置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