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感叹,MPU6050的内置DMP真的很强大

楼主(2013-05-19):
姿态模块调试得差不多了
直接放脑袋上,游戏里完全感受不到延时,视角完全同步
在视频的最后几秒的动作完全由DMP输出,可以看到同步率相当高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U4ODc3NzIw/v.swf

网友:
这是皇牌空战几啊????有PC版嘛????

网友A:
做的有前途,不过DMP只能是用MPU系列的东西,手脚被绑住了,也会被束缚住,不能换芯片也不能适应所有环境。你可以看看我自己做的视频,不比DMP差,可能比它还好点。

网友:
厉害啊,不知道MPU6050还能这样玩

网友:
DMP是什么玩意?MPU6050内置三轴加速度和三轴陀螺仪,很强大,价格也不贵,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的有前途,不过DMP只能是用MPU系列的东西,手脚被绑住了,也会被束缚住,不能换芯片也不能适应所有环境。 ...

顶一个,呵呵~

网友:
旁边是diy的3d打印机吧

网友:
怎么在游戏中驱动的,是做成USB摇杆设备直接支持头部跟踪吗?

网友:
楼主在视频里面打飞机,鉴定完毕。哈哈

网友:
哇 DMP 做出来效果已经开始应用了   很厉害啊

网友:
很强大  很节约mcu资源

网友:
有眼镜?》不用看屏幕的样子

网友:
视频打飞机
鉴定完毕

网友B:
DMP能直接把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两者融合滤波后输出四元数,然后单片机读出来直接可以用了???

网友:
能分享相关资料吗?尤其是关于FSX的,谢谢!

网友:
和哈哈哈哈,强悍加1

网友:
很不错。不知道是什么游戏,另外楼主带的头套是啥玩意,最近几年接触游戏比较少不太了解。

网友:
这个必须顶顶啊

网友C:
最近也在研究dmp,但是datasheet里关于dmp的部分根本没有提及,请问楼主有包括dmp介绍在内的完整版datasheet吗?

网友:
快分享呀,你不分享光让我们看着眼馋。。。这不好吧。。

网友:
新手上路,顶一下...

网友(2013-08-03):
高手,不得不佩服

网友:
楼主那个白色的哪里买的啊,超酷啊,也想搞个玩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在研究dmp,但是datasheet里关于dmp的部分根本没有提及,请问楼主有包括dmp介绍在内的完整版datasheet ...

是啊,都没有介绍到DMP的资料

网友:
新手学习中,dmp感觉好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在研究dmp,但是datasheet里关于dmp的部分根本没有提及,请问楼主有包括dmp介绍在内的完整版datasheet ...

Invensense Developer Center,不过没涉及内核。

网友:
牛,好强大,好震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啊,都没有介绍到DMP的资料

不用找了,dmp这个技术人家公司根本就没有公开,属于商业机密的。

网友:
怎么没有共享啊

网友:
DMP是什么?

网友:
请教各位,当Pitch倾斜时,只往Roll方向运动时,为什么Yaw数据也在变化?

网友:
霸气。。。可惜不懂

网友(2013-10-23):
引用 网友C:
不用找了,dmp这个技术人家公司根本就没有公开,属于商业机密的。

DMP得通过官方的运动库才能启用MPU6050的DMP引擎,而这个必须在官网注册登录后才有····

网友:
楼主测试有时是???怎么驱动的呢?

网友(2013-12-31):
楼主,问下这个yaw航向有偏移吗?

网友:
看的人人羡慕啊!

网友:
意淫了 好

网友:
小弟也用的dmp读出的角度,可是不够精确,敢问大侠如此精确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楼主能否指导一下如如何做出这么好的上位机程序?重谢!我的QQ: 7066482

网友(2014-02-26):
希望楼主分享下资料教程心得什么的,谢谢!

网友:
楼主,跟你请教一个问题:使用DMP输出的四元数是不是已经做过滤波处理了,类似互补滤波或卡尔曼滤波?拿到四元数以后还需要做滤波吗,还是直接转换成欧拉角输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DMP能直接把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两者融合滤波后输出四元数,然后单片机读出来直接可以用了??? ...

是的,从现在的资料来看,还真是这样的

网友:
我也在看“互补滤波或卡尔曼滤波”,如果真的用DMP后单片机能直接用,那会多爽……

网友(2014-03-28):
MPU6050用DMP输出效果不错啊

网友(2014-06-11):
很好 很强大

网友(2014-08-21):
请问楼主你这个DMP输出的Z轴数据不漂移么?你是怎么处理的呢?
顺便问一下,MPU9150的运动库中是DMP处理六轴融合,然后MCU处理九轴融合吧。可有能让DMP处理九轴融合的教程或者资料呢?

网友:
很有创意,学习了、、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  佩服佩服

网友:
不过貌似会有每次重启矫正时间过长的问题

网友:
大侠,您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不知道是否方便,我现在在做头盔显示器,但是一直找不到相关的HID协议,不知道您这个头盔是走的什么协议,是否可以发一份资料给我,1740658504@qq.com
太感谢了

网友:
楼主确实很厉害!~~~
可惜没资料啊!~

网友:
if (i2c_read(st.hw->addr, st.reg->int_status, 1, tmp))
            return -1;
        if (tmp[0] & BIT_FIFO_OVERFLOW) {
            mpu_reset_fifo();
            return -2;
        }这里失败

网友:
itch: 67.78    roll:30.90                yaw:-124.84
pitch: 69.79    roll:39.53                yaw:-57.29
pitch: 64.19    roll:52.68                yaw:6.50
pitch: 62.23    roll:50.99                yaw:56.86
pitch: 61.01    roll:43.98                yaw:104.23
pitch: 60.41    roll:49.74                yaw:152.50
pitch: 59.08    roll:45.59                yaw:-161.46
pitch: 59.25    roll:49.85                yaw:-115.64
pitch: 62.25    roll:37.26                yaw:-70.10
pitch: 63.51    roll:48.70                yaw:-18.59
pitch: 64.01    roll:35.32                yaw:33.95
pitch: 62.76    roll:42.69                yaw:89.93
pitch: 65.00    roll:35.29                yaw:144.79
pitch: 62.93    roll:48.73                yaw:-156.87静止的时候DMP数据对吗

网友:
牛,姿态控制。。。

网友:
很厉害,这产品有前途

网友(2014-09-21):
这个用的软件是什么吗?

网友(2014-11-19):
MARK,MPU6050姿态模块

网友:
飞行员的模拟训练,是不是也这样类似的?

网友(2015-06-07):
请问,做了dmp之后还需要进行滤波吗?dmp出来的数据是已经由其滤波过的吗

网友(2015-08-02):
楼主发完视频就彻底消失了……

网友(2015-11-25):
相当强,我最近在玩两轮平衡车,也在研究这个

网友(2016-02-22):
不明白怎么和游戏之间驱动、楼主牛

网友(2019-04-03):
为什么播放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