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一片闲置的P7350和笔记本2G内存条,想利用起来

楼主(2013-05-19):
前几天升级Y450换下一片P7350,和原装2G内存条一根,卖掉觉得可惜,就像自己利用起来。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高招?

网友:
买个笔记本的主板,当台式机用,其他的好像有能上笔记本CPU的台式机主板,不过性能不怎么样,买笔记本主板还要看看是不是PM45的主板和上几代的内存,如果不缺机器用的话,建议出掉,因为这些一买的话,成本不少的。

网友A(2013-10-08):
可以用开发板或是GPRS/GPS模块换楼主的2G笔记本内存。我的本只支持800MHZ的 DDR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开发板或是GPRS/GPS模块换楼主的2G笔记本内存。我的本只支持800MHZ的 DDR2 ...

800的内存还是换的划算,新的一点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