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以关断后不消耗电源的低压差稳压芯片

楼主(2013-05-19):
要求,电池组供电,5V输出,2A。通过EN使能管脚关断后,不消耗电池电量(微安以下可以)!希望大家帮忙查找
同时问 mp2494  EN使能管脚 关闭后,mp2494消耗电源电流是多少呀?求帮忙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7楼的,增加5毛的成本,值得。

如果加MOS,是可以做到小电流的,但是还不如加继电器呢,因为继电器是0漏电,而mos必须漏电!这个郁闷中,要求用电池供电可用8年,所以我还是准备用继电器了,!谢谢大家

楼主:
已经用继电器方式了,谢谢大家,这个没有好办法!还是以前的方案吧!

网友B:
哇呢,楼主找到一定要通知我噢
不消耗电源。。。。。。。。
en脚就是关掉也有微小的噢
完全不消耗的,一定要告诉我噢

网友C:
真的,找到也请一定要告诉我,关闭完全不消耗电能的芯片,不清楚那如何再次打开它。

网友:
哈哈,传说中的零功耗电路,实际很难处理吧,建议用机械开关

网友:
理光有些LDO带EN脚的关断电流在0.1uA,记录应该没有楼主要的这么大电流的,一般多是几百mA级别的,
http://www.ricoh.com/LSI/product_power/info/td_vr.html
楼主可以去找找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5%8D%95%E9%94%AE
这个如何

网友D:
ldo+pmos, 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呢,楼主找到一定要通知我噢
不消耗电源。。。。。。。。
en脚就是关掉也有微小的噢

微安以下就可以了,更正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找到也请一定要告诉我,关闭完全不消耗电能的芯片,不清楚那如何再次打开它。 ...

微安以下就可以了,更正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ldo+pmos, 完毕

LZ的想法和我一样,不过不想增加成本,再找找看,如没有,只能这样了

网友A:
同意7楼的,增加5毛的成本,值得。

网友A:
我的观点,

1,便宜的继电器,比MOSFET漏电大;
2,继电器吸合10秒钟,用的电够MOSFET漏电1年的了;
3,电池自放电,比MOSFET漏电还大;
4,应用不明确,大家伙的脑细胞损失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观点,   1,便宜的继电器,比MOSFET漏电大;

顶你。

网友:
1)你选的芯片,EN关断以后,芯片耗电很小,手册上说是4uA,去看手册吧;我用过类似的芯片,关断性能相同;
2)你的标题有误,如果是低压差稳压芯片,就应该是5楼说的LDO,不是开关模式的,但那些LDO芯片,如果要输出1A~2A的电流,通常都没有关断电流小的,(关断电流小的LDO芯片,输出电流都不大)。

网友:
应该说下具体应用,这样大家也好出出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观点,

1,便宜的继电器,比MOSFET漏电大;

顶!lz可能还没完全搞明白什么叫低功耗。

网友E(2013-06-20):
微安及就可以了啊。 电池还不是有自放电,这头追求一定要微安一下没有太大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微安及就可以了啊。 电池还不是有自放电,这头追求一定要微安一下没有太大意义。 ...

明白,谢谢,给推荐一下模块吧

网友:
没有看明白,继电器能低功耗

网友(2013-08-15):
请问楼主用的哪个型号的双位继电器

网友:
个人觉得继电器的方案不太好 ,直流的话继电器的触点很容易烧坏

网友:
SPX29302 (其他家也很多29302类似的),3A ULDO,EN脚低电平关闭电源后,电流为10~500uA。
不过这个东西注意功耗啊,压差大了,2A可是会很热的。

网友:
LZ看下这个帖子,关机后就不耗电了。如需降压,后面再接LDO即可。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71260

网友:
通过EN使能管脚关断后,不消耗电池电量

a relay does that.

网友(2013-11-21):
认真记住这些好东西,认真学习呵呵

网友(2014-04-07):
首先BUCK开关降压式构架,很难做到低功耗,如果是线性的则很容易做到10uA以下,开关的给你推荐TPS54260,待机功耗138uA,使能关断后1.3uA。如果你用线性的,楼上有很多推荐,我暂时没什么推荐,我这功耗低的输入范围小,范围大的,功耗高,但基本也在十几uA上下,所以手持设备和低功耗设备,常规做法是PMOS+LDO,PMOS的漏电非常小,楼主可以不考虑,已近是nA级别了,推荐SI2301,越来越便宜,以前卖一元多,现在快小于1毛了

网友:
首先BUCK开关降压式构架,很难做到低功耗,如果是线性的则很容易做到10uA以下,你的2494待机电流是800uA,手册上有写,开关的给你推荐TPS54260,待机功耗138uA,使能关断后1.3uA。如果你用线性的,楼上有很多推荐,我暂时没什么推荐,我这功耗低的输入范围小,范围大的,功耗高,但基本也在十几uA上下,所以手持设备和低功耗设备,常规做法是PMOS+LDO,PMOS的漏电非常小,楼主可以不考虑,已近是nA级别了,推荐SI2301,越来越便宜,以前卖一元多,现在快小于1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