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MS1117稳压电路中的问题

楼主(2013-05-19):
我学习STM32时购买的是正点原子的开发板,它上面是这样的,用的电解电容

自己的板子到手了之后,连续焊了好四五块都出现VCC与GND之间的这个钽电容很热,稳压电路无法正常工作的问题.

我怀疑是板子问题,然后自己重新布线,特别注意了各线路之间的间距,今天再次拿到自己做的板子.再焊了一块,发现还是同样的问题(这个VCC与GND之间的钽电容很热,稳压电路连3.3V的电压都无法输出)

输入的5V的USB电源,钽电容也没有焊反(有线的那一端是正极),耐压是16V的.

自己推测可能出现的问题:

1.电路板制作问题(这个基本已经排除了,因为我再次做了一次板子)

2.焊接问题(我已经非常小心地焊了这么多块,焊完了之后还用万用表测过,没有短路或者虚焊的情况)

3.我自己的所画的电路的问题,不是稳压模块这个地方,而且与其他模块连接的时候有可能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状况(原理图是参照论坛里的圆点博士和不思还有开发板资料画的)

4.使用的电容不对?1117上的数据手册说的是使用一个10uf和一个22uf的电容.使用220uf的电容应该滤波效果更好啊~

我在焊接时只焊接了电源部分和最后的那个LED灯加电阻.

我曾经有两块板子曾经可以正常工作....其中一块因为另外一个LED焊反了,我用烙铁想把它弄下来结果把焊盘弄掉了,丢弃了这块板子.
还有一块本来所有都能用,把STM32焊上去的时候还能通过SWD把程序烧进去,通了一会电之后HMC5883就开始冒烟,发现VCC跟GND已经短接了,把AMS1117跟传感器还有STM32拆下来之后还是短路的.

这是我现在所有的情况.

我的疑问:钽电容发热的情况我查了一下,好像只有正负极接反的或者超过耐压值才会这样,要不然,为何会发热?

如果电路我一开始画错了,为什么还能成功两块板子?

我现在已经彻底没有头绪了,从一个月前开始这个问题就一直没有解决,硬件都解决不了,我的小四轴什么时候才能飞上天啊!=。=

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呢?求有经验的大大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