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时间触发+消息+protothread思想+支持优先级的非抢占调度器

楼主(2013-05-19):
废话少说,先上stm8s103 IAR库工程代码压缩包。

工程是在stm8s103f3单片机上调度通过,已经用消息实现了 UART1_TX模块的共享,即UART1_RX接收到的数据+0x11后再通过UART_TX模块发送回去,同时ADC1 通道3的转换结果也通过UART1_TX模块发送出去.见下图

1.ADC1转换结果每1秒上传一次到PC。测试式给ADC1通道3供的是5V电,所以结果是0x03ff.即1023.

2.共享时PC接收到的数据: PC端每1.5秒向下发送一次数据 0x11 0x22 0x33 0x44 0x55 0x66 0x77 0xaa,0xaa为简单测试时的包尾识别码,单片机接收到数据后将其加上0x11,之后发送回给PC,下图中可看到0x03ff和0x22 0x33 0x44 0x55 0x66 0x77 0x88 0xbb两种数据。

3.支持非抢占式优先级调度,优先级顺序就是创建任务时的顺序,由高到底。其实现思想是,每一个任务运行结束后,都重新回到第一个创建的任务处按顺序查找某个任务是否满足运行条件,所以先创建的任务会先被“发现”其满足运行条件并运行之,核心代码如下

a.任务控制块数据结构
struct SchTcb
{
#if SCH_CFG_Q_EN > 0u
  void          *pData;       //消息指针
  SCH_UINT8 Size;         //消息大小
#endif

  SCH_DLY_TYPE        TimeCounter;  //定时计数器,时基为 "SCH_SYS_TICKS_MS"
  void          (*pTask)();   //任务指针
  struct SchTcb *pNextTCB;    //下一个任务控制块指针
};

b.调度核心
void SCHTaskSchedStart(void)
{
SCHED_SART:

  pCurTCB = pFirstTCB;                        //指向第一个创建的任务,之后按创建时的顺序执行下去

  while (1)
  {
    SCHTimeTick();                            //如果任务Tick满足条件,则将其置于可执行状态

    if (SCH_TASK_RUN == pCurTCB->TimeCounter) //任务处于可执行状态
    {
      pCurTCB->TimeCounter = SCH_TASK_PEND;   //设置为挂起状态,保证任务只执行一次

      pCurTCB->pTask();                       //执行当前任务控制块指向的任务

      goto SCHED_SART;                        //每执行完一个任务,都重新查找一次可执行最高优先级任务
    }

    pCurTCB = pCurTCB->pNextTCB;              //指向下一个任务控制块,查找下个任务是否可执行
  }
}

“schedule.c”和"schedule.h"已经设置为只读属性,无特殊情况不建议修改,"sch_cfg.h"则为开放给用户的接口,可定义数据类型、调度器节拍和配置是否使用消息。

本人水平有限,欢迎大家测试、指正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得不错,还有注释
有时间再弄弄寄存器版本的,这小容量的芯片用库浪费了点 ...

寄存器版本出来了.附件如下!

寄存器版本开启了TIM1_PWM(两个通道)中断和IO下降沿中断(PD4),其中IO这个中断在"iostm8s103f3.h"是没有定义的,这个头文件只定义了从0x0c之后的中断,于是我自己根据手册增加了前面0x00~0x0b中断定义.同时将寄存器版本的所有初始化代码贴出来,这些初始化代码都有详细的注释,有了它,你甚至可以不用看手册了,它必将是初学者的福音及工程师的利器.

/* Includes ------------------------------------------------------------------*/
#include "user.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static void TIM1_PWM_Config(void);
static void TIM4_Config(void);

static void GPIO_Config(void);
static void UART1_Config(void);
static void ADC_Config(void);
static void IWDG_Config(void);
static void WWDG_Config(void);
static void IT_Config(void);

/* Public functions ----------------------------------------------------------*/
void CLK_Config(void)
{
  //配置内部16M时钟作为时钟源
  //CLK_ICKR_HSIEN = 1;       //使能内部高速时钟(复位值)
  CLK_ICKR_bit.LSIEN    = 1;  //使能内部低速时钟
  CLK_CKDIVR_bit.HSIDIV = 0;  //主时钟分频 0-3对应 1 2 4 8分频
  CLK_CKDIVR_bit.CPUDIV = 0;  //CPU时钟分频 0-7对应 1 2 4 8 16 32 64 128分频

  //CLK_SWR = 0xE1;                 //HSI为主时钟源(复位值)
  //CLK_SWCR_SWEN  = 1;             //使能自动切换时钟
  //CLK_SWR = 0xD2;                 //0xD2:LSI为主时钟源(仅当LSI_EN选项位为1时)
  //CLK_SWR = 0xB4;                 //0xB4:HSE为主时钟源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外设时钟控制寄存器 CLK_PCKENR1
  //        CLK_PCKENR1 = 0x00;        //复位值为0xff,即默认为开启状态
  //        PCKEN10: I2C
  //        PCKEN11: SPI
  //        PCKEN12: UART1
  //        PCKEN13: UART2/3   实测此位才是UART1时钟使能(stm8s103f3)
  //        PCKEN14: TIM4
  //        PCKEN15: TIM2
  //        PCKEN16: TIM3
  //        PCKEN17: TIM1
  CLK_PCKENR1 = b10011000;    //使能TIM1,TIM4,UART1 时钟

  //外设时钟控制寄存器 CLK_PCKENR2
  //        CLK_PCKENR2 = 0x00;        //复位值为0xff,即默认为开启状态
  //        PCKEN20: Reserved
  //        PCKEN21: Reserved
  //        PCKEN22: AWU
  //        PCKEN23: ADC
  //        PCKEN24: Reserved
  //        PCKEN25: Reserved
  //        PCKEN26: Reserved
  //        PCKEN27: CAN
  CLK_PCKENR2 = b00001000;  //使能 ADC 时钟,

  //LK_CSSR_CSSEN = 1;                  //使能时钟监控功能,外间时钟出问题时切换到内部时钟源HSI/8   CLK_CSSR中的CSSD位被置位
  //LK_CCOR = ;                                //时钟输出寄存器
}

void Peripherals_Config(void)
{
  GPIO_Config();

  TIM1_PWM_Config();

  TIM4_Config();

  UART1_Config();

  ADC_Config();

  IWDG_Config();

  WWDG_Config();

  IT_Config();  //中断相关配置
}

static void IWDG_Config(void)
{
  IWDG_KR  = 0x55;        //关写保护
  IWDG_PR  = 0x00;        //预分频系数4   0-6对应  4 8 16 32 64 128 256 分频
  IWDG_RLR = 0xFF;        //最长超时15.90 ms
  IWDG_KR  = 0xAA;        //恢复写保护,同时相关于清狗指令->用IWDG_RLR的数值刷新计数器的内容,避免了产生看门狗的复位
                          //其实以上看门狗配置均为上电复位值
  IWDG_KR  = 0xCC;        //启动独立看门狗
  IWDG_KR  = 0xAA;        //清狗
}

static void WWDG_Config(void)
{
  WWDG_WR = 0x7f;
  WWDG_CR = (uint8_t)(0x80 | WWDG_COUNTER_INIT);
  WWDG_WR = (uint8_t)((uint8_t)(~0x80) & (uint8_t)(0x40 | WWDG_WINDOW_VALUE));
}

static void GPIO_Config(void)
{
  PA_ODR = b00000000;           //初始化输出低电平
  PA_DDR = b11111111;           // 1=output
  PA_CR1 = b11111111;           //1=上拉输入或推挽输出  0=浮空输入或开漏输出    ADC时应选浮空输入,无中断
  PA_CR2 = b00000000;           //1=使能外部中断或10M输出  0=禁止外部中断或2M输出  中断边沿在EXTI_CRX中设置

  PB_ODR = b00000000;           //初始化输出低电平
  PB_DDR = b11111111;           // 1=output                             PB4 INPUT
  PB_CR1 = b11111111;           //1=上拉输入或推挽输出  0=浮空输入或开漏输出    ADC时应选浮空输入,无中断
  PB_CR2 = b00000000;           //1=使能外部中断或10M输出  0=禁止外部中断或2M输出  中断边沿在EXTI_CRX中设置

  PC_ODR = b00000000;           //初始化输出电平
  PC_DDR = b11111111;           // 1=output           PC4 INPUT
  PC_CR1 = b11111111;           //1=上拉输入或推挽输出  0=浮空输入或开漏输出    ADC时应选浮空输入,无中断
  PC_CR2 = b00000000;           //1=使能外部中断或10M输出  0=禁止外部中断或2M输出  中断边沿在EXTI_CRX中设置

  //        如果硬件上没有连接RST脚,则SWIM引脚(PD1)不能配置为输出口,否则不能连上ST-LINK
  PD_ODR = b00100000;           //初始化输出低电平  PD5=TX初始化输出高电平,PD6=RX配置为输入
  PD_DDR = b10100011;           // 1=output 0=input PD2=AIN3 PD3=AIN4
  PD_CR1 = b11111111;           //1=上拉输入或推挽输出  0=浮空输入或开漏输出    ADC时应选浮空输入,无中断
  PD_CR2 = b00010000;           //1=使能外部中断或10M输出  0=禁止外部中断或2M输出  中断边沿在EXTI_CRX中设置
                        //PD4作为下降沿中断测试输入引脚,配置为上拉输入

  PE_ODR = b00000000;           //初始化输出低电平
  PE_DDR = b11111111;           // 1=output
  PE_CR1 = b11111111;           //1=上拉输入或推挽输出  0=浮空输入或开漏输出    ADC时应选浮空输入,无中断
  PE_CR2 = b00000000;           //1=使能外部中断或10M输出  0=禁止外部中断或2M输出  中断边沿在EXTI_CRX中设置
}

static void TIM1_PWM_Config(void)
{
  //须要在选项字节中配置使能对应的PWM功能管脚,同时开启对应的时钟
  TIM1_PSCRH = 0x00;   //预分频器   16bit  fCK_CNT = fCK_PSC / (PSCR[15:0] + 1)
  TIM1_PSCRL = 0x00;

  TIM1_ARRH = (uint8_t)((800 - 1) >> 8); //自动重载值 16bit  即周期寄存器 16M/800=20K
  TIM1_ARRL = (uint8_t)((800 - 1));

  //TIM1_CR1
//TIM1_CR1_bit.CEN  = 1;  //CEN:允许计数,最后再开启
  TIM1_CR1_bit.UDIS = 0;  //UDIS:禁止更新
  TIM1_CR1_bit.URS  = 0;  //URS:更新请求源
  TIM1_CR1_bit.OPM  = 0;  //0:在发生更新事件时,计数器不停止;
  TIM1_CR1_bit.DIR  = 0;  //0:计数器向上计数;
  TIM1_CR1_bit.CMS  = 0;  //00:边沿对齐模式。计数器依据方向位(DIR)向上或向下计数。
  TIM1_CR1_bit.ARPE = 1;  //1:TIM1_ARR寄存器由预装载缓冲器缓冲。

  TIM1_EGR_bit.UG   = 1;  //产生一次更新事件,更新分频系数与TIMx_CNTR

  TIM1_RCR  = 0x00; //重复计数寄存器,即Reload事件发生了多少次:TIM1_RCR+1
                    //这意味着在PWM模式中,(TIM1_RCR+1)对应着:
                    //- 在边沿对齐模式下,PWM周期的数目;
                    //- 在中心对称模式下,PWM半周期的数目;

  //  通道1;
  TIM1_CCMR1_bit.CC1S  = 0;   //CC1S[1:0]:捕获/比较1 选择
  TIM1_CCMR1_bit.OC1FE = 0;   //OC1FE:输出比较1 快速使能
  TIM1_CCMR1_bit.OC1PE = 1;   //OC1PE:输出比较1预装载使能
  TIM1_CCMR1_bit.OC1M  = 7;   //110:PWM模式1,111:模式2
  TIM1_CCMR1_bit.OC1CE = 0;   //0:OC1REF 不受ETRF输入(来自TIM1_TRIG引脚)的影响;  1:一旦检测到ETRF输入高电平,OC1REF=0。

  TIM1_CCER1_bit.CC1E  = 1;   //1=输出使能
  TIM1_CCER1_bit.CC1P  = 0;   //0=高电平有效 P
  TIM1_CCER1_bit.CC1NE = 1;   //1=输出使能        --
  TIM1_CCER1_bit.CC1NP = 0;   //0=高电平有效--互补输出  N

  TIM1_CCR1H = 0x00;
  TIM1_CCR1L = 0x00;                                   //占空比寄存器,CH1

  //  通道2;
  TIM1_CCMR2_bit.CC2S  = 0;   //CC1S[1:0]:捕获/比较1 选择
  TIM1_CCMR2_bit.OC2FE = 0;   //OC1FE:输出比较1 快速使能
  TIM1_CCMR2_bit.OC2PE = 1;   //OC1PE:输出比较1预装载使能
  TIM1_CCMR2_bit.OC2M  = 7;   //110:PWM模式1,111:模式2
  TIM1_CCMR2_bit.OC2CE = 0;   //0:OC1REF 不受ETRF输入(来自TIM1_TRIG引脚)的影响;  1:一旦检测到ETRF输入高电平,OC1REF=0。

  TIM1_CCER1_bit.CC2E  = 1;   //1=输出使能
  TIM1_CCER1_bit.CC2P  = 0;   //0=高电平有效 P
  TIM1_CCER1_bit.CC2NE = 1;   //1=输出使能        --                              //
  TIM1_CCER1_bit.CC2NP = 0;   //0=高电平有效--互补输出  N

  TIM1_CCR2H = 0x00;
  TIM1_CCR2L = 0x00;                                   //占空比寄存器,CH2

  //        TIM1_CR2 = ;
  //        TIM1_SMCR = ;        从模式控制寄存器
  //        TIM1_ETR = ;        外部触发寄存器
  //TIM1_IER 中断使能寄存器
  TIM1_IER_bit.UIE   = 1; //更新中断
  TIM1_IER_bit.CC1IE = 0; //捕获/比较1中断
  TIM1_IER_bit.CC2IE = 0; //捕获/比较2中断
  TIM1_IER_bit.CC3IE = 0; //捕获/比较3中断
  TIM1_IER_bit.CC4IE = 0; //捕获/比较4中断
  TIM1_IER_bit.COMIE = 0; //COM中断
  TIM1_IER_bit.TIE   = 0; //触发中断
  TIM1_IER_bit.BIE   = 0; //刹车中断

  //        TIM1_SR1 = ;        状态寄存器 1
  //        TIM1_SR2 = ;        状态寄存器 2
  //        TIM1_EGR = ;        事件产生寄存器

  //刹车寄存器
  TIM1_BKR_bit.MOE  = 1;  //1:如果设置了相应的使能位(TIM1_CCERX寄存器的CCIE位),则使能OC和OCN输出

  TIM1_CR1_bit.CEN  = 1;  //CEN:允许计数
}

/**
  * @brief  Configure TIM2 to generate an update interrupt each 0.5m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TIM4_Config(void)
{
  //IM4_PSCR_bit.PSC = 7; //分频值: 2^PSC[2:0]  定时器时钟源为内部时钟(fMASTER)。   (1/16M)*128=8us
  //IM4_ARR      = 124;                //自动重载值    (124+1)*8us=1ms
  TIM4_PSCR_bit.PSC = 4;  //分频值: 2^PSC[2:0]         1/16M)*2^4=1us
  TIM4_ARR      = 99;     //自动重载值          (99+1)us

  TIM4_EGR_bit.UG   = 1;  //产生一次更新事件,更新分频系数与TIM4_CNTR
  TIM4_CR1_bit.ARPE = 1;  //1:TIM4_ARR寄存器通过缓冲预装载

  TIM4_SR_bit.UIF   = 0;  //TIM4 溢出中断标志
  TIM4_IER_bit.UIE  = 1;  //使能TIM4 溢出中断
  TIM4_CR1_bit.CEN  = 1;  //使能TIM4
}

/**
  * @brief  UART1 Configuration for interrupt communica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
static void UART1_Config(void)
{
  WORD_UNION UART1_BRR;

  UART1_CR1_bit.PIEN  = 0; //校验中断使能  0:中断被禁止   1:当USART_SR中的PE为1时,产生USART中断
  UART1_CR1_bit.PS    = 0; //0:偶校验。 1:奇校验
  UART1_CR1_bit.PCEN  = 0; //1:奇偶校验控制被使能
  UART1_CR1_bit.WAKE  = 0; //唤醒方法
  UART1_CR1_bit.M     = 0; //8bit数据格式
  UART1_CR1_bit.UART0 = 0; //0:UART使能  1:UART预分频器和输出禁用
  UART1_CR1_bit.T8    = 0; //9bit数据格式 下的发送数据位8
  UART1_CR1_bit.R8    = 0; //9bit数据格式 下的接收数据位8

  UART1_CR3_bit.STOP = 0; //00:1个停止位;01:保留 10:2个停止位;11:1.5个停止位;

  UART1_BRR.all = 1666;   //16M/1666=9603

  //UART1_BRR2=UART_DIV[15:12]高4位  UART_DIV[3:0]低4位
        UART1_BRR2  = UART1_BRR.byte.H & 0xf0;
  UART1_BRR2 |= UART1_BRR.byte.L & 0x0f;

  //UART1_BRR1=UART_DIV[11:4]
  UART1_BRR1 = (uint8_t)(UART1_BRR.all>>4); //中间8位

//UART1_CR2_bit.SBK  = 1;        //SBK: 发送断开帧
//UART1_CR2_bit.RWU  = 1;        //RWU: 接收唤醒
  UART1_CR2_bit.REN  = 1; //接收使能
  UART1_CR2_bit.TEN  = 1; //发送使能
//UART1_CR2_bit.ILIEN= 1;        //ILIEN: IDLE中断使能
  UART1_CR2_bit.RIEN = 1; //接收中断使能  1:当USART_SR中的OR或者RXNE为1时,产生USART中断。
//UART1_CR2_bit.TCIEN= 1;        //发送完成中断使能 1:当USART_SR中的TC为1时,产生USART中断。要发送时再使能中断(会立即产生中断)
//UART1_CR2_bit.TIEN = 1;        //发送中断使能  1:当USART_SR中的TXE为1时,产生USART中断。

//UART1_SR_bit.TC &= 0;          //读该位来清零
//UART1_DR = 0xaa;                    //写入要发送的数据
}

/**
  * @brief  Configure ADC
  *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ADC_Config(void)
{
  //        当作为模拟输入时可以关闭输入施密特触发器来降低功耗
  ADC_TDRH = b00000000;       //1=ADC输入禁止施密特触发 ***********ADC时应选浮空输入,无中断
  ADC_TDRL = b00011000;       //共16通道   AIN3-AIN4

  ADC_CR1_bit.ADON  = 0;      //ADON:  A/D 转换开/关
  ADC_CR1_bit.CONT  = 0;      // 0:单次转换模式  1:连续转换模式
  ADC_CR1_bit.SPSEL = 0;      // 预分频选择位 000->111对应 2 3 4 6 8 10 12 18分频

//ADC_CR2_bit.SCAN    = 1;          //1:使能扫描模式 0:不使能扫描模式
  ADC_CR2_bit.ALIGN   = 1;    //1:数据右对齐。(低8字节在ADC_DRL寄存器,其余高字节位在ADC_DRH寄存器)读顺序
                              //应先读低位,再读高位字节或整个一起读
  ADC_CR2_bit.EXTSEL  = 0;    //外部事件触发和启动ADC   00:内部定时器1  TRG事件  01:ADC_ETR  引脚上的外部中断 其它值保留
  ADC_CR2_bit.EXTTRIG = 0;    //EXTTRIG:  外触发使能位

//ADC_CR3_bit.OVR  = 0;                    //1:数据缓存发生了数据溢出事件
  ADC_CR3_bit.DBUF = 0;       //1:数据缓存功能使能,扫描模式时使用.

  ADC_CSR_bit.CH    = 4;      // CH[3:0] : 选择转换通道    或指定从AN0到ANx扫描转换
//ADC_CSR_bit.AWDIE = 0;                  //1: 使能AWD模拟看门狗中断
//ADC_CSR_bit.EOCIE = 1;                  //1:使能转换结束中断
//ADC_CSR_bit.AWD   = 0;                  //AWD:  模拟看门狗标志
  ADC_CSR_bit.EOC   = 0;      //EOC:  转换结束

  ADC_CR1_bit.ADON = 1;        //第一次置1将把ADC从低功耗模式下唤醒,之后才是启动ADC

//ADC_DBxRH        缓冲寄存器
//ADC_DBxRL
//ADC_DRL         数据寄存器
//ADC_DRH
}

void IT_Config(void)
{
//  中断配置------------------------------------------

//ITC_SPR3_bit.VECT11SPR = 0;//Timer1最低优先级,
//ITC_SPR4_bit.VECT15SPR = 0;//Timer3最低优先级,
//ITC_SPR6_bit.VECT21SPR = 0;        //UART1/3接收满 最低优先级
//ITC_SPR6_bit.VECT22SPR = 2; //adc中断为最高优先级
//ITC_SPR6_bit.VECT23SPR = 0;        //Timer4最低优先级,2为最高,3为禁止优先级(复位默认值)

//EXTI_CR1:外部中断控制寄存器1  设置何种边沿触发
  EXTI_CR1_bit.PAIS = 0;//[1:0] 00:下降沿和低电平触发
  EXTI_CR1_bit.PBIS = 0;//[3:2] 01:仅上升沿触发
  EXTI_CR1_bit.PCIS = 0;//[5:4] 10:仅下降沿触发
  EXTI_CR1_bit.PDIS = 2;//[7:6] 11: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

//EXTI_CR2;
  EXTI_CR2_bit.PEIS = 0;//[1:0] GPIOE,配置同EXTI_CR1

  EXTI_CR2_bit.TLIS = 0;//[2] TLI 0:下降沿触发 , 1:上升沿触发
}

同时更正了寄存器版本UART发送时的一个bug,i++应该是在给发送寄存器赋值之后才能执行;否则可能会出现少发送数据的情况,附件及修正部分代码如下
    for (i = 0; i < u8DataSize; )//i++)                                        //应该是在UART1->DR=x 后才能执行i++
    {
      if(UART1_GetFlagStatus(UART1_FLAG_TXE) == SET)
      {
                //UART1->DR = s_u8TxBuffer[i];
                UART1->DR = s_u8TxBuffer[i++];                                        //在此执行i++
                //UART1_ITConfig(UART1_IT_TXE, ENABLE);
                SCHCurTaskDly(1 / SCH_SYS_TICKS_MS);                //延时发送1个字节所须要的时间
        }
        else
        {
                SCHCurTaskDly(0 / SCH_SYS_TICKS_MS);                //无延时,下次直接进来查询
        }
    }

如果大家有兴趣,后续我可以出stm32版本的.

楼主:
今天下午和SOME PLMM爬山去了,回来心情大好,决定把STM32版本的也搞定(之前已经完成一部分).回来吃饭洗澡后就一直奋斗...直到...
STM32版本终于搞好了,本例是STM32F103C8T6,该死的看门狗在断点时还工作,导致复位(stm8s可不会这样),害我搞得这么晚才搞定.见附件!用到的资源和stm8s的一样,即UART和ADC,同时还配置好了TIM1/2/3,但只启用TIM1,TIM2/3可自行开启.后续再加入8051就停止了(如果响应好再添加PIC和NEC的,富士通和台系的就算了开发工具太麻烦不好验证).

-----------------------------------------------------------------------------
编辑原因:加入私生活^_^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8051尽快出来,不过lz要是希望推广还是得有个学习文档才好,人们只有理解了为什么要这样,有如此等等好处, ...

前天下的单(STC89C52单片机最小系统板),今天中午就到了,还挺快;
多年不用51,但使用的还是IAR环境,还算顺利,终于搞定了.附件如下

补充:本来是想省事,买了个带开关的最小系统板(因为STC的单片机ISP下载要冷重启),谁知买到手的板子的开关却是坏的,算了,赶时间不计较了,自己上网找找关于免重启的资料(以前做过,但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把免重启的代码加进去,OK,终于不用老拔线了.使用方法见下图,
重点是在 程序文件->自定义下载->选择波特率9600并填上自定义命令 0x55 0xa5 0xaa;然后点击右边的发送按键即可.

免重启核心代码:
    //加入此段代码,即在收到约定命令时,重启单片机,免重新上电即可下载
    if((pDataBuffer[u8DataSize-3]==0x55)
       &&(pDataBuffer[u8DataSize-2]==0xa5)
       &(pDataBuffer[u8DataSize-1]==0xaa))
    {
      SCHCurTaskDly(100 / SCH_SYS_TICKS_MS);  //delay 100ms
      ISP_CONTR = 0x60;   //软复位进入ISP下载模式
    }

//代码在串口接收处理函数中

再啰嗦几句,之前的STM8S/32的调度节拍都是1ms,即延时时间是1ms的倍数,而51单片机比较慢,如果还是1ms则会出现异常(具体就不去研究了),实测2ms以上才OK,留点余量外加个人喜好就改为10ms了.

再者之前的STM8S/3只开串口接收中断,而51单片机的串口接收,发送中断是一起的,一开两个都开了,所以串口的发送也改为中断发送了.

还有调度器节拍的定时器0使用的是模式2(自动重载模式),使用此模式是因为我既想获得精确的时间节拍,但又不想去计算进入中断所用时间及向TH0,TL0赋值所用时间再去计算出真正TH0,TL0的初值.

下一步开始写使用说明文档.

have fun!

楼主(2013-07-22):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强列希望出个PIC版本

使用说明文档已经出来了:
自制类OS调试器应用与说明

一、调度器功能说明。
本调度器是集时间触发、支持消息、支持非抢占优先级调度,借鉴了protothread思想,而使得其实现与使用类似于OS的调度器(仿ucos),所以暂时叫类OS调度器吧。
1.     时间触发:即任务可以定时执行,如每间隔一定时间执行一次,应用如定时采样、LED闪烁等,而且此间隔在任务执行过程中是可以修改的。
2.     支持消息:即任务除了定时执行方式外,还可以等待消息到了才执行,应用如串口接收处理,即等串口接收完一帧数据后,发消息通知处理任务去处理这些数据。每次只发送一个消息时,也可以当邮箱来用。
3.     支持非抢占优先级:任务创建的顺序就是优先级顺序(由高到低)。一般调度器都是所以任务顺序执行,那么所以任务执行一圈的时间有时也是比较长的,如5ms,当有一个任务的实时性要求较高,如2ms内必须响应,那么顺序式调度器就不能满足要求了,而我们的非抢占优先级调度就发挥作用了,因为它是每个任务执行完后都会重新查找下一个就绪的最高优先级任务并执行。这个任务的最快响应时间就由执行时间最长的那个任务决定,如执行时间最长的任务的时间为1.5ms,能满足要求。
4.     类OS:因为借鉴了protothread思想,使得其实现与使用类似于OS,同时在实现与风格也仿照了ucos,所以对于熟悉OS的朋友,用起来就更顺心了。而且它也可以作为学习OS的前奏。
5.     全C语言实现,移植方便,只须一个硬件定时器为其提供调度节拍的“心跳”即可。
二、调度器的移植与应用。
1.     下载调度器相关文件,并包含到自己的工程中
下载最新版本的“Schedule V1.01.rar”;网址: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4907-1-1.html
解压后“Schedule”文件夹下有“sch_cfg.h”、“schedule.h”、“schedule.c”(后两个已经设置为只读属性文件);
将这三个文件复制到自己的工程目录下,在工程的main函数中包含“sch_cfg.h”,此头文件会自动包含“schedule.h”。

2.     配置”sch_cfg.h”文件
”sch_cfg.h”内有三个地方可配置,如下:
#define SCH_SYS_TICKS_MS              1      //定义调度系统时钟节拍时间(ms)
#define SCH_HW_TIM_MS        0.1   //硬件定时器中断(溢出)周期(ms)

#define SCH_CFG_Q_EN        1u  //任务内建消息使能

个为定义调度系统时钟节拍时间,单位是ms,一般配置为1~10ms即可,对于执行速度快的单片机选如stm8s、avr等配置1ms,传统的51单片机速度慢的选5ms以上比较好,实在不懂就选个10ms吧。

个为硬件定时器中断(溢出)周期,单位也是ms,调度器的时间节拍是基于硬件定时器的,所以最少要有一个硬件定时器并开启中断,还要注意硬件定时的周期必须小于等于调度器的节拍时间,这个硬件定时器的周期也是要根据单片机的执行速度和自己的应用系统要求来定,与调度节拍类似,对于执行速度快的单片机选如stm8s、avr等配置0.1ms,传统的51单片机速度慢的选0.5ms以上比较好,实在不懂就选个1ms。

个为任务内建消息使能选项,根据须要使能或禁止。如果使能,则每个任务控制块会增加如下内容:
#if SCH_CFG_Q_EN > 0u
  void         *pData;       //消息指针
  SCH_UINT8                  Size;         //消息的大小
#endif
如果是比较简单的系统,不须要用到消息传递功能,则可关闭此功能。以节省内存空间。

3.     硬件定时器中断中增加调度器节拍函数
调度器的时间节拍是基于系统硬件定时器的,因为它们之间得有“联系”才行,通过在定时器中断中增加宏“SchedTicksInc()”即可。

4.     定义任务控制块(TCB)
调度器管理的对像是任务控制块,所以要为每个任务定义自己的任务控制块。
如我们要建立一个vTestTask,则除了编写vTestTask任务函数外,还要定义它的任务控制块TestTaskTcb,定义格式为:SCH_TCB   TestTaskTcb;按此方法,我们可以编写更多的任务vTestTaskN,并定义好它的任务控制块 TestTaskNTcb。

5.     创建任务
任务编写完全并定义好它的控制块后,就可以创建任务了, 创建任务的顺序就是任务优先级的顺序,由高到低。创建任务的例子如下:
SCHTaskCreate(&TestTaskTcb, vTestTask);   //创建任务vTestTask;
SCHTaskCreate(&TestTaskNTcb, vTestTaskN); //创建任务vTestTaskN;

6.     启动调度器。
任务创建好后,即可启动调度器,调用启动调度器函数:SCHTaskSchedStart();

7.     使用例子。

以上所说的都是只针对调度器而言,对于一个完整的系统,main函数至少应该包含如下部分:
Void main()
{
    disable_interrupt();  //关全局中断
Peripherals_Config();//硬件系统初始化,必须至少包含一个硬件定时器
SCHTaskCreate(&TestTaskTcb, vTestTask);//至少创建一个任务
enable_interrupt();  //开全局中断
SCHTaskSchedStart();//启动调度器,永不返回。
}

定时执行任务例子,每500ms执行一次Fun函数。
void vTestTask (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s_u8Var;//定义变量,注意任务内应定义为静态变量

  SCHTaskBegin();  //任务实体内容开始,必须有的固定语句。

         while(1)  //每个任务内都要有一个死循环。同时还要有一个挂起任务的操
//如延时或等待消息。同时注意不能使用switch语句,但可在调用函数内使用
  {
    UserFun ();       //可以是语句或函数,调用的函数内部可使用局部变量

    SCHCurTaskDly(500 / SCH_SYS_TICKS_MS);//delay500ms,根据须要调整时间
  }

  SCHTaskEnd();   //任务实体内容结束,必须有的固定语句。
}

等待消息到来再执行的例子,如等待串口接收中断发来消息:
void vUartReceiveData(void)
{
static uint8_t s_u8RxBuffer[UART_RX_BUF_SIZE];
static uint8_t s_u8RxCounter;

static uint8_t *pDataBuffer, u8DataSize;
SCHTaskBegin();

  while(1)
  {
   SCHTaskQpend();           //任务等待接收中断发来消息

   pDataBuffer = (uint8_t *)UartRxTcb.pData;
   u8DataSize  = UartRxTcb.Size;

    for(s_u8RxCounter = 0; s_u8RxCounter < u8DataSize; s_u8RxCounter++)
    {
             s_u8RxBuffer[s_u8RxCounter] =(*pDataBuffer) + 0x11;
     pDataBuffer++;
    }

    for(u8DataSize = 0; u8DataSize < 255; u8DataSize++)  //借用u8DataSize

{ //检查UART_TX发送任务队列是否可用

              if (SCHTaskGetQFree(&UartTxTcb) ==SCH_Q_FREE)
      {
       SCHTaskQpost(&UartTxTcb,
                     &s_u8RxBuffer[0],
                     s_u8RxCounter); //将接收的的数据+0x11后发回去
       break;
      }
     else
      {
       SCHCurTaskDly(1 / SCH_SYS_TICKS_MS); //delay 1ms
      }
    }
  }

SCHTaskEnd();
}

串口接收中断中接收完一帧数据后向其发送消息:
SCHTaskQpost(&UartRxTcb,//接收处理函数的TCB地址
                     &s_u8IsrRxBuffer[0,//串口接收缓冲区首地址
                     s_u8IsrRxCounter);   //接收数据大小(字节)

三、调度器任务控制块及各函数说明。
1.“schedule.h”文件下:
      ①任务控制块:struct SchTcb{#if SCH_CFG_Q_EN > 0u  void          *pData;       //消息指针  SCH_UINT8     Size;         //消息的大小#endif   SCH_DLY_TYPE      TimeCounter;  //定时计数器,时基为 "SCH_SYS_TICKS_MS"  void          (*pTask)();   //任务指针  struct SchTcb *pNextTCB;    //下一个任务控制块指针};      ②SchedTicksInc()”,此为调度器节拍计数器递增函数,在硬件定时器中调用。     ③SCHTaskBegin()”,此为固定使用函数,放在任务的开始处(变量定义后)。      ④“SCHTaskEnd()”,此为固定使用函数,放在任务的结尾处。     ⑤“SCHCurTaskPend()”, 挂起(暂停)当前任务,即任务自身。
⑥“SCHCurTaskDly(Ticks)”,当前任务延时Ticks个时间节拍。
        ⑦“SCHTaskCallSub(SubTaskName)”,任务内调用子任务,子任务格式与主任务相同。
⑧“SCHTaskQpend()”,当前任务等待消息(到来后才往下执行)。
2.“schedule.c”文件下:
①“void SCHTaskQpost(SCH_TCB   *pPostTCB,                      void      *pData,                     SCH_UINT8 Size)”,此为释放(发送)消息函数,“pPostTCB”指向要接收消息的任务的任务控制块;“pData”指向消息的首地址;“Size”为消息的大小(字节为单位)。 ②“SCH_UINT8 SCHTaskGetQFree(SCH_TCB   *pTaskTCB)”,此为查询任务消息状态,是否是自由(可用)或忙(不可用),调用SCHTaskQpend()时会将其设置为自由(可用)状态。“pTaskTCB”指向要查询的任务的任务控制块。返回值是“SCH_Q_FREE”或“SCH_Q_BUSY”,即可用或不可用。 ③“void SCHTaskCreate(SCH_TCB           *pNewTCB,                      void              (*pNewTask)(void))”,此为创建任务函数,“pNewTCB”指向要创建的任务的任务控制块,“pNewTask”为要创建任务的首地址(或叫函数名)。     ④“void SCHTaskSchedStart(void)”,此为启动调度器函数,调用后,则开始进行任务调度,每个任务结束后都会重新查找就绪的最高优先级任务并运行,此函数永不返回。    ⑤“void SCHTimeTick(void)”,此为任务节拍处理函数,每个调度节拍到来时,将任务的节拍延时计数器减1(如果其值大于0),由“SCHTaskSchedStart()”函数调用。 Stm32/8和8051的工程模板见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4907-1-1.html
但要注意工程模板那里的调度器并不是最新版本,下载后请自行更新为最新版本。

                                                            2013-07-22

PDF文档:

楼主:
word文档复制过来格式有点不好阅读,大家还是看PDF比较舒服些。
同时如果可以,请版主帮忙更新到LZ位,方便大家。

最新调度器版本如下:

楼主(2014-04-28):
引用 楼主:
word文档复制过来格式有点不好阅读,大家还是看PDF比较舒服些。
同时如果可以,请版主帮忙更新到LZ位,方便 ...

鉴于C语言中建议尽量不使用"goto"语句,现将“SCHTaskSchedStart()”函数中的“goto”语句去掉,用"if else"逻辑来实现。同时将版本升级为V1.02

修改细节为将如下函数

void SCHTaskSchedStart(void)
{
SCHED_SART:

  pCurTCB = pFirstTCB;                        //指向第一个创建的任务,之后按创建时的顺序执行下去

  while (1)                                   //环形链表,可以一直循环下去
  {
    SCHTimeTick();                            //如果任务Tick满足条件,则将其置于可执行状态

    if (SCH_TASK_RUN == pCurTCB->TimeCounter) //任务处于可执行状态
    {
      pCurTCB->TimeCounter = SCH_TASK_PEND;   //设置为挂起状态,保证任务只执行一次

      pCurTCB->pTask();                       //执行当前任务控制块指向的任务

      goto SCHED_SART;                        //每执行完一个任务,都重新查找一次可执行最高优先级任务
    }

    pCurTCB = pCurTCB->pNextTCB;              //指向下一个任务控制块,查找下个任务是否可执行
  }
}

改为

void SCHTaskSchedStart(void)
{
  pCurTCB = pFirstTCB;                        //指向第一个创建的任务,之后按创建时的顺序执行下去

  while (1)                                   //环形链表,可以一直循环下去
  {
    SCHTimeTick();                            //如果任务Tick满足条件,则将其置于可执行状态

    if (SCH_TASK_RUN == pCurTCB->TimeCounter) //任务处于可执行状态
    {
      pCurTCB->TimeCounter = SCH_TASK_PEND;   //设置为挂起状态,保证任务只执行一次

      pCurTCB->pTask();                       //执行当前任务控制块指向的任务

      pCurTCB = pFirstTCB;                    //每执行完一个任务,都回到起点重新查找一次可执行最高优先级任务
    }
    else
    {
            pCurTCB = pCurTCB->pNextTCB;            //指向下一个任务控制块,查找下个任务是否可执行
    }
  }
}

楼主(2014-07-26):
引用 网友D:
我想我也说不明白的,C太弱了!

第一个:就是Ke编译il有警告,同时串口不稳定,经常不能自动发命令IAP,  ...

最新版本调度器V2.0的51单片机KEIL版本出来了。

请移步: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9227-1-1.html

网友(2013-05-19):
还没下载 不过从描述上看还是不错的 支持

楼主:
为了方便大家,接着把UART_TX模块的资源共享相关部分贴出来,分别是UART_RX_ISR,UART接收处理任务,UART发送处理任务和ADC转换结果上传PC任务.

1.UART_RX_ISR: 串口接收中断.
INTERRUPT_HANDLER(UART1_RX_IRQHandler, 18)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static uint8_t s_u8IsrRxBuffer[UART_ISR_RX_BUF_SIZE];
  static uint8_t s_u8IsrRxCounter;

  s_u8IsrRxBuffer[s_u8IsrRxCounter] = UART1_ReceiveData8();

  if (s_u8IsrRxBuffer[s_u8IsrRxCounter] == 0xaa) //for test
  {
    s_u8IsrRxCounter++;
    if (SCHTaskGetQFree(&UartRxTcb) == SCH_Q_FREE)
    {
      SCHTaskQpost(&UartRxTcb,
                   &s_u8IsrRxBuffer[0],
                   s_u8IsrRxCounter);
    }
    else
    {
      //出错处理
    }

    s_u8IsrRxCounter = 0;
  }
  else
  {
    s_u8IsrRxCounter++;
  }

  if (s_u8IsrRxCounter > UART_RX_BUF_SIZE)
  {
    s_u8IsrRxCounter = 0;
    //溢出出错处理
  }

  UART1_ClearFlag(UART1_FLAG_RXNE);
}

2.UART接收处理任务: 将接收到的数据+0x11后交给UART_TX发送到PC.
void vUartReceiveData(void)
{
  static uint8_t s_u8RxBuffer[UART_RX_BUF_SIZE];
  static uint8_t s_u8RxCounter;

  static uint8_t *pDataBuffer, u8DataSize;
  SCHTaskBegin();

  while (1)
  {
    SCHTaskQpend();           //任务等待接收中断发来消息

    pDataBuffer = (uint8_t *)UartRxTcb.pData;
    u8DataSize  = UartRxTcb.Size;

    if (u8DataSize > UART_RX_BUF_SIZE)
    {
      u8DataSize = UART_RX_BUF_SIZE;
      //出错处理
    }

    for (s_u8RxCounter = 0; s_u8RxCounter < u8DataSize; s_u8RxCounter++)
    {
      s_u8RxBuffer[s_u8RxCounter] = (*pDataBuffer) + 0x11; //copy to s_u8TxBuffer (add 0x11)
      pDataBuffer++;
    }

    //使用如下类似方法便可与其它任务共享UART_TX资源,即任务要使用UART_TX前先检查其队列是否可用,不可用则等待
    for (u8DataSize = 0; u8DataSize < 255; u8DataSize++)  //借用u8DataSize
    {
      if (SCHTaskGetQFree(&UartTxTcb) == SCH_Q_FREE)      //检查UART_TX发送任务队列是否可用
      {
        SCHTaskQpost(&UartTxTcb,
                     &s_u8RxBuffer[0],
                     s_u8RxCounter); //将接收的的数据+0x11后发回去
        break;
      }
      else
      {
        SCHCurTaskDly(1 / SCH_SYS_TICKS_MS);  //delay 1ms
      }
    }

    if (u8DataSize >= 100)
    {
      //出错处理
    }
  }

  SCHTaskEnd();
}

3.UART发送任务: 将其它任务发来的消息发送到PC.
void vUartSendData(void)
{
  static uint8_t s_u8TxBuffer[UART_TX_BUF_SIZE];
  static uint8_t i;
  static uint8_t *pDataBuffer, u8DataSize;

  SCHTaskBegin();

  while (1)
  {
    SCHTaskQpend();           //任务等待消息

    pDataBuffer = (uint8_t *)UartTxTcb.pData;
    u8DataSize  = UartTxTcb.Size;

    if (u8DataSize > UART_TX_BUF_SIZE)
    {
      u8DataSize = UART_TX_BUF_SIZE;
      //出错处理
    }

    for (i = 0; i < u8DataSize; i++)
    {
      s_u8TxBuffer[i] = *pDataBuffer; //copy to s_u8TxBuffer
      pDataBuffer++;
    }

    for (i = 0; i < u8DataSize; i++)
    {
      if (UART1_GetFlagStatus(UART1_FLAG_TXE) == SET)
      {
        UART1_SendData8(s_u8TxBuffer[i]);
        //        UART1_ITConfig(UART1_IT_TXE, ENABLE);
      }

      SCHCurTaskDly(1 / SCH_SYS_TICKS_MS);        //延时发送1个字节所须要的时间
    }
  }

  SCHTaskEnd();
}

4.ADC转换结果发送任务: 将ADC转换任务传来的相关ADC数据交给UART_TX发送到PC.

void vSendAdcResult(void)
{
  static uint8_t s_u8AdcBuffer[ADC_BUF_SIZE];
  static uint8_t i;
  static uint8_t *pDataBuffer, u8DataSize;

  SCHTaskBegin();

  while (1)
  {
    SCHCurTaskDly(1000 / SCH_SYS_TICKS_MS);   //delay 1000ms

    SCHTaskQpend();           //任务等待消息

    pDataBuffer = (uint8_t *)SendAdcResultTcb.pData;
    u8DataSize  = SendAdcResultTcb.Size;

    if (u8DataSize > ADC_BUF_SIZE)
    {
      u8DataSize = ADC_BUF_SIZE;
      //出错处理
    }

    for (i = 0; i < u8DataSize; i++)
    {
      s_u8AdcBuffer = *pDataBuffer; //copy to s_u8AdcBuffer
      pDataBuffer++;
    }

    //使用如下类似方法便可与其它任务共享UART_TX资源,即任务要使用UART_TX前先检查其队列是否可用,不可用则等待
    for (u8DataSize = 0; u8DataSize < 255; u8DataSize++)  //借用u8DataSize
    {
      if (SCHTaskGetQFree(&UartTxTcb) == SCH_Q_FREE)      //检查UART_TX发送任务队列是否可用
      {
        SCHTaskQpost(&UartTxTcb,
                     &s_u8AdcBuffer[0],
                     i);
        break;
      }
      else
      {
        SCHCurTaskDly(1 / SCH_SYS_TICKS_MS);  //delay 1ms
      }
    }

    if (u8DataSize >= 100)
    {
      //出错处理
    }
  }

  SCHTaskEnd();
}

楼主:
无人问津?白花了一个多星期时间了。冏……

网友E:
支持一下楼主,但现在实在没时间细细品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一下楼主,但现在实在没时间细细品味

谢谢!我倒是觉得是不是写得不够清楚明白或是组织得不好,好吧,我语文是体育老师都教的。那再把调度器所有内容贴出来:

首先是“sch_cfg.h”
#ifndef __SCH_CFG_H
#define __SCH_CFG_H

#include "stm8s.h"

//定义数据类型
typedef unsigned char SCH_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SCH_UINT16;

//调度器节拍与硬件系统定时器相关定义
#define SCH_SYS_TICKS_MS             1                 //定义调度系统时钟节拍时间(ms),无特殊情况不建议更改此项
#define SCH_HW_TIM_MS                     0.1                 //硬件定时器中断(溢出)周期(ms),此项根据实际系统调整
#define SCH_TIM_TO_TICKS_CMP        (SCH_UINT8)(SCH_SYS_TICKS_MS/SCH_HW_TIM_MS)        //硬件定时器到系统节拍计数比较值

//定义可裁剪部分
#define SCH_CFG_Q_EN    1u  /* 任务内建消息使能 */

#endif      //__SCH_CFG_H

然后是“schedule.h”
#ifndef __SCHEDULE_H
#define __SCHEDULE_H

#include "sch_cfg.h"

//U16延时节拍不能大于65534,即任务最大延时时间65534*SCH_SYS_TICKS_MS(1ms)=65.534S
#define SCH_DLY_TYPE           SCH_UINT16

#define SCH_MAX_TASKS   255                               //任务数量,最大为255个。

#if        SCH_MAX_TASKS <= 255
  #define SCH_MAX_TASK_TYPE          SCH_UINT8                        //最大任务数<=255时定义为u8
#else
  #define SCH_MAX_TASK_TYPE          SCH_UINT16          //最大任务为>255则定义为u16
#endif

#define SCH_TASK_RUN                                        0
#define SCH_TASK_PEND                                        (SCH_DLY_TYPE)0xffff

#define SCH_CURR_LINE                (SCH_UINT8)(__LINE__+(!__LINE__))                                    //定义当前行号的具体实现
#define SCHTaskBegin()        static SCH_UINT8 SchLc=0; switch(SchLc){ case 0://跳转开始,中间可插入延时,调用子函数;(适用主/子函数)
#define SCHTaskEnd()          ;}; SchLc=0;                                                                                           //跳转结束

struct SchTcb
{
#if SCH_CFG_Q_EN > 0u
  void          *pData;       //消息指针
  SCH_UINT8                 Size;         //消息的大小
#endif

        SCH_DLY_TYPE        TimeCounter;  //定时计数器,时基为 "SCH_SYS_TICKS_MS"
  void          (*pTask)();   //任务指针
  struct SchTcb *pNextTCB;    //下一个任务控制块指针
};

typedef struct SchTcb SCH_TCB;

//-----------------------------------操作作当前任务及调用子任务------------------------------------------

//挂起(暂停)当前任务,即任务自身
#define SCHCurTaskPend() {SchLc=SCH_CURR_LINE;pCurTCB->TimeCounter=SCH_TASK_PEND;}return;case SCH_CURR_LINE:

//当前任务延时X个时间节拍后恢复
#define SCHCurTaskDly(Ticks) {SchLc=SCH_CURR_LINE;pCurTCB->TimeCounter=Ticks;}return ;case SCH_CURR_LINE:

//任务内调用子任务
#define SCHTaskCallSub(SubTaskName)                                                     \
{                                                                                       \
  {SchLc=SCH_CURR_LINE;;pCurTCB->TimeCounter=SCH_TASK_RUN;}return;case SCH_CURR_LINE:   \
  SubTaskName();                                                                        \
  if (pCurTCB->TimeCounter != SCH_TASK_RUN)                                             \
    return ;                                                                            \
}

//----------------------------------------消息-------------------------------------------
#if SCH_CFG_Q_EN > 0u

#define SCH_Q_FREE  1
#define SCH_Q_BUSY  0

//等待消息
#define SCHTaskQpend() {SchLc=SCH_CURR_LINE;pCurTCB->TimeCounter=SCH_TASK_PEND;pCurTCB->pData=(void *)0;}return;case SCH_CURR_LINE:
//释放消息
extern void SCHTaskQpost(SCH_TCB   *pPostTCB,
                         void      *pData,
                         SCH_UINT8 Size);
//获取消息队列状态
extern SCH_UINT8 SCHTaskGetQFree(SCH_TCB   *pTaskTCB);
#endif

extern SCH_UINT8 g_u8SchedTicksCnt;
extern SCH_TCB   *pCurTCB;

//extern void SCHTaskPend(SCH_TCB *pTaskPendTCB); //不常用的功能,须要时可去除注释
//extern void SCHTaskResume(SCH_TCB *pTaskTCB);
//extern void SCHTaskDly(SCH_TCB *pTaskDlyTCB, SCH_DLY_TYPE Ticks);

extern void SCHTimeTick(void);
extern void SCHTaskSchedStart();

extern void SCHTaskCreate( SCH_TCB      *pNewTCB,
                           void         (*pNewTask)());

#endif        //__SCHEDULE_H

最后是“schedule.c”

#include "schedule.h"

SCH_TCB *pFirstTCB, *pCurTCB;

static SCH_MAX_TASK_TYPE TaskNumberSum = 0;
SCH_UINT8 g_u8SchedTicksCnt = 0;

/* 任务节拍处理 */
void SCHTimeTick(void)
{
  SCH_MAX_TASK_TYPE i;

  SCH_TCB *pTCB;

  if (g_u8SchedTicksCnt >= SCH_TIM_TO_TICKS_CMP)
  {
    g_u8SchedTicksCnt -= SCH_TIM_TO_TICKS_CMP;

    pTCB = pFirstTCB;
    for (i = 0; i < TaskNumberSum; i++)
    {
      if ((pTCB->TimeCounter != SCH_TASK_PEND)
          && (pTCB->TimeCounter > 0))
      {
        pTCB->TimeCounter--;
      }

      pTCB = pTCB->pNextTCB;
    }
  }
}

/* 任务创建,调试时可在任务创建失败处放置断点 */
void SCHTaskCreate(SCH_TCB           *pNewTCB,
                   void              (*pNewTask)(void))
{
  if (TaskNumberSum == 0)
  {
    pFirstTCB = pNewTCB;                    //备份第一个任务控制块地址
    pNewTCB->pTask = pNewTask;              //新创建的任务控制块的函数指针指向新创建的任务
    pCurTCB   = pNewTCB;                    //最新任务控制块地址给当前任务控制块指针
    pCurTCB->pNextTCB = pCurTCB;            //因为只有一个任务,所以指令的下一个任务控制块地址就是自己
  }
  else if (TaskNumberSum < SCH_MAX_TASKS)
  {
    pNewTCB->pTask = pNewTask;              //新创建的任务控制块的函数指针指向新创建的任务
    pNewTCB->pNextTCB = pCurTCB->pNextTCB;  //当前任务控制块指向的下一个任务控制块由新建的任务控制块来指向
    pCurTCB->pNextTCB = pNewTCB;            //当前任务控制块指向的下一个任务控制块更新为新建的任务
    pCurTCB = pNewTCB;                      //新建的任务控制块更新为当前任务控制块
  }
  else
  {
    TaskNumberSum--;                        //任务创建失败,调试时可在此放置断点
  }

  TaskNumberSum++;
#if SCH_CFG_Q_EN > 0u
  pNewTCB->pData    = (void *)0;
  pNewTCB->Size = 0;
#endif
}

void SCHTaskSchedStart(void)
{
SCHED_SART:

  pCurTCB = pFirstTCB;                        //指向第一个创建的任务,之后按创建时的顺序执行下去

  while (1)
  {
    SCHTimeTick();                            //如果任务Tick满足条件,则将其置于可执行状态

    if (SCH_TASK_RUN == pCurTCB->TimeCounter) //任务处于可执行状态
    {
      pCurTCB->TimeCounter = SCH_TASK_PEND;   //设置为挂起状态,保证任务只执行一次

      pCurTCB->pTask();                       //执行当前任务控制块指向的任务

      goto SCHED_SART;                        //每执行完一个任务,都重新查找一次可执行最高优先级任务
    }

    pCurTCB = pCurTCB->pNextTCB;              //指向下一个任务控制块,查找下个任务是否可执行
  }
}

////----------------------------------操作指定任务,不常用---------------------------------------------------
////操作当前任务及调用子任务在"schedule.h"中
//
////挂起(暂停)指定任务
//void SCHTaskPend(SCH_TCB *pTaskPendTCB)
//{
//  pTaskPendTCB->TimeCounter = SCH_TASK_PEND;
//}
//
////恢复指定任务(运行)
//void SCHTaskResume(SCH_TCB *pTaskResumeTCB)
//{
//  pTaskResumeTCB->TimeCounter = SCH_TASK_RUN;
//}
//
////指定任务延时X个时间节拍后恢复
//void SCHTaskDly(SCH_TCB *pTaskDlyTCB, SCH_DLY_TYPE Ticks)
//{
//  pTaskDlyTCB->TimeCounter = Ticks;
//}

//---------------------------------消息-----------------------------------------
//释放消息
#if SCH_CFG_Q_EN > 0u

void SCHTaskQpost(SCH_TCB   *pPostTCB,
                  void      *pData,
                  SCH_UINT8 Size)
{
  pPostTCB->pData = pData;
  pPostTCB->Size  = Size;
  pPostTCB->TimeCounter = SCH_TASK_RUN;
}

//查询消息列队状态,是否是自由(可用)或忙(不可用),调用SCHTaskQpend()时会将其设置为自由状态
SCH_UINT8 SCHTaskGetQFree(SCH_TCB   *pTaskTCB)
{
  if (pTaskTCB->pData == ((void *)0))
  {
    return SCH_Q_FREE;
  }
  else
  {
    return SCH_Q_BUSY;
  }
}

#endif

参考了不少本论坛的帖子,已经记不清具体是哪些了……

网友:
顶一下贴,楼主花了不少精力。

网友:
学习一下了啊~~

网友F:
protothread用的人太少,算是曲高和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protothread用的人太少,算是曲高和寡吧

何为 曲高和寡 ?

网友A:
整得不错,还有注释
有时间再弄弄寄存器版本的,这小容量的芯片用库浪费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得不错,还有注释
有时间再弄弄寄存器版本的,这小容量的芯片用库浪费了点 ...

谢谢,我会尽快出寄存器版本.

楼主:
这里补充说明一下为什么要做支持优先级的调度:

之前手里有一个项目有多个任务,main函数简述如下

void main(void)
{
  SystemInit();

  whiile(1)
  {
    Task1();////经测试执行最长时间约0.8ms

    Task2();//经测试执行最长时间约1.2ms

    Task3();//经测试执行最长时间约0.9ms

    Task4();//经测试执行最长时间约1.5ms
  }
}

如Task1为通信数据处理任务(数据在中断中接收并放到缓冲区等待处理),要求最慢响应时间是2ms,那么如果是按照常规的顺序执行,则其它三个任务的最大执行时间(1.2+0.9+1.5)>2ms,则数据会丢失.
当时的临时解决办法是,在Task2(),Task3()后面都多调用一次Task1(),即变成下面这样:
void main(void)
{
  SystemInit();

  whiile(1)
  {
    Task1();////经测试执行最长时间约0.8ms

    Task2();//经测试执行最长时间约1.2ms
    Task1();////经测试执行最长时间约0.8ms

    Task3();//经测试执行最长时间约0.9ms
    Task1();////经测试执行最长时间约0.8ms

    Task4();//经测试执行最长时间约1.5ms
  }
}

显然,问题得到解决,但是main函数的简洁性被破坏,显示得有点杂乱了.而且只有Task1()取得了最高优先级,其它任务还是按原来那样顺序执行;所以后来就有了做一个支持优先级的非抢占式调度器,可以支持配置所有任务的优先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何为 曲高和寡 ?

上次看一个protothread的帖子,对宏的使用看的我脑袋都大了
楼主的代码我还没来得及看,今天仔细研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次看一个protothread的帖子,对宏的使用看的我脑袋都大了
楼主的代码我还没来得及看,今天仔细研读一下 ...

建议你使用SlickEdit或是其它比较专业的编辑器,它们的代码关联等功能很强大,方便阅读编辑。

给你一个我使用SlickEdit时,鼠标光标定在SCHCurTaskDly时的截图

网友G:
引用 楼主:
建议你使用SlickEdit或是其它比较专业的编辑器,它们的代码关联等功能很强大,方便阅读编辑。

给你一个 ...

//延时发送1个字节所须要的时间
这个时间怎么取?堵塞了?

网友:
留着~~还在学习STM8中~~

网友:
不错,顶一下,支持原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延时发送1个字节所须要的时间
这个时间怎么取?堵塞了?

9600/8bit=1200,加上起止停止位等,算位1K频率,对应1ms,再不行可以用示波器看下发送一个字节到底用多长时间。

延时1ms的意思是过了1ms之后再进来查询一下前一字节是否发送完,如果发送完则接着发送下个字节。

网友G:
引用 楼主:
9600/8bit=1200,加上起止停止位等,算位1K频率,对应1ms,再不行可以用示波器看下发送一个字节到底用多 ...

发的数据比较频繁。会不会单片机。处理其它任务效率低下。

网友:
很好的思想

网友:
protothread学习提高好参考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的数据比较频繁。会不会单片机。处理其它任务效率低下。

你要明白,每次如果条件符合(即上个字节已经发送完),本次所做的事情只是把要发送的数据放到UART的发送寄存器中,你发送再多的数据,也只是每间隔1ms就把发送缓冲区中的一个字节数据放在UART的发送寄存器中,这个动作应该占用的时间很少吧.而且如果其它任务更紧急,则可以将其配置为更高优先级,数据发送放在低优先级,这样UART发送最多就是因为执行了其它更高优先级任务而被"拖延"了时间,即可能是在发送完一个字节之后,间隔了2ms或更多时间才能发送下个字节.当然,如果你的UART通信不能接受这种情况发生,那你也可以将其改为中断方式发送.

网友:
好,有时间看看

网友C:
顶你,再出其它MCU的版本,同时加上文档。这样就推广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你,再出其它MCU的版本,同时加上文档。这样就推广开了

谢谢!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它能成为裸机程序框架的一种通用调度器,就像ucos 等OS一样,它们占据OS 地位,我们占据调度器的一片天,但是目前看来好像感冒的人不太多。也许出更多MCU版本就能改变?再次谢谢你的建议,后续我会也更多MCU版本和文档。

网友:
不错呀,寄存器的也出来了,有时间再仔细看看

其实像这种在某款芯片的调度器应用,应在标题上注明,这样关注的人可能会更多一点。

楼主:
谢谢LS,现在已经不能更改标题了,当初起这个标题时,是想尽可能将要讲的内容表达清楚...而且字数都用完了还是觉得表达不够清楚.
同时,我选择在stm32/8论坛发帖,当然默认就是stm32/8的芯片应用了.至于以后如果增加其它单片机版本,倒是不知道放到哪里好.

网友:
迟点消化消化

网友B:
期待8051尽快出来,不过lz要是希望推广还是得有个学习文档才好,人们只有理解了为什么要这样,有如此等等好处,用着才欢喜.

网友H:
是OS还是类OS?
看看。
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OS还是类OS?
看看。
谢楼主。

名字就是调度器,当然就不会是OS了,类OS吧.全C,适用所有单片机平台.现在手头没有51单片机,准备买一块最小系统板,然后再出一版8051的.

网友:
学习一下调度器,谢谢!

网友:
记号,有空的时候准备仔细看下。

网友C:
支持楼主,强列希望出个PIC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强列希望出个PIC版本

暂时不出别的版本了,得先出文档;其实移植并不难,就是要初始化一个定时器作为调度器的节拍器,了解OS的很容易明白(当然比OS简单得多),关键是使用,所以使用说明文档更重要;

如果有了文档还是不能搞定,那里再出.

网友I(2013-06-22):
不知道与单纯的 protothread 比较有什么特别优势,protothread使用简单,适合几乎所有C编译器,
不过上次用C30编译器,芯片用dspic30f4013时,发现C30的中断入口带参数,导致用protothread调度时,出现无规律复位现象,后去掉了参数后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与单纯的 protothread 比较有什么特别优势,protothread使用简单,适合几乎所有C编译器,
不过上次用 ...

这个是封装成类OS,支持非抢占优先级调度,消息,用过OS 的人会更喜欢。同时也可作为学习OS的前奏。同样全用C 实现,移植方便。

楼主(2013-07-22):
引用 网友B:
期待8051尽快出来,不过lz要是希望推广还是得有个学习文档才好,人们只有理解了为什么要这样,有如此等等好处, ...

使用说明已经出来,望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说明已经出来,望指点.

支持,lz有热情,感觉直接上github.com开项目更有助于推广,协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lz有热情,感觉直接上github.com开项目更有助于推广,协作.

常驻本论坛,未知你说的“github.com”是个什么样的网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驻本论坛,未知你说的“github.com”是个什么样的网站?

开源代码项目管理, 请善用搜索.

网友J(2013-08-28):
感觉你的这个调度器很不错,和我以前发的“小小调度器”核心思想上非常类似呢。

参考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8723-1-1.html

感觉你的版本很规范,虽然资源上稍微增加了一点点,不过外围辅助功能增加了不少,而且文档写得也非常不错!

赞一个!

网友:
protothread确实是的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觉你的这个调度器很不错,和我以前发的“小小调度器”核心思想上非常类似呢。
{: ...

是的,是参考了你的"小小调度器".

我是在看了你的调度器,然后自己学习了UCOS3,之后才有了将多种思想结合起来,写一个功能比较完善且使用方法类似OS的调度器.

多谢关注.

楼主:
突然发现自己还可以管理帖子,故将整个过程的重要事件推荐到的LZ位,这样就不用全部看完帖子就能了解整个过程及重点。

网友:
标记一个

网友K:
引用 楼主:
突然发现自己还可以管理帖子,故将整个过程的重要事件推荐到的LZ位,这样就不用全部看完帖子就能了解整个过 ...

最新版本的升级呢? 还有吗?是否用在量产的产品上了啊?
1、应该写出你这个类OS,如果要使用,要注意一些什么点,比如延时,比如程序的写法?比如变量的定义。这些我觉得出也得出一个文档,这样避免很多人中招。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新版本的升级呢? 还有吗?是否用在量产的产品上了啊?
1、应该写出你这个类OS,如果要使用,要注意一 ...

最新版本在 48楼,简约版本在公司内部推广中(目前这个版本比较完善,不少人理解接受有困难,特别是老员工).使用说明在47楼,已经说明了使用中要注意的大部分问题.具体还有哪些要注意的问题请指出,后续加入完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最新版本在 48楼,简约版本在公司内部推广中(目前这个版本比较完善,不少人理解接受有困难,特别是老员工). ...

#define SCH_CURR_LINE                (SCH_UINT8)(__LINE__+(!__LINE__))         ->这个定义是不是有问题,应该是只获取当前的行号“__LINE__”,在后面又加上一个!是什么意思呢?

没写出应该程序架构里面应该避免啥东西的?原protolthread应该是不能在程序内部使用SWITCH了。你这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define SCH_CURR_LINE                (SCH_UINT8)(__LINE__+(!__LINE__))         ->这个定义是不是有问题,应该是只 ...

#define SCH_CURR_LINE                (SCH_UINT8)(__LINE__+(!__LINE__))         ->这个定义是不是有问题,应该是只获取当前的行号“__LINE__”,在后面又加上一个!是什么意思呢?
------------------------------------------------------------------------------
多谢提醒,我实际测试了一下,与  #define SCH_CURR_LINE                (SCH_UINT8)(__LINE__)  相比,加上 +(!__LINE__)) 后 ,它只能解决0x00与0x0100行不会冲突(转成8位后同时为0,编译会提示出错)。0x00行计算结果为0x01。0x0100行计算结果为0x00。但它并不能解决如0x01行与0x0101行的冲突,因为这两个行的计算结果都是0x01。所以这个算法基本没什么意义了,或者编译提示重复定义出错时,加个回车键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没写出应该程序架构里面应该避免啥东西的?原protolthread应该是不能在程序内部使用SWITCH了。你这个呢?
------------------------------------------------------------------------------
如果我没记错 protolthread 应该是有用switch实现跳转的版本和用goto代替switch来实现的版本。如果是switch版本,则也不能在程序内部使用switch了。如果是goto版本,则程序内部可以用switch。因为本调度器是用switch实现跳转,所以程序内部也不能用switch了。但是准确来说,应该是这个程序内因为使用了“SCHTaskBegin() ”(内含switch),所以不能再次使用switch了,但其所调用的子函数,如果没有使用SCHTaskBegin() ,则也是可以使用swithc的。这点注意事项已经在使用说明中的例子里的注释中说明了。

“while(1)  //每个任务内都要有一个死循环。同时还要有一个挂起任务的操
//如延时或等待消息。同时注意不能使用switch语句,但可在调用函数内使用”      详见47楼。

或者,以后可以出一个goto版本的,让它在程序内部也可以用swithc。

网友L:
目前我还看不懂楼主的内容
不过楼主说的“而且此间隔在任务执行过程中是可以修改的。”这一条好象不太好,是不是会造成调度器时标的改变,影响计时的准确性?

网友K:
引用 楼主:
#define SCH_CURR_LINE                (SCH_UINT8)(__LINE__+(!__LINE__))         ->这个定义是不是有 ...

倒不如直接修改成Short型,仅仅是多了二字节!十个任务也接20字节!要不就规定程序不要超过255行,但是这个对于有些人会很蛋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倒不如直接修改成Short型,仅仅是多了二字节!十个任务也接20字节!要不就规定程序不要超过255行,但是这 ...

不是不能超过255行,而是这样有可能会出现如0x00行和0x100行重复的情况,这时编译能不过,其实加个回车把0x100变成0x101就可以了。只是这样不太方便。至于改为两字节,或许以后由用户自己定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目前我还看不懂楼主的内容
不过楼主说的“而且此间隔在任务执行过程中是可以修改的。”这一条好象不太好, ...

不会的,计时精度还是基于调度节拍时间。

网友(2013-11-03):
这个有些情况下还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的使用说明也整理的不错呢。

网友:
虽然TCB要加个变量计数;但 SCHCurTaskDly(Ticks) 用来
将当前任务延时X个时间节拍后恢复 的方式不错。

网友:
菜鸟学习有点困难

网友:
支持,收藏了,有时间学习下!

网友M(2013-12-16):
#define SCHTaskEnd()          ;}; SchLc=0; 这句定义的格式看不懂啊        ?麻烦大哥解释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define SCHTaskEnd()          ;}; SchLc=0; 这句定义的格式看不懂啊        ?麻烦大哥解释下啊

//看如下实例
void vLedTest(void)
{
  SCHTaskBegin();//函数开头,必须加入

  while (1)
  {
    mGreenLedToggle();        //LED取非

    SCHCurTaskDly(500 / SCH_SYS_TICKS_MS);  //delay 500ms
  }

  SCHTaskEnd();//函数结尾,必须加入
}

//将宏展开后如下:
void vLedTest(void)
{
  //SCHTaskBegin();
  static SCH_UINT8 SchLc = 0;
  switch (SchLc)
  {
  //-------------------------------------------------------
  case 0:

    while (1)
    {
      mGreenLedToggle();  //LED取非

      //SCHCurTaskDly(500 / SCH_SYS_TICKS_MS);  //delay 500ms
      {
        SchLc = SCH_CURR_LINE;//下次进来时跳转到"SCH_CURR_LINE"
        pCurTCB->TimeCounter = 500 / SCH_SYS_TICKS_MS;
      }
      return; //直接返回,下次进来时跳转到"SchLc = SCH_CURR_LINE"
    //-------------------------------------------------------
    case SCH_CURR_LINE:
    }
    //SCHTaskEnd();
    ;
  };
  SchLc = 0;  //下次进来时回到" case 0:"

}

网友:
Mark 留名~!有时间慢慢品味

网友:
大哥我按照你的方法把他们定义的展开了,但是展开后这个函数我怎么看不懂啊
void vAdcResultSend(void)
{
  static uint8_t s_u8AdcBuffer[ADC_BUF_SIZE];
  static uint8_t i;
  static uint8_t *pDataBuffer, u8DataSize;

  //SCHTaskBegin();

  static SCH_UINT8 SchLc=0;
  switch(SchLc)
  {
   case 0://跳转开始,中间可插入延时,调用子函数;(适用主/子函数)

  while (1)
  {
    //SCHCurTaskDly(1000 / SCH_SYS_TICKS_MS);   //delay 1000ms

    {
      SchLc=SCH_CURR_LINE;
      pCurTCB->TimeCounter=Ticks;

    }return ;
  case SCH_CURR_LINE:

    //SCHTaskQpend();//任务等待消息

    {
      SchLc=SCH_CURR_LINE;
      pCurTCB->TimeCounter=SCH_TASK_PEND;
      pCurTCB->pData=(void *)0;
    }
    return;
  case SCH_CURR_LINE:

    pDataBuffer = (uint8_t *)AdcResultSendTcb.pData;
    u8DataSize  = AdcResultSendTcb.Size;

    if (u8DataSize > ADC_BUF_SIZE)
    {
      u8DataSize = ADC_BUF_SIZE;
      //出错处理
    }

    for (i = 0; i < u8DataSize; i++)
    {
      s_u8AdcBuffer[i] = *pDataBuffer; //copy to s_u8AdcBuffer
      pDataBuffer++;
    }

    //使用如下类似方法便可与其它任务共享UART_TX资源,即任务要使用UART_TX前先检查其队列是否可用,不可用则等待
    for (u8DataSize = 0; u8DataSize < 255; u8DataSize++)  //借用u8DataSize
    {
      if (SCHTaskGetQFree(&UartTxTcb) == SCH_Q_FREE)      //检查UART_TX发送任务队列是否可用
      {
        SCHTaskQpost(&UartTxTcb,
                     &s_u8AdcBuffer[0],
                     i);
        break;
      }
      else
      {
        SCHCurTaskDly(1 / SCH_SYS_TICKS_MS);  //delay 1ms
      }
    }

    if (u8DataSize >= 100)
    {
      //出错处理
    }
  };
};
  SchLc=0;

  //SCHTaskEnd();
}

网友M:
case 0:后面的while(1){}大括号里面怎么没有switch而是直接出现了两个 case SCH_CURR_LINE:

网友:
这个一定要仔细研读

楼主:
引用 网友M:
case 0:后面的while(1){}大括号里面怎么没有switch而是直接出现了两个 case SCH_CURR_LINE: ...

将"while(1){}"看作一般的语句即可,后面的"case SCH_CURR_LINE: ..." 与 最前的"case 0:"是并列关系.即:
switch(*)
{
case 0: ...

case SCH_CURR_LINE: ...

case SCH_CURR_LINE: ...
}

网友M:
那你的意思是
switch(*)
{
case 0: ...

case SCH_CURR_LINE: ...

case SCH_CURR_LINE: ...
}
等价于switch(*)
{
case 0: while{case SCH_CURR_LINE: ...

case SCH_CURR_LINE: ...}

}

楼主:
引用 网友M:
那你的意思是
switch(*)
{

是的.

网友M:
楼主能否帮我看看这段语句是什么意思
for (i = 0; i < TaskNumberSum; i++)
    {
      if ((pTCB->TimeCounter != SCH_TASK_PEND)
          && (pTCB->TimeCounter > 0))
      {
        pTCB->TimeCounter--;
      }

      pTCB = pTCB->pNextTCB;
    }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能否帮我看看这段语句是什么意思
for (i = 0; i < TaskNumberSum; i++)
    {

    for (i = 0; i < TaskNumberSum; i++)                         //遍历所有任务的任务控制块
    {
      if ((pTCB->TimeCounter != SCH_TASK_PEND)        //该任务没有被挂起
          && (pTCB->TimeCounter > 0))                                //同时该任务控制块的计数器值大于0(后面要自减,所以必须大于0,不然会下溢)
      {
        pTCB->TimeCounter--;                                      //任务控制块的计数器自减1(为0时任务会被执行-->在别的地方判断)
      }

      pTCB = pTCB->pNextTCB;                                   //指向下一个任务的,任务控制块
    }

网友M:
多谢楼主啊,对了楼主能否将你的这个程序的执行流程说明一下啊?呵呵,我的理解是:首先创建一个循环链表,然后将循环链表里面的6个成员分别指向6个任务,然后用定时器来轮询这个链表来调度任务,任务与任务之间,中断与任务之间还可以通过发送消息来判断任务是否处于可执行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多谢楼主啊,对了楼主能否将你的这个程序的执行流程说明一下啊?呵呵,我的理解是:首先创建一个循环链表, ...

你的理解基本正确,看下任务控制块结构体:

struct SchTcb
{
#if SCH_CFG_Q_EN > 0u
  void                        *pData;       //消息指针
  SCH_UINT8                 Size;          //消息的大小
#endif

  SCH_DLY_TYPE                TimeCounter;  //定时计数器,时基为 "SCH_SYS_TICKS_MS"
  void                         (*pTask)();    //任务指针
  struct SchTcb *pNextTCB;              //下一个任务控制块指针
};

1.对每个任务都有一个任务控制块(SchTcb).

2.然后让这些任务控制块首尾相连构成循环链表(pNextTCB 来实现).

3.任务控制块的任务指针指向该任务(pTask 指向任务).

4.任务调度:
    A.每间隔特定时间对TimeCounter进行自减,自减条件是TimeCounter大于0且不等于0xffff(些值表示任务挂起),当TimeCounter为0进会被执行,且每执行完一个任务后就会重新从头查找一遍哪个任务满足执行条件,这样即实现了创建任务的顺序即任务的优先级顺序(最先创建的任务优先级最高),在每个任务执行后重新设置TimeCounter为某个固定值即可实现任务定时运行.

   B.任务与任务之间,中断与任务之间,可通过设置TimeCounter的值为0xffff来挂起任务,或设置TimeCounter的值为0来恢复任务.

   C.消息实现:如"B"中所述通过设置TimeCounter的不同值来实现任务的挂起或运行,再配合pData和Size来携带消息内容及数据长度.即实现了任务的消息等待(任务挂起),和任务的消息发送(恢复某个任务同时携带有数据).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的理解基本正确,看下任务控制块结构体:

struct SchTcb

话说你的GOTO版本呢?

switch你说是可以在在非任务函数(包函BEGIN的那个函数)的其它任意函数内调用,如下:
void A(void)
{
        switch()
        {

        }
}

void B(void)
{
        A();
        switch()
        {

        }
}

void C(void)
{
        B();
        switch()
        {

        }
}

最后来一个包含BEGIN的任务,如下:

void Task(void)
{
        BEGIN();
        while(1)
        {
                A();
                B();
                C();
                Delay()或wait()
        }
        END();

}

但是我总是觉得这里面如果万一出现一点差错,就是毁灭性的打击啊!虽然号称是在非任务函数内可以使用!

在上贴中有提到过,你说会出一个版本是GOTO,何时亮剑?哈哈!敬待!

楼主(2014-01-23):
引用 网友K:
话说你的GOTO版本呢?

switch你说是可以在在非任务函数(包函BEGIN的那个函数)的其它任意函数内调用, ...

技术人员不应该说万一来假设吧,这个是没有万一的:不能使用"switch"是因为"SCHTaskBegin();"已经使用过一次"switch",编译通不过.展开后就清楚了,而在非任务函数中没有使用过"switch",所以能使用.

protothread的GOTO版本,我也是在本坛中看到其它帖子中有提到过.我也没有去仔细了解啊,不好意思了.

最近百事缠身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技术人员不应该说万一来假设吧,这个是没有万一的:不能使用"switch"是因为"SCHTaskBegin();"已经使用过一 ...

技术人员不说万一,我只是习惯性的一种怀疑自己,每一次打样,每一次产品,我都心惊胆颤,尤如初学者,哈哈,自己用的模块真是百测千测.可能你不是太理解我这种心情,有一个词叫啥来着,[强迫症].可能你会理解一些吧.
说[万一]只是一种习惯性的谨慎,每次用东西,我都会先否定,再认定; 关键我是怕[__LINE__]这个家伙,毕竟所有的东西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上,它才是本调度的核心,否则一切都无源之木啊。
哈哈,看看年底,再弄一个复杂的东西,放在家里跑,有机会扛到现场的大电机旁边,希望明年可以经过我的考验,这样就可以用上来了!
PS:说话你现在回家了?票买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技术人员不说万一,我只是习惯性的一种怀疑自己,每一次打样,每一次产品,我都心惊胆颤,尤如初学者,哈哈,自 ...

1.理解你的心情,最核心的东西是参考了"Protothread"的,而"Protothread"是UIP的核心调度方式,本坛有不少相关帖子.

2.谢谢关心,是家人回家,我不回,帮忙看店,现在想在网上找黄牛搞7号,8号的回程票,但是不知道门路和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话说你的GOTO版本呢?

switch你说是可以在在非任务函数(包函BEGIN的那个函数)的其它任意函数内调用, ...

放狗跑了一下,找到了一个帖子,里面的回复提到了GOTO实现

http://bbs.ednchina.com/BLOG_ARTICLE_1902535.HTM

但是这GOTO是用汇编来搞定的,这样移植性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狗跑了一下,找到了一个帖子,里面的回复提到了GOTO实现

http://bbs.ednchina.com/BLOG_ARTICLE_1902535 ...

3KS,哈哈!

网友(2014-04-12):
很好很强大的调度器!标记

网友N:
楼主还在吗?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请教个问题

SCH_CURR_LINE                (SCH_UINT8)(__LINE__+(!__LINE__))
为什么不定义成SCH_UINT16, 貌似一个文件255行很容易超过啊

网友:
看看,真的由os的模样。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技术人员不说万一,我只是习惯性的一种怀疑自己,每一次打样,每一次产品,我都心惊胆颤,尤如初学者,哈哈,自 ...

好像都有点强迫症

网友O:
请问lz,调度器的占有多大的内存,与ucos相比,我该如何选择?

网友N:
引用 网友O:
请问lz,调度器的占有多大的内存,与ucos相比,我该如何选择?

这个东西是协作式的,跟uc/os的区别就是 即使最高优先级的任务也得等正在运行的任务运行完才能 运行,uc/os II只要高优先级一就绪立马抢占正在运行的任务(其实RT-THREAD也不错,还免费)
这个不能叫做操作系统,但是是51 AVR STM8之类小资源MCU的最好选择,消息推送是很不错的功能,你可以尝试下,最好将_LINE_改成uint16类型(如果任务函数超过255行)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这个东西是协作式的,跟uc/os的区别就是 即使最高优先级的任务也得等正在运行的任务运行完才能 运行,uc/ ...

请问rootxie 用过RTT吗 我现在刚在接触ucos 用不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O:
请问rootxie 用过RTT吗 我现在刚在接触ucos 用不的不多

用过,不过没用得很复杂,Lwip GUI还正在看,还在消化中。。。

网友:
mark,早点看到就好了,有用

网友D(2014-06-10):
楼主帮忙看下,改成keil 的工程编译不通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帮忙看下,改成keil 的工程编译不通过啊!

我没有安装KEIL软件啊,很多年没有用过了
1.自己先弄一个正常的工程
2.添加调度器那3个文件进去,要求先编译通过
3.添加相应的时钟节拍和应用代码。

网友N:
楼主的结构非常好用,十分感谢
已经用该结构做了好几个东西 以下是用STM8+MP2307DN(3R33主芯片) 做得数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的结构非常好用,十分感谢
已经用该结构做了好几个东西 以下是用STM8+MP2307DN(3R33主芯片) 做得数控电 ...

呵呵!看成数字电源了。

网友D:
谢谢楼主!可以正常编译,但是有个警告!!我把ADC 部分屏蔽掉还是有!
***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PR?_SCHTASKQPOST?SCHEDULE
    CALLER1: ?PR?UART_R_IRQ?8051_IT
    CALLER2: ?C_C51STARTUP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可以正常编译,但是有个警告!!我把ADC 部分屏蔽掉还是有!
***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

提示多处调用SCHTASKQPOST;一个是启动代码中,一个是串口中断中,没有关系的,本来设计就是为了支持多处调用。但你可以删除掉你的启动代码-->C_C51STARTUP(应该是新建工程时自动添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可以正常编译,但是有个警告!!我把ADC 部分屏蔽掉还是有!
***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

移植好之后,共享出来如何?这里正缺少KEIL的例程,让其他新手少走弯路。

网友:
正在努力!
我已经把启动文件删除了,工程里面,甚至keil安装目录里面,都删除了。 还是有警告!
现在P1.0在闪动,串口循环输出02 00 02  00。。。看来还没弄好。弄好了上传整个工程。

网友:
attach://199154.png
转移到keil,串口通讯成功,在调试的时候发现一点限制: 单次发送超过10byte,容易出错。(间隔100ms)(串口缓存为20)

网友D:
上电后,第一帧数据,没有返回!
我也是纳闷了很久,自动ISP,老是不稳定,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
发现只要串口能在收到第二帧数据,能正常返回(通讯正常)后,自动ISP功能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电后,第一帧数据,没有返回!
我也是纳闷了很久,自动ISP,老是不稳定,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
发现只 ...

1.先不用调度器,禅奔测试ISP稳定工作.

2.重新加入调度器,再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还在吗?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请教个问题

SCH_CURR_LINE                (SCH_UINT8)(__LINE__+(!__LINE__)) ...

这个根据自己的须要修改定义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先不用调度器,禅奔测试ISP稳定工作.

2.重新加入调度器,再测试.

首次下载不成功的问题找到了。
具体过程是这样的,在Keil项目选SST89C58, Small:variables in DATA, 编译不错误!
*** ERROR L118: REFERENCE MADE TO ERRONEOUS EXTERNAL
    SYMBOL:  PCURTCB
    MODULE:  .\uart_treatment.obj (UART_TREATMENT)
    ADDRESS: 0611H
*** ERROR L118: REFERENCE MADE TO ERRONEOUS EXTERNAL
    SYMBOL:  PCURTCB
    MODULE:  .\uart_treatment.obj (UART_TREATMENT)
    ADDRESS: 0613H
*** ERROR L118: REFERENCE MADE TO ERRONEOUS EXTERNAL
    SYMBOL:  G_U8SCHEDTICKSCNT
    MODULE:  .\8051_it.obj (8051_IT)
    ADDRESS: 0822H
Program Size: data=180.0 xdata=0 code=2085
Target not created
使用idata 关键字定义静态数组,问题得以解决!首次IAP下载成功不再报错!

static idata uint8_t s_u8RxBuffer[UART_RX_BUF_SIZE];
。。。。
static idata uint8_t s_u8TxBuffer[UART_TX_BUF_SIZE];
。。。
istatic idata uint8_t s_u8IsrRxBuffer[UART_ISR_RX_BUF_SIZE];

可以参考这篇文章:
http://blog.163.com/wk_technolog ... 359200992215136376/

编译正常如下:

Build target 'C51-PT-thread'
compiling main.c...
compiling peripherals_init.c...
compiling data_initial.c...
compiling schedule.c...
compiling uart_treatment.c...
compiling 8051_it.c...
linking...
***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PR?_SCHTASKQPOST?SCHEDULE
    CALLER1: ?PR?UART_R_IRQ?8051_IT
    CALLER2: ?C_C51STARTUP
Program Size: data=180.0 xdata=0 code=2085
creating hex file from "c51thread"...
"c51thread" - 0 Error(s), 1 Warning(s).

网友:
新问题! 发送10字节(11.22.33.44.55.66.77.88.99.aa),缓存调整为32,成功率不高,正常应该返回(22.33.44.55.66.77.88.99.AA.BB),第10数据时常会丢失!而且串口会失去相应!!

运作指示灯,正常!串口死掉!

网友:
循环发送9字节数据(11.22.33.44.55.66.77.88.aa)返回正常! 时间长了串口死掉! 有可能是USB转串口的原因,要找个232的串口来确认下!

工程文件:

网友D:
把usb转串口,和单片机部分分开供电; 稳定很多,数据可以正常收发:21186条。 但串口还是卡死了,重新复位usb转串口芯片,串口仍然没有反映,还得再看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usb转串口,和单片机部分分开供电; 稳定很多,数据可以正常收发:21186条。 但串口还是卡死了,重新复位 ...

usb转串口的原因较大,可以把定时发送的时间改慢些,如改为500ms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次下载不成功的问题找到了。
具体过程是这样的,在Keil项目选SST89C58, Small:variables in DATA, 编译 ...

谢谢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D:
连续发送,串口死掉的,问题初步找到!
在串口中断中屏蔽消息查询:
//if (SCHTaskGetQFree(&UartRxTcb) == SCH_Q_FREE)

发送10万次数据百万bit无错误(115200Bps)。具体为什么会这样,还不清楚!

网友:
楼主帮忙分析下!我该回9600再试试!

改成9600数据,丢失!

网友D:
但是串口,不会再死掉啦!!
500ms循环发送,都会数据错误!!肯定是那里有问题! 我找不到,再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续发送,串口死掉的,问题初步找到!
在串口中断中屏蔽消息查询:
//if (SCHTaskGetQFree(&UartRxTcb)  ...

如果是用115200来发送,单片机在接收到数据后,再回发是要时间的,当来不及处理时,中断中的消息查询结果就为假,从而不回发(数据丢失),如果屏蔽则一定能回发(数据不一定对),但是串口接收处理任务中的消息池充当了缓冲区的角色,使得数据没有被覆盖,从而数据正确。

//补充---------------------
在115200这样高的速率下,发送也应该改为中断发送方式,才能及时发送出去,而且接收缓冲区也应该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串口,不会再死掉啦!!
500ms循环发送,都会数据错误!!肯定是那里有问题! 我找不到,再找找。。。 ...

回发时没有用到中断发送,而是用延时+查询的方法,见下面的代码。用的是9600下的延时-->1ms,所以如果你用115200,这个延时时间一定没有问题。

                for (i = 0; i < u16DataSize; i++)
                {
                        if (SciaRegs.SCIFFTX.bit.TXFFST==0)//Transmit FIFO is empty?
                        {
                                SciaRegs.SCITXBUF = s_u16TxBuffer;
                        }

                        //延时发送1个字节所须要的时间                        *************************************************
                        SCHCurTaskDly(1 / SCH_SYS_TICKS_MS);//实测在9600下1ms即可
                }

但是改回9600后,要注意看最后一个字节有没有完整发送出去。如果没有,则在最后多加一个1ms的延时试试,代码修改如下:

                for (i = 0; i < u16DataSize; i++)
                {
                        if (SciaRegs.SCIFFTX.bit.TXFFST==0)//Transmit FIFO is empty?
                        {
                                SciaRegs.SCITXBUF = s_u16TxBuffer;
                        }

                        //延时发送1个字节所须要的时间                        *************************************************
                        SCHCurTaskDly(1 / SCH_SYS_TICKS_MS);//实测在9600下1ms即可
                }

                //增加一个延时---------------------------------------------------------------------------------
                SCHCurTaskDly(1 / SCH_SYS_TICKS_MS);//实测在9600下1ms即可

网友D:
是的,最后一个字节会丢失!

网友D:
看来楼主也在修改代码,是用了,环形数组吗?
好像不行!!
按说9600BPS,20ms循环发送,应该能正常返回数据才对呀!
我看楼主的代码,接收用了双缓存! 测试数据协议(结束码0xAA),怎么就不能准确的返回数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楼主也在修改代码,是用了,环形数组吗?
好像不行!!
按说9600BPS,20ms循环发送,应该能正常返回数据 ...

我是给你修改代码然后测试的建议,因为你说的情况我在stm8s里没有出现,或者每个详细的项目工程不一样导致结果不一样,又或者51的单片机又不同。如果你帮忙测试出我给的例程有bug。当然非常感谢,不然我就误导了他人了。我随后再仔细看看代码,可能是在边界上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最后一个字节会丢失!

不好意思,133,134楼误导了你,之前没有看你的代码(之前一直下载不了,今晚才发现是浏览器的问题,用google浏览器不行,用IE下载就OK),

自己直接按照目前在做的项目的思维来回复你了,上面贴的代码是DSP项目的,你可以直接忽略了。

51是不同的,51的串口收发都是通过中断来进行的。而且我发现你修改了“sch_cfg.h”文件,其中的:

#define SCH_SYS_TICKS_MS             10                 //定义调度系统时钟节拍时间(ms),无特殊情况不建议更改此项

修改成了:

#define SCH_SYS_TICKS_MS             1                 //定义调度系统时钟节拍时间(ms),无特殊情况不建议更改此项

这里会有问题的,51单片机的速度比较慢,我当时用STC89C52来测试,好像是如果设置为小于4ms就会异常,

但因为我知道是51速度慢造成的,就没有去深究原因;所以在我写的使用说明里,51单片机是建议设置为5ms或10ms以上的:

“第①个为定义调度系统时钟节拍时间,单位是ms,一般配置为1~10ms即可,对于执行速度快的单片机选如stm8s、avr等配置1ms,传统的51单片机速度慢的选5ms以上比较好,实在不懂就选个10ms吧。”

所以,建议你先将这个调度系统时间节拍配置改回去再测试吧。

网友:
这个程序风格,我是很喜欢的。 想调试好了作为自己以后写程序的模板使用! 之前用过汇编,C是自己瞎弄的,看了使用环形队列的感觉好像效率要高点,但C水平太差了,弄不了,而且用起来也有些限制,时时要想着维护指针链!
楼主的凤格真是我想要的,用缓存拷贝的方法共享串口!
我用的STC12C5A60S2 ,按照老姚的说法:1个时钟周期/机器周期、,也就是一条指令只要1/11.0592us≈0.1uS不到. 100uS的中断间隙足够跑好多指令了.
按照1ms的速度扫描任务,应该是够了!不够的时候还没遇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给你修改代码然后测试的建议,因为你说的情况我在stm8s里没有出现,或者每个详细的项目工程不一样导 ...

是我弄错了. 按你说的增加了1ms延时,不再丢失最后一个字节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我弄错了. 按你说的增加了1ms延时,不再丢失最后一个字节数据了!

谢谢你的测试并提供测试结果,我今天抽时间分析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我弄错了. 按你说的增加了1ms延时,不再丢失最后一个字节数据了!

关于例程中51单片机串口发送会丢失最后一个字节数据的原因分析:

其它单片机的串口发送用的是查询+延时的方式,代码如下

    for (i = 0; i < u8DataSize; )
    {
      if(发送完成标志)
      {
        发送完成标志= 0;
        RX_BUF = s_u8TxBuffer[i++];
        SCHCurTaskDly(1 / SCH_SYS_TICKS_MS);        //延时发送1个字节所须要的时间
      }
      else
      {
        SCHCurTaskDly(0 / SCH_SYS_TICKS_MS);        //无延时,下次直接进来查询
      }
    }

即在每次给赋值给串口发送寄存器后,都会有相应字节发送的时间延时,如上面在9600波特率下的1ms延时,所以没有问题。

而51单片机的串口收发中断不能单独开关,所以开了串口接收中断,发送也跟着开了,所以其串口发送也是用中断方式,所以不用原来的查询+延时方式(注释掉),在中断中发送并对发送长度计数器自减,代码如下:

发送中断中:

      SBUF = *pTxDataBuffer;
      pTxDataBuffer++;
      --UartTxTcb.Size;                //这里的长度减1时并没有延时,即在没有真正发送完成前可能会出现数据被覆盖,从而使得最后一个字节丢失。

串口发送任务中:

//  for (i = 0; i < u8DataSize; )
//  {
//    if(SCON_bit.TI)
//    {
//      SCON_bit.TI = 0;
//                        SBUF = s_u8TxBuffer[i++];
//                        SCHCurTaskDly(1 / SCH_SYS_TICKS_MS);        //延时发送1个字节所须要的时间
//    }
//    else
//    {
//      SCHCurTaskDly(0 / SCH_SYS_TICKS_MS);        //无延时,下次直接进来查询
//    }
//        }

        //增加的代码,查询是否发送完,如发送完则任务重新等消息。
    if (UartTxTcb.Size > 0) //等待发送完成
    {
      SCHCurTaskDly(10 / SCH_SYS_TICKS_MS);        //未完成,延时10ms再查询        ,完成后,任务重新进入空闲状态。
    }

//因为在“UartTxTcb.Size”为零时,数据并不一定真正发送出去。即在没有真正发送完成前可能会出现数据被覆盖,从而使得最后一个字节丢失。
//所以应该在此增加一个字节的发送时间的延时,上述问题则得到解决。

SCHCurTaskDly(1 / SCH_SYS_TICKS_MS);        //延时发送1个字节所须要的时间

//补充:
如果是485通信,一般在发送完时会将状态改回接收状态。但是485芯片的发送是会有延时的,此时也要注意,上述的两种情况都应该在发送的最后增加一定延时,以保证485芯片能正确完全发送出去再转回接收状态

1.查询+延时方式:在发送一帧数据完成后,再增加一定延时,如1ms,然后再将其发送状态改回接收状态。

2.中断发送方式:如上所述问题,可直接将发送数据长度为零后,增加的延时时间加大点,如将延时1ms改成2ms。

小结:为了提高兼容性,建议大家在发送完后,增加两个字节发送时间的延时,如在9600下,延时2ms,以后如果要用到485,就直接在发送完成,延时两字节时间之后将发送状态改回接收状态

网友:
学习下别人编程思想也有利于提高自己,代码风格挺好

网友D:
串口卡死,问题找到,希望楼主给个解释。我是试出来的!
红色部分代码串口会卡死,Keil/ STC12C5A60S2/11.0592Mhz,9600bps。
蓝色不会。

//*/
//查询消息列队状态,是否是自由(可用)或忙(不可用),调用SCHTaskQpend()时会将其设置为自由状态
SCH_UINT8 SCHTaskGetQFree(SCH_TCB   *pTaskTCB)
{
[color=Red]  //if (pTaskTCB->pMSGQ == ((void *)0)) [/color]
[color=Blue]  if (pTaskTCB->TimeCounter==SCH_TASK_PEND)        [/color]

  {
    return SCH_Q_FREE;
  }
  else
  {
    return SCH_Q_BUSY;
  }
}
//*/

网友:
怎么不显示颜色啊!

网友D:
现在效果基本满意! 就是偶尔有数据错误和丢失。
是在这里按照楼主的分析增加了延时,但是没有想太明白!
这只是延迟了启动串口中断发送,上电第一次返回丢最后一个字节的问题都解决了。 解决连续发送丢最后一个字节好理解,解决首帧丢最后一个字节的道理有点想不通!

/**************************************************************************************************
串口发送任务
//*/
void tsk_vUartDataSend(void)
{
  static idata uint8_t s_u8TxBuffer[UART_TX_BUF_SIZE];
  static uint8_t i;
  static uint8_t *pDataBuffer, u8DataSize;

  SCHTaskBegin()

  while (1)
  {
    SCHTaskQpend();           //任务等待消息(任务空闲) UartRxTcb

    pDataBuffer = (uint8_t *)UartTxTcb.pMSGQ; //读取UartTxTask,消息内容(有消息,则忙)
    u8DataSize  = UartTxTcb.Size;

        if (u8DataSize > UART_TX_BUF_SIZE)
    {
      u8DataSize = UART_TX_BUF_SIZE;
      //出错处理
    }

        for (i = 0; i < UartTxTcb.Size; i++)
    {
          s_u8TxBuffer[i] = *pDataBuffer; //copy to s_u8TxBuffer
      pDataBuffer++;
        }
[color=Red][b]        SCHCurTaskDly(3 / SCH_SYS_TICKS_MS);   //delay 1ms[/b][/color]

    UartTxTcb.pMSGQ = &s_u8TxBuffer[0];        //从发送缓存,取第一个数据(有消息,表明忙)
    SBUF = s_u8TxBuffer[0];     //启动串口中断发送,后续数据在中断内发送。

网友D:
放个工程 供参考! 串口稳定了,就要加载别的模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效果基本满意! 就是偶尔有数据错误和丢失。
是在这里按照楼主的分析增加了延时,但是没有想太明白!

连续和首帧不是一个东西吗?看142楼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口卡死,问题找到,希望楼主给个解释。我是试出来的!
红色部分代码串口会卡死,Keil/ STC12C5A60S2/11.0 ...

仔细看了你的代码,发现你改动了我的源码,我的调度器只有“sch_cfg.h”是开放给用户配置的,另外两个文件不要动(后来升级忘记把这两个文件设置为只读了)。别的地方我就不对比了,只说下面这句:

#define SCHTaskQpend() {SchLc=SCH_CURR_LINE;pCurTCB->TimeCounter=SCH_TASK_PEND;pCurTCB->pData=(void *)0;pCurTCB->Size=0;}return;case SCH_CURR_LINE:

被你修改成了:

#define SCHTaskQpend()                                                        \
        {                                                                                \
                  SchLc=SCH_CURR_LINE;                                        \
                  pCurTCB->TimeCounter=SCH_TASK_PEND;        \
                  pCurTCB->pMSGQ=(void *)0;                                \
                  pCurTCB->Size=0;                                                \
                }return;                                                                \
                case SCH_CURR_LINE:

表面上只是格式变动了,而且还好看些,但是“case SCH_CURR_LINE”就发生了变化,这条名句取得的当前行号不再是“#define SCHTaskQpend() ”的行号,后果未知。

我的源码有些写得很长,看起来很不舒服,但我还是没有像你一样分行,就是这个原因。

建议,LZ恢复使用我的源码,只修改“sch_cfg.h”文件,再测试--期待你的测试结果。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个工程 供参考! 串口稳定了,就要加载别的模块了。

大家注意,“ppdd”发的这个版本是修改了我的调度器源码的(不建议修改的地方),后果未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连续和首帧不是一个东西吗?看142楼的说明。

你一提醒,看来我的的理解是有的问题。 仔细想了下我的理解,我想我的意思是是:上电后系统返回发出的首个数据包,为首帧!
我也感觉怪怪的,循环开始后,还真不好说那个是首帧!
之前发现这样的问题,上电第一帧数据丢,之后接连都是好的。 所以提出了这个个首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你的代码,发现你改动了我的源码,我的调度器只有“sch_cfg.h”是开放给用户配置的,另外两个文 ...

我也只是,为了好看,但是编译后有没有差别,我真不知道。用C本来就不多,我也看了smset的调度器,对这个也很困惑。
如果这样,我会按照你的建议,使用你的V1.02的版本,重新测试!

网友M:
楼主能否把stm32的iar工程改为keil mdk工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一提醒,看来我的的理解是有的问题。 仔细想了下我的理解,我想我的意思是是:上电后系统返回发出的首 ...

丢是末字节的问题,想明白了,也看明白了! 楼主正解!首帧,连续是一个道理。( 初始化能不能导致类似的问题?)
我再多说一句,问题的导致和这种调度模式有紧密联系:
虽说,启动了发送,数据是在中断内部发送;但是,串口发送任务是个消息驱动的无限循环任务。
如果数据没有发送完成,串口发送任务重新进入空闲状态通过执行:SCHTaskQpend();           //任务等待消息(任务空闲) UartRxTcb
看下SCHTaskQpend();   的宏定义:
#define SCHTaskQpend() {SchLc=SCH_CURR_LINE;pCurTCB->TimeCounter=SCH_TASK_PEND;pCurTCB->pMSGQ=(void *)0;pCurTCB->Size=0;}return;case SCH_CURR_LINE:
数据指针,数据个数都进行了清零!
也就是提前结束了串口中断发送!!
也就是说,串口发送任务在串口数据发送过程中始终要处于忙的状态,直到数据发送完毕,再重新进入空闲,等待消息的状态!!
贴段代码,以示庆贺:

/**************************************************************************************************
串口发送任务
//*/
void tsk_vUartDataSend(void)
{
  static idata uint8_t s_u8TxBuffer[UART_TX_BUF_SIZE];
  static uint8_t i;
  static uint8_t *pDataBuffer, u8DataSize;

  SCHTaskBegin()

  while (1)
  {
    SCHTaskQpend();           //任务等待消息(任务空闲) UartRxTcb

    pDataBuffer = (uint8_t *)UartTxTcb.pMSGQ; //读取UartTxTask,消息内容(有消息,则忙)
    u8DataSize  = UartTxTcb.Size;

        if (u8DataSize > UART_TX_BUF_SIZE)
    {
      u8DataSize = UART_TX_BUF_SIZE;
      //出错处理
    }

        for (i = 0; i < UartTxTcb.Size; i++)
    {
          s_u8TxBuffer[i] = *pDataBuffer; //copy to s_u8TxBuffer
      pDataBuffer++;
        }

        SCHCurTaskDly(2 / SCH_SYS_TICKS_MS);   //delay 3ms 增加延时可以解决。 要点是保证,数据不发完,不循环到:SCHTaskQpend();

    UartTxTcb.pMSGQ = &s_u8TxBuffer[0];        //取第一个数据&指明待发数据的起始位置
    SBUF = s_u8TxBuffer[0];     //发首个数据,导致串口中断,后续数据在中断内发送。

// 51单片机的串口收发中断不能单独开关,所以开了串口接收中断,发送也跟着开了,因而把下面的发送放到中断中
//  for (i = 0; i < u8DataSize; )
//  {
//    if(SCON_bit.TI)
//    {
//      SCON_bit.TI = 0;
//                        SBUF = s_u8TxBuffer[i++];
//                        SCHCurTaskDly(1 / SCH_SYS_TICKS_MS);        //延时发送1个字节所须要的时间
//    }
//    else
//    {
//      SCHCurTaskDly(0 / SCH_SYS_TICKS_MS);        //无延时,下次直接进来查询
//    }
//        }

    if (UartTxTcb.Size > 0) //等待发送完成
    {
      SCHCurTaskDly(10 / SCH_SYS_TICKS_MS);        //未完成,延时10ms再查询        ,完成后,任务重新进入空闲状态。
    }

  }

  SCHTaskEnd()
}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能否把stm32的iar工程改为keil mdk工程啊

你向PPDD取经自己移植吧。

网友N:
建议将TCB->TimeCounter 在任务登记的时候赋初始值,这样每个定时任务可以在不同tick 下执行,更有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N:
建议将TCB->TimeCounter 在任务登记的时候赋初始值,这样每个定时任务可以在不同tick 下执行,更有效率 ...

好建议,后续升级加入此项。

网友:
程序架构很优雅 非常值得学习!!多谢!

网友P:
刚测试了一下,让LED以500ms闪亮,程序运行后无效果,请各位给看看哪里出错了。STC89C52单片机 晶振12M
自己没读明白,已搞定,谢!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chedule.h"

SCH_TCB LedTestTcb;
sbit LED = P1^3;

void tsk_vLedTest(void)
{
  SCHTaskBegin();

  while (1)
  {
    LED = !LED;
    SCHCurTaskDly(500 / SCH_SYS_TICKS_MS);  //delay 500ms
  }
  SCHTaskEnd();
}

void vUserTaskCreate(void)
{
        SCHTaskCreate(&LedTestTcb, tsk_vLedTest);
}
void Tim_Init(void)
{
        TMOD = 0x02;   //定时器0 方式1
        TH0 = 0xfc;           //1ms
        TL0 = 0x18;

        ET0 = 1;
        TR0 = 1;
}
void main()
{

         EA = 0;
         Tim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vUserTaskCreate();
         EA = 1;

         SCHTaskSchedStart();

}
代码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P:
刚测试了一下,让LED以500ms闪亮,程序运行后无效果,请各位给看看哪里出错了。STC89C52单片机 晶振12M
自 ...

自己哪里没有读明白?

分享出来让其他坛友少走弯路啊!

网友P:
引用 楼主:
自己哪里没有读明白?

分享出来让其他坛友少走弯路啊!

编译出来 ,data空间占得比较大啊,这怎么破? 我编译完成data = 226

网友D:
引用 网友P:
编译出来 ,data空间占得比较大啊,这怎么破? 我编译完成data = 226

同问!
确实比较耗RAM,能算到的大头 32+32+32+4+4=104+(30估计)≌134,编译后后占用231-134≌97(不知道的消耗)!

上传工程文件,调度器,使用楼主 Schedule V1.02.rar (3.91 KB, 下载次数: 35) ,一字未改!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TF8NTUzNDkwNw%3D%3D
运行界面如下: 02 00 AD值部分内容还没有看!

网友:
请楼主帮忙分析下这两问题:
问题1:

问题如图,在中断中调用消息发送函数,串口数据错误。
问题2:

是接收处理,还是别的原因导致。我这里实测如此!

顺便吐槽下,ch341串口转换芯片,容易丢数据,高速循环20ms,居然死机!改成100ms,还是死机,蓝屏出现个什么东东ch341*.sys,要dump硬盘,怕怕啊! 于是就把手上的USB串口线测试了下:
最好z-Tek: FT232(1ms循环不死机,收发数据错)丢包率低
其次Z-Tek:PL2303(10ms循环不死机,收发数据错)丢包率稍高
这个会杀人: ch341
这个没用过:CP2101
这个PV8651和PL2303据听说兼容。
相关网络资料:
http://www.cnblogs.com/sean6/p/379933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问!
确实比较耗RAM,能算到的大头 32+32+32+4+4=104+(30估计)≌134,编译后后占用231-134≌97(不知 ...

02 00是AD部分报上来的值,如果单纯测试串口稳定性,建议把AD部分的上报禁止了.另外不知道你想问什么

网友D:
串口按照我最后提的两个问题改动,自己感觉稳定了。 那两个问题,不知道能不能算问题,反正我这里那样改了,就不出错了!
这个调度器好像很好RAM!能分析下RAM耗在那里最好,不能。我这里也不是问题。
串口已经稳定,ADC数据返回,已经看过了02 00就是512,只发了两个字节上来!

就剩下最后的两个改动,心理有点打鼓!

楼主最好,能增加一个信号触发的宏,比如程序执行到那里,要等一个条件信号;好像和消息有点重复,有有点不一样。 楼主多费心! 再出一个新版!!!

网友D:
引用 楼主:
02 00是AD部分报上来的值,如果单纯测试串口稳定性,建议把AD部分的上报禁止了.另外不知道你想问什么 ...

两处改动,在我这里对串口稳定影响很大!
想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确实什么导致的!
一个是重入的情况,姑且这样解释吧。另一个是空指针。 我只能想到这里,具体是不是这样;是怎么样的的机理,我说出来! 也有可能是Keil和IAR的差别吧。
要不楼主给个能破解的IAR我再测试下!!

网友P:
引用 楼主:
02 00是AD部分报上来的值,如果单纯测试串口稳定性,建议把AD部分的上报禁止了.另外不知道你想问什么 ...

请教:任务创建函数 void SCHTaskCreate(SCH_TCB *pNewTCB, void (*pNewTask)(void)),它的功能是不是将要创建的任务 以链表的形式 组成一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P:
编译出来 ,data空间占得比较大啊,这怎么破? 我编译完成data = 226

请你列出各个占用RAM的地方,特别是每个任务占用的RAM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教:任务创建函数 void SCHTaskCreate(SCH_TCB *pNewTCB, void (*pNewTask)(void)),它的功能是不是将 ...

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处改动,在我这里对串口稳定影响很大!
想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确实什么导致的!
一个是重入的情况,姑 ...

实在没看明白你改动后的最终是怎么样的,8051的IAR本坛就有,自己下载吧。不过估计那个51指针可能真的比较弱。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在没看明白你改动后的最终是怎么样的,8051的IAR本坛就有,自己下载吧。不过估计那个51指针可能真的比 ...

我想我也说不明白的,C太弱了!

第一个:就是Ke编译il有警告,同时串口不稳定,经常不能自动发命令IAP, 就把中断内部的消息函数脱光了; 这样警告没有了,串口下载也稳定了。

第二个:无意中看到,讲空指针的,同时串口在循环发数据的时候,老是停止相应;后来加载了ADC模块才知道,只是接收停止了相应; 就把哪个检测空指针的和串口接收有关的消息检测函数的检查条件改了。于是乎,串口不再崩溃了!!

但这都是野路子,所以想弄个明白!
说了半天,还是不明白。。。我晕。。。只能先保留着吧!

网友P:
有个小疑问, 在串口接收中断函数里面,void UART_R_IRQ(void) interrupt 4 //using 3
  if (SCHTaskGetQFree(&UartRxTcb) == SCH_Q_FREE)
        {
                 SCHTaskQpost(&UartRxTcb,&s_u8IsrRxBuffer[0],s_u8IsrRxCounter);        //*/ 调用这个函数之后, 结构体UartRxTcb的pMSGQ、Size、TimeCounter在函数内部不是已经赋值了吗,下面三条语句又有何用???
                UartRxTcb.pMSGQ = &s_u8IsrRxBuffer[0]; //信号启动接受数据处理
                UartRxTcb.Size  = s_u8IsrRxCounter;
                UartRxTcb.TimeCounter = SCH_TASK_RUN;
        }
请楼主指点一下,看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个小疑问, 在串口接收中断函数里面,void UART_R_IRQ(void) interrupt 4 //using 3
  if (SCHTaskGet ...

请重新下载我的源码,仔细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我也说不明白的,C太弱了!

第一个:就是Ke编译il有警告,同时串口不稳定,经常不能自动发命令IAP,  ...

1.Keil不支持函数重入(如在中断内外都调用同一个函数),当将函数改成了语句,即中断内外没有同时调用相同函数,也就不会有警告了.结论可能是Keil不支持函数重入

2.串口不能响应,说明指针变量传送出了问题(用整形变量却OK),也许是51的指针比较弱,也可能是Keil编译器的问题,所以期待你用IAR来测试比较下.

//补充---------------------------------
针对第1点,Keil好像是要设置哪里,就可以支持函数重入了.以前看small RTOS的时候有讲到,你自行百度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口按照我最后提的两个问题改动,自己感觉稳定了。 那两个问题,不知道能不能算问题,反正我这里那样改了 ...

你说得对,重复了,不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我也说不明白的,C太弱了!

第一个:就是Ke编译il有警告,同时串口不稳定,经常不能自动发命令IAP,  ...

在淘宝上买了STC串口下载器来当USB转串口用,今晚测试了IAR工程下的代码,在发送后增加10ms延时且屏蔽ADC上报(用的是STC89C52RC单片机,速度慢,设置最小节拍是10ms).

测试几千字节数据(自动发送间隔50ms),一切正常.见下图

接收到的数据比发送数据多是因为打开串口时,STC下载器会自给单片机断电再上电(硬件复位)而导致的.

由此可知,是Keil编译器的问题(不管是函数重入导致,或是指针出错导致),但后续我会将消息处理相关函数升级为宏,以避免Keil不支持函数重入的问题,

判断消息是否空闲也改为判断消息的长度是否为零.而不用原来的判断指针为空的方法,明显判断字符数据优于判断指针(指针变量本身最少是2个字节长度).

而且也会采纳156楼(rootxie)的建议 :将TCB->TimeCounter 在任务登记的时候赋初始值,这样每个定时任务可以在不同tick 下执行,更有效率.

感谢"rootxie"的好建议,感谢你的测试.

编辑原因:改错别字.

网友Q(2014-07-27):
LZ,请问一下这个SCHCurTaskDly()函数,一定要与SCHTaskBegin()、SCHTaskEnd()一起使用方可?
如果我再任务里调用的函数,子函数里需要延时,那是不是也要一起调用SCHTaskBegin()、SCHTaskEnd()函数呢?

网友Q:
引用 网友Q:
LZ,请问一下这个SCHCurTaskDly()函数,一定要与SCHTaskBegin()、SCHTaskEnd()一起使用方可?
如果我再任务 ...

如果是在这情况下,貌似进入子函数delay退出后,等待时间到了也进入不了 userFun();函数了,请问这情况改如何解决
void vTest(void)
{
  SCHTaskBegin();

  while (1)
  {
    fun1();//子函数没有调用延时函数
    fun2();//子函数没有调用延时函数
    fun3();//子函数没有调用延时函数
    userFun();//.....子函数里面又调用延时函数
    fun4();//子函数没有调用延时函数

    SCHCurTaskDly(500 / SCH_SYS_TICKS_MS);  //delay 500ms
  }

  SCHTaskEnd();
}

void userFun(void)
{
  SCHTaskBegin();

  while (1)
  {
    ....;
    ....;

    SCHCurTaskDly(100 / SCH_SYS_TICKS_MS);  //delay 100ms

    ....;
    ....;
  }

  SCHTaskEnd();
}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

楼主:
引用 网友Q:
如果是在这情况下,貌似进入子函数delay退出后,等待时间到了也进入不了 userFun();函数了,请问这情况改 ...

//任务内调用子任务
#define SCHTaskCallSub(SubTaskName)                                                     \
{                                                                                       \
  {SchLc=SCH_CURR_LINE;pCurTCB->TimeCounter=SCH_TASK_RUN;}return;case SCH_CURR_LINE:    \
  pCurTCB->TimeCounter = SCH_TASK_RUN;                                                  \
  SubTaskName();                                                                        \
  if (pCurTCB->TimeCounter != SCH_TASK_RUN)                                             \
    return ;                                                                            \
}

子任务的格式与主任务相同.

网友Q:
引用 楼主:
子任务的格式与主任务相同.

是不是说调用这个函数后,主任务里有子任务,子任务里又有子任务,这样可以一直调用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Q:
是不是说调用这个函数后,主任务里有子任务,子任务里又有子任务,这样可以一直调用下去? ...

是的。

网友:
这是协程的特点

网友Q:
引用 楼主:
子任务的格式与主任务相同.

LZ,貌似主任务里嵌套字任务有个bug,从串口log上看进入不了子函数下面的程序。这跟我想要的结果不一样(预想结果是两LED都闪烁,现在只有一个LED闪烁),莫非SCHTaskCallSub()不是这么应用?
void vLed2Test(void)
{
        SCHTaskBegin();

        while (1)
        {
                gpio_set(LED2,1);print1("666",3);

                SCHCurTaskDly(250 / SCH_SYS_TICKS_MS);print1("777",3);

                gpio_set(LED2,0);print1("888",3);

                SCHCurTaskDly(250 / SCH_SYS_TICKS_MS);print1("999",3);
        }

        SCHTaskEnd();
}

void vLed1Test(void)
{
        SCHTaskBegin();

        while (1)
        {
                gpio_set(LED1,1);print1("111",3);

                SCHTaskCallSub(vGPSLedTest);print1("222",3);

                SCHCurTaskDly(500 / SCH_SYS_TICKS_MS);print1("333",3);

                gpio_set(LED1,0);print1("444",3);

                SCHCurTaskDly(500 / SCH_SYS_TICKS_MS);print1("555",3);
        }

        SCHTaskEnd();
}

串口LOG:
111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777888999666

网友Q:
引用 网友Q:
LZ,貌似主任务里嵌套字任务有个bug,从串口log上看进入不了子函数下面的程序。这跟我想要的结果不一样( ...

哦  这个我知道了,把子任务里的while 去掉就好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Q:
哦  这个我知道了,把子任务里的while 去掉就好了。。。。

关于SCHTaskCallSub()函数里面的第一个return是否可以去掉的问题。

//任务内调用子任务
#define SCHTaskCallSub(SubTaskName)                                                     \
{                                                                                       \
  {SchLc=SCH_CURR_LINE;pCurTCB->TimeCounter=SCH_TASK_RUN;}return;case SCH_CURR_LINE:    \
  pCurTCB->TimeCounter = SCH_TASK_RUN;                                                  \
  SubTaskName();                                                                        \
  if (pCurTCB->TimeCounter != SCH_TASK_RUN)                                             \
    return ;                                                                            \
}

我再主任务里嵌套了一个子任务,子任务里又嵌套了一个子任务,但是从log看:程序运行的顺序不是我预想的结果。因为第一次调用SCHTaskCallSub()函数后return了,程序就会继续往下执行去了。
LOG:
111***222444555111666777888999###222444555111***222444555111666777888999###222444555111***222444555111666777888999###222444555111***222444555111666777888999###222444555111***222444555111666777888999###222444555111***222444555111666777888999###222444555111***222444555111666777888999###222444555111***222444555111666777888999###222444555111***222444555111666

如果我把SCHTaskCallSub()函数里的第一个return去掉后,程序执行的顺序就是我想要的,从log上看:
LOG:
111***666777888999###222444555111***666777888999###222444555111***666777888999###222444555111***666777888999###222444555111***666777888999###222444555111***666777888999###222444555111***666777888999###222444555111***666777888999###222444555111***666777888999###222444555111***666777888999###222444555111***666777888999###222444555111***666777888999###222444555111***666777888999###222444555111***666777888999###222444555111***666777888999##

void vGPSLedTest(void)
{
        SCHTaskBegin();

        gpio_set(GPS_LED,1);print1("666",3);

        SCHCurTaskDly(250 / SCH_SYS_TICKS_MS);print1("777",3);

        gpio_set(GPS_LED,0);print1("888",3);

        SCHCurTaskDly(250 / SCH_SYS_TICKS_MS);print1("999",3);

        SCHTaskEnd();
}

void vPrint(void)
{
        SCHTaskBegin();
        print1("***",3);
        SCHTaskCallSub(vGPSLedTest);
        print1("###",3);
        SCHTaskEnd();
}

void vGSMLedTest(void)
{
        SCHTaskBegin();

        while (1)
        {
                gpio_set(GSM_LED,1);print1("111",3);

                SCHTaskCallSub(vPrint);print1("222",3);

//                SCHCurTaskDly(500 / SCH_SYS_TICKS_MS);print1("333",3);

                gpio_set(GSM_LED,0);print1("444",3);

                SCHCurTaskDly(500 / SCH_SYS_TICKS_MS);print1("555",3);
        }

        SCHTaskEnd();
}

网友R:
  楼主现在你的任务还是不能超过255行吗?怎么修改才能超过255行?
我看了下,总体架构还是基于定时器模式的,假如1个低优先级的任务正在运行,来了一个高优先级的,例如串口中断,还是要等到低优先级任务完成才能执行高优先级!假如低优先级霸占住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现在你的任务还是不能超过255行吗?怎么修改才能超过255行?
我看了下,总体架构还是基于 ...

改进型的合作式调度器,是不支持抢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关于SCHTaskCallSub()函数里面的第一个return是否可以去掉的问题。

不好意思,183楼的回复有误,误导了你.

实际上只支持嵌套一级子函数,原因如下,注释部分:

//任务内调用子任务
#define SCHTaskCallSub(SubTaskName)                                                     \
{                                                                                       \
  {SchLc=SCH_CURR_LINE;pCurTCB->TimeCounter=SCH_TASK_RUN;}return;case SCH_CURR_LINE:    \  //调用子函数将任务设置为运行状态,然后返回,下次进来直接运行.先返回是为了释放CPU,避免主任务运行一段时间后又接着运行子函数,占用时间过长.
  pCurTCB->TimeCounter = SCH_TASK_RUN;                                                  \
  SubTaskName();                                                                        \
  if (pCurTCB->TimeCounter != SCH_TASK_RUN)                                             \            //如果子函数没有运行结束,则直接返回,但判断条件是"pCurTCB->TimeCounter != SCH_TASK_RUN",如果再调用一级子函数,又会执行"TimeCounter=SCH_TASK_RUN"
                                                                                                   //则这里主任务就就会判断为第一个子函数已经运行结束(实际上没有运行完).从而导致得不到想要的效果.
    return ;                                                                            \
}

其实不建议嵌套那么多带等待条件的子函数,最好做法是:主任务利用状态机思想(例程格式就是状态机)将任务分为多个状态,分时执行,从而提高效果,子函数就是各个状态对应要完成的事情(无延时或等待,一次执行到结束).

如你的例子改成下面的格式:

void vTest(void)
{
  SCHTaskBegin();

  while (1)
  {
    fun1();//状态1要完成的事务

    //延时或等待消息

    fun2();//状态2要完成的事务

    //延时或等待消息

    fun3();//状态3要完成的事务

    //延时或等待消息
  }

  SCHTaskEnd();
}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现在你的任务还是不能超过255行吗?怎么修改才能超过255行?
我看了下,总体架构还是基于 ...

见190楼,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是不会超过255行的.

但如果你一定要改,则可以在"schedule.h"中

#define SCHTaskBegin()        static SCH_UINT8 SchLc=0; switch(SchLc){ case 0://跳转开始,中间可插入延时,调用子函数;(适用主/子函数)

改为

#define SCHTaskBegin()        static SCH_UINT16 SchLc=0; switch(SchLc){ case 0://跳转开始,中间可插入延时,调用子函数;(适用主/子函数)

注意:要先将"schedule.h"文件的只读属性去掉,才能修改.

网友:
支持一下 有空再详细看看

网友S:
楼主现在不更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现在不更新了吗?

你认为我应该更新什么东西?

网友S:
引用 楼主:
你认为我应该更新什么东西?

不知道,我只是看到这个帖子是13年的,个人以为你已经不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不知道,我只是看到这个帖子是13年的,个人以为你已经不更新了,

仔细再看一次标题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再看一次标题时间.

没有mdk版本的吗?

网友(2014-08-26):
挺强悍的,标记一下,自制OS

网友:
学习一下,下下来看看

网友:
这帖子好长啊!!

网友T(2014-10-08):
楼主 可以把你的 类OS调度器 用于商业产品上吗 最近正在做 STM8 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 可以把你的 类OS调度器 用于商业产品上吗 最近正在做 STM8 的产品

可以,欢迎使用.

网友:
protothread 在了解contiki 的时候了解了下,觉得很巧妙

网友:
好想知道怎么在进程里添加呼吸灯,为啥不呼吸憋死了呢?

网友:
楼主的 switch case 用得 很妙! 延时前 延时后 有关联的 变量 还要用static修饰。

网友:
今天把楼主的程序移植到了keil mdk上去了,填补了没有stm32 keil mdk 版本,以方便其他人学习啊,目前只测试了串口和led都能正常工作,adc和看门狗没加进去啊,星期一再加进去看看。看了楼主的程序,唯一不理解的就是楼主写的这种格式让人不是很理解啊,希望楼主能解释下啊void vLedTest(void)
{
static SCH_UINT8 SchLc=0; switch(SchLc){ case 0:;

while(1)
{

{SchLc=SCH_CURR_LINE;pCurTCB->TimeCounter=Ticks;}return ;case SCH_CURR_LINE:

}

;}; SchLc=0;

}对于这种格式,这段程序是怎么运行的,里面的while(1)为什么会以这种格式出现啊,还有就是case SCH_CURR_LINE:的用法啊,我在网上查不到啊 ,呵呵

网友U(2014-12-10):
引用 网友N:
这个东西是协作式的,跟uc/os的区别就是 即使最高优先级的任务也得等正在运行的任务运行完才能 运行,uc/ ...

大虾  能讲下 _LINE_这个是怎么用的?

楼主(2015-07-13):
引用 网友U:
大虾  能讲下 _LINE_这个是怎么用的?

编译器取当前代码的行号,格式就是这样,没有什么道理可言的。

网友V:
引用 楼主:
#define SCH_CURR_LINE                (SCH_UINT8)(__LINE__+(!__LINE__))         ->这个定义是不是有 ...

请教:goto怎么代替switch。

楼主:
引用 网友V:
请教:goto怎么代替switch。

94楼有回复.

网友V:
看来你的博文,附件无法下载,可否转到本坛?

网友:
楼主精神可佳还再维护这个帖子,而且不厌其烦。赞!

楼主:
引用 网友V:
看来你的博文,附件无法下载,可否转到本坛?

不会吧,楼主位的东西不能下载么?

网友W:
楼主支持PCI 8位单片机吗?另外在github.com 上面开个项目维护吧,这样人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支持PCI 8位单片机吗?另外在github.com 上面开个项目维护吧,这样人更多了。

1.你说的应该是PIC单片机吧.

2.纯C实现的,只要的支持C语言的平台就可以.移植步骤在47楼.

3.对"github.com "不太了解,能简单介绍下相关功能及使用步骤不?

网友W:
1 我是说PIC的单片机
3 github.com 就是可以把你代码上传到那里,用git方式进行代码管理,回溯所有的修改记录。gitbub 可以把你的代码通过web 的方式显现出来,方便别人下载或者提交问题。自从有了它code.google准备关门了,sourceforge.net 也不行了。你就当他是高级的sourcesafe, svn系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1 我是说PIC的单片机
3 github.com 就是可以把你代码上传到那里,用git方式进行代码管理,回溯所有的修改记 ...

昨天注册了帐户,还不会用,以前用过SVN,不知道这个和SVN和多大区别?

网友V: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楼主位的东西不能下载么?

确实不能下载。还是麻烦转一下到本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V:
确实不能下载。还是麻烦转一下到本坛吧!

不好意思,我有点晕了,你说的到底是本帖子楼主位的东西不能下载,还是94楼给出的网页链接的内容不能下载?

网友V: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有点晕了,你说的到底是本帖子楼主位的东西不能下载,还是94楼给出的网页链接的内容不能下载 ...

94楼给出的网页链接的内容不能下载,不好意思,我没有表达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V:
94楼给出的网页链接的内容不能下载,不好意思,我没有表达清楚。

确实不能下载.
同样的内容在本坛也有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77658

应用部分的代码是已经贴出来了的,调度部分源码直接百度找“protothread”就可以了。

网友X(2015-09-29):
顶 楼主, 楼主还在搞 吗 ?  RAM消耗 怎么样 能不能用在 小于4K RAN 的系统上

楼主:
引用 网友X:
顶 楼主, 楼主还在搞 吗 ?  RAM消耗 怎么样 能不能用在 小于4K RAN 的系统上

每一个任务至少要用到一个TCB,看其结构体就知道占用RAM情况了。

网友Y(2015-12-16):
引用 楼主:
使用说明文档已经出来了:
自制类OS调试器应用与说明
一、调度器功能说明。

请问是不是修改定时器部分的代码就可以完成移植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Y:
请问是不是修改定时器部分的代码就可以完成移植了,谢谢!

先看完使用说明文档,还有不明白的地方我回答你。

网友Y:
引用 楼主:
先看完使用说明文档,还有不明白的地方我回答你。

请问如何进入临界状态,就是调度器不工作,是否停止系统时钟就可以?
另外如何主动放弃当前进程强制让系统自动跳转到其他任务?是否更新系统时钟中断标志位就可以?

网友Z:
引用 楼主:
9600/8bit=1200,加上起止停止位等,算位1K频率,对应1ms,再不行可以用示波器看下发送一个字节到底用多 ...

串口的接收是中断接收,发送是通过任务调度的,是不是这样理解的?楼主牛X

楼主:
引用 网友Z:
串口的接收是中断接收,发送是通过任务调度的,是不是这样理解的?楼主牛X ...

你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Y:
请问如何进入临界状态,就是调度器不工作,是否停止系统时钟就可以?
另外如何主动放弃当前进程强制让系 ...

这只是调度器,不是真正的OS。所以没有临界状态(或者说不用考虑),任务是顺序执行的,即A任务执行结束后才会执行B任务,没有强制的概念。

网友(2016-01-26):
这个类OS确实不错,请问有没有那位兄弟移植成功了STVD平台的,我这弄一直有报错。

网友AA:
大神能否弄一份STVD平台的寄存器版的上来呀,STM8S我是用STVD平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大神能否弄一份STVD平台的寄存器版的上来呀,STM8S我是用STVD平台的。

别大神,你自己看下移植说明也差不多,仔细看下来一点都不难,都是C语言。就不要做伸手党了吧,弄出来后再分享到这里造福坛友啊。

网友:
我开始也试下自已移植了,但是这条语句一直报错,找不到原因呀。 pCurTCB->pTask();//执行当前任务控制块指向的任务   , 求解。

网友:
可以了,刚才移植到了STVD平台了,void  (*pTask)(); 须要改为 void  (*pTask)(void); 否则STVD平台会提示出错。

网友AB(2016-07-06):
引用 楼主:
使用说明文档已经出来了:
自制类OS调试器应用与说明
一、调度器功能说明。

楼主你好,不明白SCHTaskBegin();这个为什么一定要,看了里面的具体实现,没有做什么处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楼主你好,不明白SCHTaskBegin();这个为什么一定要,看了里面的具体实现,没有做什么处理呀。 ...

哦哦,,,知道了,,,,

网友AC(2017-09-12):
引用 楼主:
别大神,你自己看下移植说明也差不多,仔细看下来一点都不难,都是C语言。就不要做伸手党了吧,弄出来后 ...

请问一下楼主,怎么样去删除一个任务了

网友AD:
__LINE__+(!__LINE__) 中的(!__LINE__) 有什么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C:
请问一下楼主,怎么样去删除一个任务了

调度器本身就很小,就没有必要搞删除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D:
__LINE__+(!__LINE__) 中的(!__LINE__) 有什么讲究?

参见64楼。

网友:
感谢提醒.摘要出来方便后来者.

"#define SCH_CURR_LINE                (SCH_UINT8)(__LINE__)  相比,加上 +(!__LINE__)) 后 ,它只能解决0x00与0x0100行不会冲突(转成8位后同时为0,编译会提示出错)。0x00行计算结果为0x01。0x0100行计算结果为0x00。但它并不能解决如0x01行与0x0101行的冲突,因为这两个行的计算结果都是0x01。所以这个算法基本没什么意义了,或者编译提示重复定义出错时,加个回车键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网友(2019-03-01):
最近准备用stm8l,打算试一下,楼主代码有更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