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推式磁悬浮再次成功,感谢贴子所有热心无私的朋友

楼主(2013-05-19):
按照贴子里的DKLD-720朋友的电路图,又仿制了下推式的磁悬浮,一个星期的努力,终于成功了,感谢贴子里无私贡献的朋友,是他们给了我们这些又想玩,又不想太费精力的菜鸟们的希望和信心,没有了他们,就要走好多的弯路。呵呵,啥也不说了,上图庆祝下:

网友:
蛮有意思的,这东西有什么用啊?就是为了玩玩?

网友:
恭喜成功 周围怎么还有一圈小磁石?

楼主:
回楼上的,*
蛮有意思的,这东西有什么用啊?就是为了玩玩?
*

也可以这么说吧,呵呵,往大了说学习一些磁场方面的知识,往小了说,就是好玩,市场上卖的不便宜一个差不多都要二百多元,做这个才几十元,也算值了

楼主:
回4楼:起稳定作用

网友:
为什么外面还要围一圈小磁铁??

网友:
我也想做个玩玩,可以分享一下制作资料,及经验

网友:
围观,欣赏,楼主做得不错啊,不知道能不能把应用做得更多些。

网友:
不知辐射什么的有没有

楼主:
回八楼,你找下DKLD-720朋友的贴子,里面有他全部的资料包括原理图,和PCB板图,有不明白的消息联系,就像他说的就是一层纸一捅就明白了,呵呵

网友:
DKLD-720朋友的贴子,没有找到,求加1179377729

楼主:
http://www.amobbs.com/thread-4455212-1-1.html这个贴子里的三楼就是原理图加PCB图,还有仔细看完整个贴子基本上就能会做了,如果还是不明白,短信联系

网友:
像这类常导磁悬浮是不是不太稳定,不能保持任意角度的倾斜,要是颠倒下磁铁,就吸上了。

网友:
线圈是怎么缠绕的?求解释?我缠绕的很难看
还有具体骨架是啥规格?线产多少?机器产的?

楼主:
这个我买的是成品,淘宝上找一下,5元一只,我自已也绕过,比他的大,我用的是绕线机自己绕的,线圈的匝数在400-600均可,用0.3-0.5的线,线越粗,磁力越大,线圈的骨架,内径10,外径30就行

楼主:
还有,好不好看没有关系,只要绕满,四个线圈的线阻基本一样就行,要求不高的

网友(2013-07-30):
请问关于上推式磁悬浮:
看你的霍尔似乎改造过了?
怎么改的?
还有PID参数怎么调节的?

网友(2013-09-25):
被你的制作吸引了 很感兴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买的是成品,淘宝上找一下,5元一只,我自已也绕过,比他的大,我用的是绕线机自己绕的,线圈的匝数 ...

请问楼主的线圈在淘宝哪家买的 能分享一下链接吗 谢谢

网友:
您好,我的下推式磁悬浮没有成功,求指教哈,谢谢

网友(2013-10-25):
我想请教一下楼主,你的这个磁悬浮是不是,完全是由硬件搭建的??因为我看你在13楼共享的那个帖子里面的电路图里全是用运放和三极管 搭建的控制电路  看你这帖子比较新 估计你能回复 呵呵 所以想问您一下  我最近想用做一个用单片机控制的磁悬浮...

网友(2014-08-21):
不知道楼主的线圈电感值大概有多少

网友:
不错,想整一个

网友(2017-01-06):
很有参考价值,就是没时间搞它。

网友(2017-11-13):
楼主有遇到上面的磁铁一直在振动的情况吗

网友(2020-03-28):
关注了许久,自己也弄了电路,开始没有吧霍尔定位在中间所以导致了偏差没有浮起来。在X宝上买了套件才懂了其中的原理。感谢大神的分享,接下来我打算加上单片机去校准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