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正在学习6410的吗,共同学习

楼主(2013-05-19):
最近刚入手tiny6410,发现入门挺难得。
想找正在学习的网友共同学习。

楼主:
【tiny6410】led裸板程序

start.s文件
启动代码很简单,主要做一些硬件相关的设置:告诉CPU外设的基地址、关看门狗、设置栈(为调用c语言准备)

[cpp] view plaincopy

  • //定义寄存器
  • #define GPKCON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7F008800))
  • #define GPKDA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7F008808))
  • int main()
  • {
  •     /* gpk7设为输出引脚 */
  •     GPKCON0=GPKCON0&(~(0xf<<28))|(1<<28);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0=0x10000000
  •     /*gpk7输出0*/
  •     GPKDAT=GPKDAT & (~(1<<7));
  •     return 0;
  • }

Makefile文件

[cpp] view plaincopy
  • led.bin: start.o led.o
  •     arm-linux-ld -Ttext 0x50000000 -o led.elf start.o led.o #链接到0x50000000地址,因为我们下载到DDR中运行,DDR开始地址是0x50000000
  •     arm-linux-objcopy -O binary led.elf led.bin     #生产bin文件
  •     arm-linux-objdump -D led.elf > led.dis           #产生反汇编文件
  •
  • start.o : start.S
  •     arm-linux-gcc -o start.o start.S -c #编译start.S
  • led.o:led.c
  •     arm-linux-gcc -o led.o led.c -c     #编译led.c
  • clean:
  •     rm *.o led.elf led.bin led.dis

由于我们把程序加载到DDR(0x5000 0000)开始的地址上运行,从start.S中设置SP也在DDR中,在Makefile中的text的链接地址也从链接到DDR的地址中;所以这个程序不适用于没有初始化DDR或DDR的基地址不是0x5000 0000的板子上运行。假如要在内部SRAM中运行的话把0x5000 0000改成0即可 make生产led.bin文件怎么加载到tiny6410的DDR中运行呢?我使用的是minitool工具,准备工作:
1. 用SD-Flasher工具将Superboot烧写到SD卡中。
2. 将光盘中的images/FriendlyARM.ini文件拷贝到SD卡中的images目录下。
3. 编辑SD卡中的images/FriendlyARM.ini文件文件,增加以下内容:
USB-Mode = yes
连接步骤:
1. 将开发板上的S2开关切换到SD卡或NOR flash启动模式
2. 上电开机,开发板将进入USB下载模式,LCD上会显示“USB Mode: Waiting...”
3. 用USB线连接电脑与开发板
4. 连接成功,LCD上会显示"USB Mode: Connected"
这是开发板就已经运行加载到DDR中的程序了

网友:
我也在弄了 没有sd卡 进度有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