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变压器是是什么样的?开关频率60KHz

楼主(2013-05-19):
输入电压是DC110V,故用LD7575做个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为15V,12V,5V三组,看DATASHEET里面的电路有一个变压器

图中的变压器,不知要买的话,怎样给别人描述为的需求,难道就说开关频率,变比?

网友A:
要订做,需要提供磁芯型号,骨架型号,各绕组线径、圈数、层叠结构、绝缘要求、引脚分配,气隙大小等参数,做样机一般都自己绕,绕过你就知道需要提供哪些参数给人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订做,需要提供磁芯型号,骨架型号,各绕组线径、圈数、层叠结构、绝缘要求、引脚分配,气隙大小等参数, ...

谢大神了,这种变压器的名字叫“高频变压器”吗?

网友B:
看楼主提的问题,,楼主是做着玩还是做产品?楼主玩玩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提的问题,,楼主是做着玩还是做产品?楼主玩玩还可以

做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提的问题,,楼主是做着玩还是做产品?楼主玩玩还可以

LD7575不适合做产品吗?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LD7575不适合做产品吗?谢了

开关电源的变压器不是那么简单的,要算的参数很多,绕制也很讲经验,他的意思是你一来就要做产品有点难度,就算做出来了可靠性也不见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的变压器不是那么简单的,要算的参数很多,绕制也很讲经验,他的意思是你一来就要做产品有点难度 ...

变压器,我准备直接在淘宝上定制,价格还没问,应该能接受吧,呵呵

网友C:
我推荐你还是买成品电源吧,如果变压器弄不好会炸鸡的。像是放大鞭炮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推荐你还是买成品电源吧,如果变压器弄不好会炸鸡的。像是放大鞭炮一样。 ...

可是没有VIN=110VDC,VOUT=5,15V,12V输出的电源?有木有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没有VIN=110VDC,VOUT=5,15V,12V输出的电源?有木有推荐

有的,一般输入电压都很宽的,好象是85到265左右。输出电压可以根据自要求定制的。

网友:
找个会技术的厂家,把要求和参数都告诉他,说不定他会帮你算,帮你绕呢。

网友:
淘宝上找个专业开关电源厂家,输入输出功率纹波都可以定制,只要有量就行了。

网友:
开关电源的核心就是那个变压器了。。哪那么容易做的。。。

网友:
直接找代理要,很多代理都会帮算的。

网友:
楼主现在的状态还是去买个电源吧,另外一定要十五伏?倒是输出电压一般都可以定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没有VIN=110VDC,VOUT=5,15V,12V输出的电源?有木有推荐

我建议你找厂家定制一个110VDC到15VDC的,剩下两组用78xx或者DC-DC降吧,反激就算做三路输出调整率都不会太好的,除主绕组外的两组一般还是要加LDO的。

楼主:
谢谢大家,先在淘宝上找找看,电源的性能要求不高,目的是降压,然后LDO降压